传感器测量的数值,通过串口送到上位机,不懂以下程序求解答

楼主(2018-04-27):
不懂红色部分,求大神解答,谢谢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trig=P0^3;
sbit echo=P0^2;

void main()
{           float a,b1,c1,k;int b,c,i,j;         char x[9];
       echo=1;
           TMOD=0X21;
           TH1=0XFd;
           TL1=0XFd;
           TR1=1;
           SCON=0X50;
           while(1)
           {   TH0=0X00;TL0=0X00;
               trig=1;
                   k++;k++;k++;        k++; k++;  k++;k++;
                   trig=0;
                   while(!echo);
                   TR0=1;
                   while(echo);

                   a=TH0*256+TL0;
                   a=a*12*17;
                   TR0=0;
                   a=(a/11059.2)+0.7;        //以上为超声波测距,能明白

                   c1=modf(a,&b1);
                   b=(int)(b1);
                   c=(int)(1000*c1);

                   x[0]=0x30+b/100;
                   x[1]=0x30+b/10-10*(b/100);
                   x[2]=0x30+b-10*(b/10);
                   x[3]=0x2e;
                   x[4]=0x30+c/100;
                   x[6]=0x30+c/10-10*(c/100);
                   x[7]=0x30+c-10*(c/10);
                   x[8]='\0';
                   for(i=0;i<9;i++)
                      {   if((x[ i]==0x30)&&(i<2))
                              {    if(!(x[0]==0x30))
                                                    {          SBUF=x[ i];
                                              while(!TI);
                                              TI=0;
                                                             }
                                                   else
                                                    {    SBUF=0x20;
                                             while(!TI);
                                             TI=0;
                                                                }
                                          }
                                   else {  SBUF=x[ i];
                                   while(!TI);
                                    TI=0;
                                                }
                            }
                   for(i=0;i<110;i++)
                       for(j=0;j<114;j++);
                }
}

楼主:
我感觉应该先进行AD 转换,再送显,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用到数组

网友A:
为什么不用printf()函数呢?

网友A:
程序是先发3位整数,再发一个点(0x2e=.),再发送4个小数。求余运算

网友B:
                a=(a/11059.2)+0.7;        //以上为超声波测距,能明白
                //获取的数值分解成整数和小数,再转换成十进制字符。
                //把3位整数、小数点、3位小数、空格共9个字节分别保存在缓存数组
                c1=modf(a,&b1);
                b=(int)(b1);
                c=(int)(1000*c1);
                x[0]=0x30+b/100;
                x[1]=0x30+b/10-10*(b/100);
                x[2]=0x30+b-10*(b/10);
                x[3]=0x2e;
                x[4]=0x30+c/100;
                x[6]=0x30+c/10-10*(c/100);
                x[7]=0x30+c-10*(c/10);
                x[8]='\0';
                //缓存数组中9个字节合成一帧数据串发送到上位机
                for(i=0;i<9;i++)
                {
                        if((x[i]==0x30)&&(i<2))
                        {
                                if(!(x[0]==0x30))
                                {
                                        SBUF=x[i];
                                        while(!TI);
                                        TI=0;
                                }
                                else
                                {
                                        SBUF=0x20;
                                        while(!TI);
                                        TI=0;
                                }
                        }
                        else
                        {
                                SBUF=x[i];
                                while(!TI);
                                TI=0;
                        }
                }
                //延时
                for(i=0;i<110;i++)
                        for(j=0;j<114;j++);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a=(a/11059.2)+0.7;        //以上为超声波测距,能明白
                //获取的数值分解成整数和小数,再转换成十进 ...

51单片机作为下位机跟PC端通信 用RS232作为串口通信方式  不用进行模数转换吗? 就是能直接将十进制数字,字符等直接传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是先发3位整数,再发一个点(0x2e=.),再发送4个小数。求余运算

0x2e=.   那0x30还有0x20有特殊含义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51单片机作为下位机跟PC端通信 用RS232作为串口通信方式  不用进行模数转换吗? 就是能直接将十进制数字 ...

串口只负责一次传送一个字节,其代表的含义由通讯协议解释。不存在模数转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