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通信为何会跟pwm冲突,如何解决

楼主(2018-04-27):
我有一个技术问题,求解答就是stm32串口通信为何会跟pwm冲突,如何解决

网友A:
你是不是用的同一个定时器进行通信和PWM生成的?

网友B:
可能是驱动不兼容,你调试一下应该就能正常通信了

网友C(2020-06-17):
没办法解决,只能关闭一个。  复用输出会把引脚接到串口或者PWM上,优先接到串口上。这个地方STM32做的不好,我都没使用串口TX,只用了RX模式,这都不行。

网友C:
没办法解决的,我只用PA3串口RX接收,PA2用作PWM这都不行,PA2同时也是TX。   PA2引脚配置是复用输出,复用输出对应串口输出和PWM输出,我的串口配置模式是RX只接收不发送,这都不行,STM32非要把引脚挂在串口输出上,我关闭串口才挂在PWM上。  这个地方STM32做的不好。  没办法了,我只能用定时器做PW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