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ADC0809检测电压十分不稳定,一直跳,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8-04-27):
显示的AD值和电压值都十分不稳定,一直跳,各位大神求解答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使用一定的滤波算法,消除误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一定的滤波算法,消除误差值

可以具体讲一下么,中值滤波?,算术滤波?怎么操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一定的滤波算法,消除误差值

可以具体讲一下么?中值滤波,算术滤波,具体怎么操作啊

网友A:
比如,方法1、取十次值,平均;
方法2、取十次值,抛弃最大值最小值。取中间值

网友B:
被测两端,加大电容,,,,,滤波如测12次、去掉最大最小值

网友C:
滤波算法很重要,另外检查下adc的供电电源稳不稳定

网友D:
信号电压不稳定,当然AD值一直跳,很真实。

网友E:
画出原理图来,找找原因才是正解。

网友F:
你看跳动范围大不大,如果不大就采用软件的方式滤波一次,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取100次AD转换的结果的平均值,如果波动很大,那你检查一下你的电源电压稳定不,有没有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