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2259音量电位器单片机程序与引脚图及pdf资料下载

楼主:
PT2259引脚图

PT2259管脚功能定义:

音量电位器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void DrvPT2259VolumeCtrl(UCHAR Dat1, UCHAR Dat2)
{
    I2CStart();
    DelayI2c(2);
    I2CWrite(0X88);
    DelayI2c(1);
    ACKCheck();
    I2CWrite(Dat1);
    DelayI2c(1);
    ACKCheck();
    I2CWrite(Dat2);
    DelayI2c(1);
    ACKCheck();
    I2CStop();
}

void VolumeContrlByTP2259(UCHAR selChannel, UCHAR volumeVal)
{

     UCHAR BVal;
     UCHAR AVal;

     //volumeVal = (UINT)(100 - volumeVal)*79/100;  //若声音从0-100范围内变化

     BVal = volumeVal/10;
     AVal = volumeVal%10;

     switch(selChannel)
     {
         case R_CHANNEL:
              DrvPT2259VolumeCtrl((0x30 | BVal), (0x20 | AVal));
              break;

         case L_CHANNEL:
              DrvPT2259VolumeCtrl((0xb0 | BVal), (0xa0 | AVal));
              break;

         case RL_CHANNEL:
              DrvPT2259VolumeCtrl((0xe0 | BVal), (0xd0 | AVal));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WriteTP2259(UCHAR Dat)
{
    I2CStart();
    DelayI2c(2);
    I2CWrite(0X88);
    DelayI2c(1);
    ACKCheck();
    I2CWrite(Dat);
    DelayI2c(1);
    ACKCheck();
    I2CStop();
}

void MuteTP2259(UCHAR selChannel,FLAG muteFlg)
{
    if(!muteFlg)
    {
        WriteTP2259(0x74); //mute off
        return;
    }

    switch(selChannel)
    {
         case R_CHANNEL:
              WriteTP2259(0x75); //r mute
              break;

         case L_CHANNEL:
              WriteTP2259(0x76); //l mute
              break;

         case RL_CHANNEL:
              WriteTP2259(0x77); //rl mute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ClearTP2259(void)
{
   WriteTP2259(0XF0);
}

网友A(2019-02-15):
很好的资料

网友B(2019-03-17):
我觉得应该很好吧。

网友C(2019-08-04):
很有用的,明儿试试

网友D(2020-04-23):
学习了,刚好有用到这个芯片,谢谢LZ

网友E(2020-09-22):
PT2259上电后 是不是要等待200MS以后才能正常进行I2C通信?

网友F(2021-04-23):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刚好有用到这个芯片,谢谢LZ

刚刚好我也要用到,又刚好时隔一年的此时此刻

网友G(2022-03-07):
刚好用到了PT2259芯片,感谢分享。

网友H(2022-07-14):
有个项目刚好用到了PT2259芯片。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I(2022-08-15):
感谢感谢,谢谢分享,刚好用到,官方的data里面没有IIC通讯部分,这个太好了

网友J(2022-10-08):
感谢楼主分享!正想找这个!

网友K(2024-04-26):
pt2259和m62429哪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