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前几个字节为什么需要空着

楼主(2018-04-28):
   单片机编程时,为什么前4个字节需要空着,是必须这么做吗?

网友A:
不是 应该只是好看的吧

网友B:
楼主。这是哪一个条款规定的啊?

网友C:
因为简洁一些吧,不是必须的反正

网友D:
应该是复制粘贴的结果  没有这个规定

网友E:
51单片机硬件设计的中断服务程序入口地址是固定的
INT0:0003H
T0:   000BH
INT1:0013H
T1:   001BH
串口0023H
这个是固定的地址,不能变的,所以中断服务程序只能从这里进入,而由于地址很接近,放不了大程序,所以通常会在这里安置一条跳转指令,跳到另外的地点。
中断响应后会立刻由硬件将当前地址(PC)入栈,然后把新地址放在PC中。

这个是INTEL设计51单片机时硬件设定的,不能改的。而响应哪个中断,由硬件自动修改PC为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入口地址。

网友E:
不放到开头,那你想要放到哪里? 单片机生产出来,代码空间可以小至只1K空间甚至更少,无论如何少,开头的一点空间一定是存在的,所以硬件设计师就把中断表放到开头了 中断发生时,当前指令地址被压栈保护,而后直接转到了中断向量对应的地址,而这个地址上第一个指令基本上是一个goto,它跳转到真正的中断处理程序中

网友E:
理论上讲放在哪里都一样,不过,你不想想,如果入口放在中央,你编写的汇编指令的下一条就是中断入口,为了避开他们,那你程序就得更复杂的跳来跳去,累不累,另外放在中间在修改时也不好找,几k的空间好找么。说白了就是集中放在一个好找好识别的地方。返回通过堆栈。

网友E:
如果你没有使用中断的话,从开头执行,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F:
不是必须的

网友G:
前几个有中断的入口

网友H:
不是必须,这个空不空都可以

网友I:
只是显得整齐一点

网友J:
不是必须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