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485串口配置过程 串口不断的发送字符A,但是没有反应

楼主(2018-04-28):
#include "RS485.h"
#include "sys.h"
void RS485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2,GPIO_AF_USART2);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3,GPIO_AF_USART2);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A2与GPIOA3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速度10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OUT;

        GPIO_Init(GPIOG,&GPIO_InitStruct);

   //USART2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波特率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2, USART_FLAG_TC);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接受中断
        //Usart2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RS485_TX_EN        =0;                                //默认为接收模式
}u8 res;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接收到数据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2);//;读取接收到的数据USART2->DR

        }

}
void RS485_Sendbyte(u8 d)//485发送一个字节
        {
          RS485_TX_EN        =1;        //发送模式
                USART_SendData(USART2,d);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C)==RESET);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TC);
                RS485_TX_EN        =0;

        }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RS485_Init();
        while(1)
        {
        RS485_Sendbyte('A');
        }
}
按理应该在主循环中,串口不断的发送字符A,但是没有反应,请大家看看怎么回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