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安装破解后不能编译

楼主(2018-04-28):
今天卸载安装了3次还是不能编译?不知原因?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我只说一下我想到的,

1.新建工程错误

新建的文件夹里面要有:
(1)新建的工程
(2)添加到工程里面的文本(c语言或者汇编语言编译的文本)

2.文件要安装在全英文目录里面?

要有.c的新文本

要有.c的新文本

网友B:
试试这样,,,, 网卡,保留一张活的,,,,,,处理完后,再恢复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帮助 解决了 是我没有点选呢个HEX选项 新手高手莫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说一下我想到的,

1.新建工程错误

问题解决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