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_485参考程序 源码

楼主(2018-04-28):
STM32F103_485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e070.h"

//***********************内部全局变量声明**********************************//
uint8_t eviewworkdata[300];
uint8_t eviewbuffer[300];
uint8_t eviewreadbuffer[12][300];
uint8_t out5buffer[300];
uint8_t UART5_RX_BUF[300];
uint16_t CheckOUT;
uint16_t shezhicanshu;                                         //用于进入设置状态

//***************************声明结束***************************************//
//***********************调用外部函数声明***********************************//
extern uint8_t gcode[8][200];
extern uint16_t wailiangdu,neiliangdu,LAMP_addr,LAMP_term;
extern uint16_t Bad_Num;

extern uint8_t yadangshuju[40];
extern uint8_t yadangshuju111[40];
extern uint8_t TPWM1,TPWM2;
extern uint8_t checkNum,wTpwm1,rTpwm2,goodNum;
uint8_t E070CONT1,E070CONT2,E070CONT3,E070CONT4;

extern osSemaphoreId  Uart5RSemHandle; //串口接收完成信号量
extern osSemaphoreId  Uart5WSemHandle; //串口发送完成信号量

void  SCI5_Term(void)
{
        UART5_trsmet_workdata();
        UART5_read(3000);
  UART5_read(3300);
        UART5_read(3600);
        UART5_read(3900);
        UART5_read(4200);
        UART5_read(4500);
        UART5_read(4800);
        UART5_read(5100);
        UART5_read_sys(2000);
        UART5_read_contr(2300);

        if((eviewreadbuffer[0][150]*256 + eviewreadbuffer[0][151]) == 1111) EVIEW_EEPROM(0);
        if((eviewreadbuffer[1][150]*256 + eviewreadbuffer[1][151]) == 1111) EVIEW_EEPROM(1);
        if((eviewreadbuffer[2][150]*256 + eviewreadbuffer[2][151]) == 1111) EVIEW_EEPROM(2);
        if((eviewreadbuffer[3][150]*256 + eviewreadbuffer[3][151]) == 1111) EVIEW_EEPROM(3);
        if((eviewreadbuffer[4][150]*256 + eviewreadbuffer[4][151]) == 1111) EVIEW_EEPROM(4);
        if((eviewreadbuffer[5][150]*256 + eviewreadbuffer[5][151]) == 1111) EVIEW_EEPROM(5);
        if((eviewreadbuffer[6][150]*256 + eviewreadbuffer[6][151]) == 1111) EVIEW_EEPROM(6);
        if((eviewreadbuffer[7][150]*256 + eviewreadbuffer[7][151]) == 1111) EVIEW_EEPROM(7);
        if((eviewreadbuffer[8][150]*256 + eviewreadbuffer[8][151]) == 1111) EVIEW_EEPROM_SYS();
        if((eviewreadbuffer[9][150]*256 + eviewreadbuffer[9][151]) == 1111) EVIEW_CONTRL();
}
/*********************************************************************************************************/
/*函数名称:触摸屏     控制单灯或一组灯或全线测试                                                        */
/*功能描述:                                                                                             */
/*返       回:                                                                                          */
/*2016年10月12日测试                                                                                     */
/*********************************************************************************************************/
void EVIEW_CONTRL(void)
{
        uint8_t scope = 0;
        uint8_t group = 0;
        uint16_t AddL = 1;                                          //地址下限
        uint16_t AddH = 10;                                          //地址上限
        uint16_t LX;                                                      //亮度
        uint8_t BuffData[11];

        UART5_read_contr(2300);
        if((eviewreadbuffer[9][148]*256 + eviewreadbuffer[9][149]) == 6666)
        {
                E070CONT1 = 66;
                UART5_write_two_word(2372,TPWM1,TPWM2);
        }
        else if((eviewreadbuffer[9][148]*256 + eviewreadbuffer[9][149]) == 7777)
        {
          E070CONT1 = 77;
                LAMP_addr = eviewreadbuffer[9][0]*256+eviewreadbuffer[9][1];
    TPWM1 =        eviewreadbuffer[9][3];
    TPWM2 =        eviewreadbuffer[9][5];
        }
        else if((eviewreadbuffer[9][148]*256 + eviewreadbuffer[9][149]) == 8888)
        {
          E070CONT1 = 88;
                LAMP_term = eviewreadbuffer[9][7];
    TPWM1 =        eviewreadbuffer[9][9];
    TPWM2 =        eviewreadbuffer[9][11];
        }
        else
        {
           E070CONT1 = 0;
        }
        if((eviewreadbuffer[9][146]*256 + eviewreadbuffer[9][147]) == 12345)
        {
          for(group = 0;group <= 14;group = group + 2)
                {
                         BuffData[0] = AddL >> 8;
                         BuffData[1] = AddL;
                         BuffData[2] = AddH >> 8;
                         BuffData[3] = AddH;
                         write_add_char(group,0,BuffData,4);
                   AddL = AddH + 1;
                   AddH = AddH + 10;
                   LX = 5;                                                                                //亮度下限

                   for(scope = 0;scope <= 24;scope++)                 //24个档位
                   {
                                 BuffData[0] = LX >> 8;
                                 BuffData[1] = LX;
                                 BuffData[2] = scope*4 + group + 1;
                                 BuffData[3] = scope*3 + group + 1;
                                 write_add_char(group,0X04 + 4*scope,BuffData,4);
                                 LX = LX + 100 + scope + group;                          //将65000数值24等分
                   }
                }
                BuffData[0] = 0x02;BuffData[1] = 0x05;BuffData[2] = 0x00;BuffData[3] = 0x00;
                BuffData[4] = 0x0a;BuffData[5] = 0x00;BuffData[6] = 0x01;BuffData[7] = 0x04;
    BuffData[8] = 0x57;BuffData[9] = 0x00;BuffData[10] = 0x10;
                write_add_char(0,150,BuffData,11);

                UART5_write_one_word(2373,54321);
        }
}

/*********************************************************************************************************/
/*函数名称:触摸屏 向24C16写     系统参数                                                                */
/*功能描述:                                                                                             */
/*返       回:                                                                                          */
/*2016年10月11日测试通过                                                                                 */
/********************************************************************************************************/
void EVIEW_EEPROM_SYS(void)
{
        uint8_t BuffData[4] = {22,22,0x08,0xae};
        {
                write_add_char(0,150,&eviewreadbuffer[8][1],1); //地址
                write_add_char(0,151,&eviewreadbuffer[8][3],1); //滞环参数,默认0.5
    write_add_char(0,152,&eviewreadbuffer[8][5],9);

    write_add_char(0,98,BuffData,4);                            //3075                0X08AE=2222

                UART5_write_one_word(2075,2222);
        }
}

/*********************************************************************************************************/
/*函数名称:触摸屏向2416写数字,一次写入一屏的参数                                                       */
/*功能描述:                                                                                             */
/*返       回                                                                                            */
/*2016年9月30日测试通过                                                                                  */
/*********************************************************************************************************/

void EVIEW_EEPROM(uint8_t group2)
{
  uint8_t scope2 ;
        uint16_t eview_data_addr;
        uint8_t BuffData[4] = {22,22,0x08,0xae};

        if(group2 == 0) eview_data_addr = 3000;
        if(group2 == 1) eview_data_addr = 3300;
        if(group2 == 2) eview_data_addr = 3600;
        if(group2 == 3) eview_data_addr = 3900;
        if(group2 == 4) eview_data_addr = 4200;
        if(group2 == 5) eview_data_addr = 4500;
        if(group2 == 6) eview_data_addr = 4800;
        if(group2 == 7) eview_data_addr = 5100;
  {
                write_add_char(2*group2,0X00,&(eviewreadbuffer[group2][2]),4);
                for(scope2=0;scope2<=24;scope2++)                                                           //24个档位
                {
                        write_add_char(2*group2,0X04+4*scope2,&(eviewreadbuffer[group2][6+6*scope2]),4);
                }
                write_add_char(2*group2,98,BuffData,4);
                eviewreadbuffer[group2][150] = 0x08;                                     //只写一遍
                eviewreadbuffer[group2][151] = 0xAE;
                UART5_write_one_word(eview_data_addr + 75,2222);
        }
}

/*********************************************************************************************************/
/*函数名称:从触摸屏读控制单灯或一组灯或全线测试数据                                                     */
/*功能描述:                                                                                             */
/*返       回:                                                                                          */
/*2016年10月12日测试                                                                                     */
/*********************************************************************************************************/
void UART5_read_contr(uint16_t  eview_data_addr)
{
        uint8_t  i;
        out5buffer[0] = 0x01;
        out5buffer[1] = 0x03;
        out5buffer[2] = eview_data_addr >> 8;
        out5buffer[3] = eview_data_addr;                                   //发送起始地址
        out5buffer[4] = 0;
        out5buffer[5] = 80;                                                        //查询64个字,128个字节
        CheckOUT = CRC_Check(out5buffer,6);
        out5buffer[6] = CheckOUT;
        out5buffer[7] = CheckOUT >> 8;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GPIO_PIN_RESET); //RS485状态变为发送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5,out5buffer,8);            //数据发送
        osSemaphoreWait(Uart5WSemHandle,100);        //等待发送完成信号量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GPIO_PIN_SET);         //RS485状态变为接收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5,UART5_RX_BUF,165);         //接收数据
        osSemaphoreWait(Uart5RSemHandle,100);                 //等待接收完成信号量,等待时间<100ms

        if(UART5_RX_BUF[0] == 0x01 && UART5_RX_BUF[1] == 0x03)
        {
                for(i=0;i<160;i++)
                {
                        eviewreadbuffer[9][i] = UART5_RX_BUF[3 + i];                         //eviewreadbuffer有用的数据0,1到126,127
                }
                UART5_RX_BUF[0] = 0;
                UART5_RX_BUF[1] = 0;
        }
}

/*********************************************************************************************************/
/*函数名称:从触摸屏读系统参数                                                                           */
/*功能描述:                                                                                             */
/*返       回:                                                                                          */
/*2016年10月11日测试通过                                                                                 */
/*********************************************************************************************************/
void UART5_read_sys(uint16_t  eview_data_addr)
{
        uint8_t  i;
        out5buffer[0] = 0x01;
        out5buffer[1] = 0x03;
        out5buffer[2] = eview_data_addr >> 8;
        out5buffer[3] = eview_data_addr;                  //发送起始地址
        out5buffer[4] = 0;
        out5buffer[5] = 80;                                       //查询80个字,160个字节
        CheckOUT = CRC_Check(out5buffer,6);
        out5buffer[6] = CheckOUT;
        out5buffer[7] = CheckOUT >> 8;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GPIO_PIN_RESET); //RS485状态变为发送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5,out5buffer,8);            //数据发送
        osSemaphoreWait(Uart5WSemHandle,100);        //等待发送完成信号量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GPIO_PIN_SET);         //RS485状态变为接收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5,UART5_RX_BUF,165);         //接收数据
        osSemaphoreWait(Uart5RSemHandle,100);                 //等待接收完成信号量,等待时间<100ms

        if(UART5_RX_BUF[0] == 0x01 && UART5_RX_BUF[1] == 0x03)
        {
                for(i = 0;i < 160;i++)
                {
                        eviewreadbuffer[8][i] = UART5_RX_BUF[3 + i];                         //eviewreadbuffer有用的数据0,1到126,127
                }
                UART5_RX_BUF[0] = 0;
                UART5_RX_BUF[1] = 0;
        }
}
/*********************************************************************************************************/
/*函数名称:从触摸屏读取80个字的数据                                                                     */
/*功能描述:                                                                                             */
/*返       回:                                                                                          */
/*2016年12月12日测试通过                                                                                 */
/*********************************************************************************************************/

void UART5_read(uint16_t  eview_data_addr)
{
        uint8_t i,group;

        group = (eview_data_addr - 3000) / 300; //0表示读出的第一组数据,1表示第二组
        out5buffer[0] = 0x01;
        out5buffer[1] = 0x03;
        out5buffer[2] = eview_data_addr>>8;
        out5buffer[3] = eview_data_addr;                    //发送起始地址
        out5buffer[4] = 0;
        out5buffer[5] = 80;                                         //查询80个字,160个字节
        CheckOUT = CRC_Check(out5buffer,6);
        out5buffer[6] = CheckOUT;
        out5buffer[7] = CheckOUT >> 8;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GPIO_PIN_RESET); //RS485状态变为发送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5,out5buffer,8);            //数据发送
        osSemaphoreWait(Uart5WSemHandle,50);        //等待发送完成信号量,等待时间<50ms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GPIO_PIN_SET);         //RS485状态变为接收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5,UART5_RX_BUF,165);         //接收数据
        osSemaphoreWait(Uart5RSemHandle,50);                 //等待接收完成信号量,等待时间<50ms

        if(UART5_RX_BUF[0] == 0x01 && UART5_RX_BUF[1] == 0x03)
        {
                for(i = 0;i < 160;i++)
                {
                        eviewreadbuffer[group][i] = UART5_RX_BUF[3+i];                        //eviewreadbuffer有用的数据0,1到126,127
                }
                UART5_RX_BUF[0]=0;
                UART5_RX_BUF[1]=0;
        }

}

/*********************************************************************************************************/
/*函数名称:发送一组数据到触摸屏                                                                         */
/*功能描述:发送一组数据到触摸屏,初始化时向触摸屏一组一组发送数据                                       */
/*返       回:                                                                                          */
/*2016年9月22日测试通过                                                                                  */
/*功能参数:EVIEW中的首地址、发送数量、第几组灯数据                                                      */
/*********************************************************************************************************/
void UART5_trsmet_term(uint16_t  eview_data_addr,uint8_t number,uint8_t group)
{

        eviewbuffer[0] = 0x01;                                           //前4位为固定字节
        eviewbuffer[1] = 0x10;
        eviewbuffer[2] = eview_data_addr >> 8;
        eviewbuffer[3] = eview_data_addr;                     //发送起始地址
  eviewbuffer[4] = 0x00;
        eviewbuffer[5] = number;                             //发送字的个数
        eviewbuffer[6] = number * 2;                         //发送字节数

        eview_eeprom_data(group);                       //eviewbuffer[7]到eviewbuffer[245]由此函数填充
        eviewbuffer[246] = 246;
        CheckOUT = CRC_Check(eviewbuffer,247);

        eviewbuffer[247] = CheckOUT;
        eviewbuffer[248] = CheckOUT>>8;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GPIO_PIN_RESET); //RS485状态变为发送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5,eviewbuffer,249);         //数据发送
        osSemaphoreWait(Uart5WSemHandle,100);        //等待发送完成信号量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GPIO_PIN_SET);         //RS485状态变为接收
        osDelay(30);                                           //等待屏幕处理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5,&UART5_RX_BUF[0],1);       //伪接收,清空串口接收缓冲区
        osSemaphoreWait(Uart5RSemHandle,100);        //等待接收完成信号量
}

/*********************************************************************************************************/
/*函数名称:发送一组 控制 99数据到触摸屏                                                                 */
/*功能描述:发送一组数据到触摸屏,填充控制页面                                                           */
/*返       回:                                                                                          */
/*********************************************************************************************************/
void UART5_trsmet_contral(uint16_t  eview_data_addr)
{
        uint8_t j;
  for(j = 0;j < 250;j = j+2)
        {
                eviewbuffer[j] = 9;
    eviewbuffer[j+1] = 0;
        }
        eviewbuffer[0] = 0x01;
        eviewbuffer[1] = 0x10;
        eviewbuffer[2] = eview_data_addr >> 8;
        eviewbuffer[3] = eview_data_addr;                                   //发送起始地址
        eviewbuffer[4] = 0x00;
        eviewbuffer[5] = 80;                                               //发送字的个数
        eviewbuffer[6] = 160;                                               //发送字节数
        eviewbuffer[246] = 246;
        CheckOUT = CRC_Check(eviewbuffer,247);
        eviewbuffer[247] = CheckOUT;
        eviewbuffer[248] = CheckOUT >> 8;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GPIO_PIN_RESET); //RS485状态变为发送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5,eviewbuffer,249);         //数据发送
        osSemaphoreWait(Uart5WSemHandle,100);        //等待发送完成信号量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GPIO_PIN_SET);         //RS485状态变为接收
        osDelay(30);                                           //等待屏幕处理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5,&UART5_RX_BUF[0],1);       //伪接收,清空串口接收缓冲区
        osSemaphoreWait(Uart5RSemHandle,100);        //等待接收完成信号量
}

/*********************************************************************************************************/
/*功能描述:发送系统数据到触摸屏                                                                         */
/*返       回:                                                                                          */
/*2016年9月22日测试通过                                                                                  */
/*EVIEW中的首地址、发送数量、第几组灯数据                                                                */
/*********************************************************************************************************/
void UART5_trsmet_SYS(uint16_t  eview_data_addr,uint8_t number)
{
  uint8_t j;
  for(j=0;j<250;j++)
        {
                eviewbuffer[j]=0;
        }
        eviewbuffer[0] = 0x01;
        eviewbuffer[1] = 0x10;
        eviewbuffer[2] = eview_data_addr>>8;
        eviewbuffer[3] = eview_data_addr;                  //发送起始地址
        eviewbuffer[4] = 0x00;
        eviewbuffer[5] = number;                          //发送字的个数
        eviewbuffer[6] = number * 2;                      //发送字节数
        eviewbuffer[7] = 0;
        eviewbuffer[8] = gcode[0][150];                                //主机地址,默认01
        eviewbuffer[9] = 0;
        eviewbuffer[10] = gcode[0][151];                        //滞环参数,默认0.5
        eviewbuffer[11] = 0;
        eviewbuffer[12] = gcode[0][152];                        //调光方式,0为有级
        eviewbuffer[13] = gcode[0][153];                        //参数a
        eviewbuffer[14] = gcode[0][154];
        eviewbuffer[15] = gcode[0][155];                        //参数b
        eviewbuffer[16] = gcode[0][156];
        eviewbuffer[17] = gcode[0][157];                        //duchuanganqi;判断哪个主机读取传感器
        eviewbuffer[18] = gcode[0][158];
        eviewbuffer[19] = gcode[0][159];                        //继电器动作值,默认16
        eviewbuffer[20] = gcode[0][160];

        eviewbuffer[246] = 246;
        CheckOUT = CRC_Check(eviewbuffer,247);
  eviewbuffer[247] = CheckOUT;
        eviewbuffer[248] = CheckOUT >> 8;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GPIO_PIN_RESET); //RS485状态变为发送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5,eviewbuffer,249);         //数据发送
        osSemaphoreWait(Uart5WSemHandle,100);        //等待发送完成信号量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GPIO_PIN_SET);         //RS485状态变为接收
        osDelay(30);                                           //等待屏幕处理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5,&UART5_RX_BUF[0],1);       //伪接收,清空串口接收缓冲区
        osSemaphoreWait(Uart5RSemHandle,100);        //等待发送完成信号量
}

/*********************************************************************************************************/
/*函数名称:发送工作数据到触摸屏                                                                         */
/*功能描述:发送一组数据到触摸屏                                                                         */
/*返       回:                                                                                          */
/*2016年9月23日测试通过                                                                                  */
/*********************************************************************************************************/
void UART5_trsmet_workdata(void)
{
        uint8_t i,group,MAaddr_Temp;                   //计数器,组别,地址
  uint8_t WPWM[10],RPWM[10];                     //白色PWM,红色PWM
        uint16_t qliangdu,liangdu,kongzhiliang_Temp;

  kongzhiliang_Temp = wailiangdu;
        MAaddr_Temp = gcode[0][150];
        eviewworkdata[0] = 0x01;
        eviewworkdata[1] = 0x10;
        eviewworkdata[2] = 0;
        eviewworkdata[3] = 0;                                       //发送起始地址
  eviewworkdata[4] = 0x00;
        eviewworkdata[5] = 44;                                     //发送字的个数
  eviewworkdata[6] = 88;                                     //发送字节数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GPIO_PIN_RESET); //RS485状态变为发送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5,eviewworkdata,97);         //数据发送
        osSemaphoreWait(Uart5WSemHandle,100);        //等待发送完成信号量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GPIO_PIN_SET);         //RS485状态变为接收
        osDelay(30);                                           //等待屏幕处理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5,&UART5_RX_BUF[0],1);       //伪接收,清空串口接收缓冲区
        osSemaphoreWait(Uart5RSemHandle,100);        //等待接收完成信号量
}

/*********************************************************************************************************/
/*函数名称:向触摸屏写1个字的数据                                                                        */
/*功能描述:                                                                                             */
/*返       回:                                                                                          */
/*2016年9月30日测试通过                                                                                  */
/********************************************************************************************************/

void UART5_write_one_word(uint16_t  eview_data_addr,uint16_t  data)
{
        out5buffer[0] = 0x01;
        out5buffer[1] = 0x06;
        out5buffer[2] = eview_data_addr >> 8;
        out5buffer[3] = eview_data_addr;                  //发送地址
        out5buffer[4] = data >> 8;
        out5buffer[5] = data;
        CheckOUT = CRC_Check(out5buffer,6);
        out5buffer[6] = CheckOUT;
        out5buffer[7] = CheckOUT >> 8;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GPIO_PIN_RESET); //RS485状态变为发送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5,out5buffer,8);            //数据发送
        osSemaphoreWait(Uart5WSemHandle,100);        //等待发送完成信号量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GPIO_PIN_SET);         //RS485状态变为接收
        osDelay(30);                                           //等待屏幕处理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5,&UART5_RX_BUF[0],1);       //伪接收,清空串口接收缓冲区
        osSemaphoreWait(Uart5RSemHandle,100);        //等待接收完成信号量
}
/*********************************************************************************************************/
/*函数名称:向触摸屏写2个字的数据                                                                        */
/*功能描述:                                                                                             */
/*返       回:                                                                                          */
/*2016年9月30日测试通过                                                                                  */
/*********************************************************************************************************/

void UART5_write_two_word(uint16_t  eview_data_addr,uint16_t  data1,uint16_t  data2)
{
        out5buffer[0] = 0x01;
        out5buffer[1] = 0x10;
        out5buffer[2] = eview_data_addr>>8;
        out5buffer[3] = eview_data_addr;                  //发送地址
        out5buffer[4] = 0;
        out5buffer[5] = 2;
        out5buffer[6] = 4;
        out5buffer[7] = data1 >> 8;
        out5buffer[8] = data1;
        out5buffer[9] = data2 >> 8;
        out5buffer[10] = data2;

        CheckOUT = CRC_Check(out5buffer,11);
        out5buffer[11] = CheckOUT;
        out5buffer[12] = CheckOUT >> 8;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GPIO_PIN_RESET); //RS485状态变为发送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5,out5buffer,13);            //数据发送
        osSemaphoreWait(Uart5WSemHandle,100);        //等待发送完成信号量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3, GPIO_PIN_SET);         //RS485状态变为接收
        osDelay(30);                                           //等待屏幕处理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5,&UART5_RX_BUF[0],1);       //伪接收,清空串口接收缓冲区
        osSemaphoreWait(Uart5RSemHandle,100);        //等待接收完成信号量
}

/*********************************************************************************************************/
/*函数名称:将24C16中的2维数组变成一维                                                                   */
/*功能描述:读取AT24C16中的数据,共8组,每组5*24+4=124字节                                               */
/*返       回:                                                                                          */
/*2016年9月22日测试通过                                                                                  */
/*********************************************************************************************************/
void eview_eeprom_data(uint8_t group)
{
        uint8_t scope;

        eviewbuffer[7] = 0;
        eviewbuffer[8] = group+1;                             //显示第几组灯
        eviewbuffer[9] = gcode[group][0];         //地址下限的高字节
        eviewbuffer[10] = gcode[group][1]; //地址下限的低字节
        eviewbuffer[11] = gcode[group][2]; //地址上限的高字节
        eviewbuffer[12] = gcode[group][3]; //地址上限的低字节

        for(scope=0;scope<=24;scope++)
        {
                eviewbuffer[6*scope+13] = gcode[group][0X04+4*scope];         //亮度下限的高字节
                eviewbuffer[6*scope+14] = gcode[group][0X05+4*scope];         //亮度下限的低字节
                eviewbuffer[6*scope+15] = 0;
                eviewbuffer[6*scope+16] = gcode[group][0X06+4*scope];         //亮度上限的高字节
                eviewbuffer[6*scope+17] = 0;
                eviewbuffer[6*scope+18] = gcode[group][0X07+4*scope];         //亮度上限的低字节
        }
}

/**************************************************************/

网友A:
缺少头文件,与原理图 望补齐后评分

网友B(2018-10-09):
这个包含的头文件是自己写的吗?还是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