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按键程序是哪里错了

楼主(2018-04-28):
请问想实现独立键盘k4(sbit k4=P1^3)按下,会从“欢迎使用”画面进入“IC”数据画面,但是在烧写程序时,单片机不会等待按键按下或者按键按下TFT屏幕出错。请问是哪里错了。

网友A:
子函数是一直等待的,主函数中,怎么能判断得到start==1呢

~~~~~~~~~~

网友B:
等待按键按下前不就调用了welcom()吗

网友B:
等待按键按下之前就调用welcom ()了

网友C:
welcome放到按键函数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子函数是一直等待的,主函数中,怎么能判断得到start==1呢

~~~~~~~~~~

那请问应该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待按键按下之前就调用welcom ()了

先调用welcome,然后等待子函数,按键按下会让start=1,再判断start==1,调用IC函数

网友D:
我来说一下为什么单片机不会等待按键按下,你在键值按下前有个延时1000,就会对按键判断产生影响,而且软件延时消抖根本用不了那么长时间,10~20us就可以了,如果你是按下就松开,不建议你设置成这样,除非你是按下后直到执行了相应功能再松开

网友E:
你发出来的都没问题啊,欢迎界面如果能显示的话,按键按下去再出错说明错误有冲突,你把欢迎放在清屏语句后面,不放在循环里面试试看

网友E:
因为你延时之后马上又继续循环,那就会在没有清屏的时候直接出现欢迎这个语句,导致屏幕出错

网友F:
while(1)
{
   welcome();
   Delay(1000);
   judge1();
  if(start==1)
   break;
}
clear();
Ic();
Delay(1000);
如果把welcome放在while(1)里面,就算是start=1也会显示welcome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来说一下为什么单片机不会等待按键按下,你在键值按下前有个延时1000,就会对按键判断产生影响,而且软件 ...

网上说消抖时间一般是10-20ms,那如果是按下松开应该怎么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发出来的都没问题啊,欢迎界面如果能显示的话,按键按下去再出错说明错误有冲突,你把欢迎放在清屏语句后 ...

请问,欢迎界面放在了循环外边,但是按键按下,没有反应,一直是欢迎界面。是什么问题

网友G:
进不了判断程序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欢迎界面放在了循环外边,但是按键按下,没有反应,一直是欢迎界面。是什么问题

那就要分析了,按键检测模块没有问题,但是按键没有反应,说明你这个延时模块有问题。Delay(1000)这句有问题

网友E:
无法进入while(1)这个循环,说明问题出在前面的语句,你需要把你的显示语句welcome()检查一下。不过正常来说,编译通过的话应该不是一些死循环这种逻辑错误

网友H:
可能是语法错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