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和stm32c8t6程序间的移植如何进行?

楼主(2018-04-28):
stm32f103zet6和stm32c8t6程序间的移植如何进行?

网友A:
因为都是STM32F103的芯片所以使用的模板也是一样的,你可以直接建立一个模板,里面要添加的选是就行了。

网友A:
具体的可以去opendv这个里面找找视频资料,学习下如何配置模板

网友B(2019-08-06):
将ZET6程序移植到C8T6
第一:将C/C++中的    STM32F10X_HD,USE_STDPERIPH_DRIVER改为STM32F10X_MD,USE_STDPERIPH_DRIVER
第二:将CORE中   startup_stm32f10x_hd.s改为startup_stm32f10x_md.s

网友C:
找一个C8T6的例程,把部分外设程序和主函数改成ZET6的

网友D:
将C8T6程序移植到ZET6
第一:将C/C++中的    STM32F10X_MD,USE_STDPERIPH_DRIVER改为STM32F10X_HD,USE_STDPERIPH_DRIVER
第二:将Decive中   选择stm32f103ZE
第三:将一些接口改一下

网友E:
你看一下原理图,上面的接口和固件库,一样的话,可以直接用不一样的话,得改

网友F(2022-02-21):
这位大佬讲的清楚,可以看一下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147894/article/details/109246308

网友G(2022-06-07):
引用 网友E:
你看一下原理图,上面的接口和固件库,一样的话,可以直接用不一样的话,得改

请问要如何修改接口?

网友H:
1.改启动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