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编译出现大量错误,急需帮助!谢谢

楼主(2018-04-28):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122.c...
122.C(19): error C202: 'gt': undefined identifier
122.C(1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
122.C(1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122.C(2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
122.C(2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122.C(32): error C202: 'lt': undefined identifier
122.C(3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
122.C(3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122.C(34): error C202: 'lt': undefined identifier
122.C(34):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122.C(43): error C202: 'lt': undefined identifier
122.C(43): error C202: 'lt': undefined identifier
122.C(44): error C202: 'gt': undefined identifier
122.C(44): error C202: 'gt': undefined identifier
122.C(62): error C202: 'wela': undefined identifier
122.C(64): error C202: 'wela': undefined identifier
122.C(65): error C202: 'wela': undefined identifier
122.C(71): error C202: 'wela': undefined identifier
122.C(73): error C202: 'wela': undefined identifier
122.C(74): error C202: 'wela': undefined identifier
122.C(80): error C202: 'wela': undefined identifier
122.C(82): error C202: 'wela': undefined identifier
122.C(83): error C202: 'wela': undefined identifier
122.C(89): error C202: 'wela': undefined identifier
122.C(91): error C202: 'wela': undefined identifier
122.C(92): error C202: 'wela': undefined identifier
122.C(99): error C202: 'gt': undefined identifier
122.C(9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
122.C(9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Target not created

请大神帮忙改改可以吗?谢谢!

#include <reg52.h>//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_nop_();延时函数用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用uchar代替unsigned char,1字节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用uint代替nsigned int,2字节0-26653
sbit  SO=P1^0;  //P1.0口与SO相连
sbit  CS=P1^1;  //P1.1口与CS相连
sbit  SCK=P1^2; //P1.2口与SCK相连
sbit dula=P2^6;//段选 sbit wela=P2^7;//位选
uint j,h;   float wendu;//4字节(6位数字)
uint  Re_Convert();//热电偶数据读取,返回温度
void  Disp_temp();//温度显示
uchar qian=0,bai=0,shi=0,ge=0,xiao=0;
uint  P_Temp; uint  temp;
uchar code table3[]={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共阴数码管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延时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uint Re_Convert() //热电偶数据读取,返回温度
{
uchar i;
unsigned long Temp_2;
Temp_2=0;
CS=1;
SCK=0;
_nop_();_nop_();   //这个_nop_()等效与汇编里面的NOP指令,也就是空一个机器周期, //在51单片机中_nop_()等于空12个时钟周期【即一个机器周期】
CS=0;
for(i=0;i<16;i++)//16位数据读取
{
Temp_2<<=1;//向右移一位
_nop_();
SCK=1;//上升
if(SO==1){Temp_2=Temp_2|0x01;}
else Temp_2=Temp_2|0x00; _nop_();
SCK=0;
_nop_();
}
CS=1;   //读取完后对CS置1进行温度转换!MAX6675的转换时间是典型值:0.17s,最大值0.22s。
Temp_2=Temp_2<<1; //向左移一位,取0-14位
Temp_2=Temp_2>>4; //向右移4位,取3-14位
Temp_2=Temp_2*10/4;//变换为温度值--每LSB代表0.25度,注意:在此处先乘了个10
return(Temp_2);
}
void Disp_temp()//温度显示
{
uint temp;   // wendu=Re_Convert();// 热电偶数据读取,返回温度
temp=wendu;
xiao=temp%10; //取小数位数字
temp=temp/10;
ge  =temp%10;//取个位数字
temp=temp/10;
shi =temp%10;//取十位数字
bai =temp/10;//去百位数字 //动态扫描显示各位数字
dula=0;
P0=table3[bai];
dula=1;
dula=0;
wela=0;
P0=0x7e;
wela=1;
wela=0;
delay(1);
dula=0;
P0=table3[shi];
dula=1;
dula=0;
wela=0;
P0=0x7d;
wela=1;
wela=0;
delay(1);
dula=0;
P0=table3[ge];
dula=1;
dula=0;
wela=0;
P0=0x7b;
wela=1;
wela=0;
delay(1);
dula=0;
P0=table3[xiao];
dula=1;
dula=0;
wela=0;
P0=0x77;
wela=1;
wela=0;
delay(1);
}
void main()//主程序
{
while(1)
{
  for(j=250;j>0;j--)
{
if(j==250){wendu=Re_Convert();}  // 热电偶数据读取,返回温度,每刷新250次(大约0.5秒)进行一次MAX6675的温度转换,MAX6675的转换时间典型值:0.17s,最大值0.22s。
Disp_temp(); //温度显示
}
}
}

网友A:
sbit wela=P2^7;//位选   没有换行被注释掉了
sbit dula=P2^6;//段选 sbit wela=P2^7;//位选

网友B:
#include <reg52.h>//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_nop_();延时函数用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用uchar代替unsigned char,1字节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用uint代替nsigned int,2字节0-26653
sbit  SO=P1^0;  //P1.0口与SO相连
sbit  CS=P1^1;  //P1.1口与CS相连
sbit  SCK=P1^2; //P1.2口与SCK相连
sbit dula=P2^6;//段选
sbit wela=P2^7;//位选
uint j,h;
float wendu;//4字节(6位数字)
uint  Re_Convert();//热电偶数据读取,返回温度
void  Disp_temp();//温度显示
uchar qian=0,bai=0,shi=0,ge=0,xiao=0;
uint  P_Temp; uint  temp;
uchar code table3[]={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共阴数码管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延时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uint Re_Convert() //热电偶数据读取,返回温度
{
        uchar i;
        unsigned long Temp_2;
        Temp_2=0;
        CS=1;
        SCK=0;
        _nop_();_nop_();   //这个_nop_()等效与汇编里面的NOP指令,也就是空一个机器周期, //在51单片机中_nop_()等于空12个时钟周期【即一个机器周期】
        CS=0;
        for(i=0;i<16;i++)//16位数据读取
        {
                Temp_2<<=1;//向右移一位
                _nop_();
                SCK=1;//上升
                if(SO==1){Temp_2=Temp_2|0x01;}
                else Temp_2=Temp_2|0x00;
                _nop_();
                SCK=0;
                _nop_();
        }
        CS=1;   //读取完后对CS置1进行温度转换!MAX6675的转换时间是典型值:0.17s,最大值0.22s。
        Temp_2=Temp_2<<1; //向左移一位,取0-14位
        Temp_2=Temp_2>>4; //向右移4位,取3-14位
        Temp_2=Temp_2*10/4;//变换为温度值--每LSB代表0.25度,注意:在此处先乘了个10
        return(Temp_2);
}
void Disp_temp()//温度显示
{
        uint temp;   // wendu=Re_Convert();// 热电偶数据读取,返回温度
        temp=wendu;
        xiao=temp%10; //取小数位数字
        temp=temp/10;
        ge  =temp%10;//取个位数字
        temp=temp/10;
        shi =temp%10;//取十位数字
        bai =temp/10;//去百位数字 //动态扫描显示各位数字
        dula=0;
        P0=table3[bai];
        dula=1;
        dula=0;
        wela=0;
        P0=0x7e;
        wela=1;
        wela=0;
        delay(1);
        dula=0;
        P0=table3[shi];
        dula=1;
        dula=0;
        wela=0;
        P0=0x7d;
        wela=1;
        wela=0;
        delay(1);
        dula=0;
        P0=table3[ge];
        dula=1;
        dula=0;
        wela=0;
        P0=0x7b;
        wela=1;
        wela=0;
        delay(1);
        dula=0;
        P0=table3[xiao];
        dula=1;
        dula=0;
        wela=0;
        P0=0x77;
        wela=1;
        wela=0;
        delay(1);
}
void main()//主程序
{
        while(1)
        {
                for(j=250;j>0;j--)
                {
                        if(j==250){wendu=Re_Convert();}  // 热电偶数据读取,返回温度,每刷新250次(大约0.5秒)进行一次MAX6675的温度转换,MAX6675的转换时间典型值:0.17s,最大值0.22s。
                        Disp_temp(); //温度显示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