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开发板+MC20开发车载定位和断电控制终端

楼主(2018-04-28):
项目需求:周期上传gps数据到服务器,接收服务器发送到车端的断电控制。
采购材料:
1 集成STM32F103C8T6芯片的板子+MC20通信板子;

2 串口继电器模块

Modbus-Rtu 2路输出 2路开关量输入模块地址: Modbus-Rtu 2路.rar (607 Bytes, 下载次数: 94)

板子带有两路串口,一路跟MC20

楼主:
上面的帖子编辑中因事暂停 , 下面继续。

3  采购一个12伏转5伏的三脚电源模块;
4 采购所料外壳;

制作方法
1  首先使用stm32通用的USB口烧录器连接gps板子的串口2, 调试gps输出;
2  MC20中插入SIM卡,能正常发送数据到云端;这里需要说明下,云端的服务器需要有固定IP或者确定的域名,否则数据上不去;具体可以参考MC20的用户手册;
3 根据继电器的控制指令,编写继电器控制代码;这个阶段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调试串口有周期性的调试信息输出,如果继电器控制指令跟调试输出混在一起发送就会导致继电器不能识别指令,所以需要在代码里面控制下分开发送;
4 写继电器代码时,为了方便比对继电器的动作,将继电器的控制代码里面加入了一行控制闪灯的代码,这样就能知道代码什么时候执行了继电器指令;
5 烧录好程序之后,串口接到继电器,测试继电器的动作,测试阶段可以做自动循环周期发送开关指令。
成品图

成品图2

成品图2

成品图1

成品图1

单片机代码

网友A(2018-12-01):
MC20.c和MC20.h是空文件

网友B(2019-07-25):
引用 楼主:
上面的帖子编辑中因事暂停 , 下面继续。

3  采购一个12伏转5伏的三脚电源模块;

就是我现在用的是32最小系统+MC20 在32控制mc20发送AT指令的代码编写上,我实在是头痛,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写啊 ,不知道从哪开始写,我在网络上找了很久的资源 有例程但是看不懂,没有系统的教法,唉 好难开始。
您帮我看看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网友C(2021-02-23):
这个好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