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S2手柄控制舵机与W25Q64存储源代码

楼主(2018-04-28):
51单片机开发控制代码

/*
        1、串口1调试                ok
        2、串口2调试                ok
        3、定时器0调试                ok
        4、定时器1调试                ok
        5、PS2手柄调试                ok
        6、4通道PWM调试                ok
        7、舵机调试                        ok
        8、W25Q64存储调试        ok

        调试的过程:
        如上,一个一个模块调通,最后组合
        左边的目录结构就是正队每一个模块调试好做成一个模块文件,便于移植

        看程序方法:
        看程序的时候,从main文件的main函数看起
        基本的程序思路是
        主函数->各个模块初始化->大循环while(1)
                                                  ->中断(串口、定时器等)
        大家在深究本程序时,建议大家先去了解各个模块的原理,然后看懂文件结构和程序结构,最后再细究算法问题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c15.h"
#include "u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o.h"
#include "ps2.h"
#include "pwm.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w25q64.h"
#include "global.h"
#include "adc.h"
#include "oled.h"

#define PS2_LED_RED                  0x73
#define PS2_LED_GRN                  0x41
#define PSX_BUTTON_NUM                 16
#define PS2_MAX_LEN                 64

#define CAR_PWM                                0
#define VOL_CH                                7
#define VERSION                                20170912        //版本定义

#define W25Q64_INFO_ADDR_SAVE_STR                        (((8<<10)-4)<<10)//(8*1024-1)*1024                //eeprom_info结构体存储的位置
#define FLAG_VERIFY 0x38

void led_beep_start(void);
void handle_ps2(void);
void handle_nled(void);
void handle_car(void);
void handle_uart(void);
void handle_button(void);
void parse_psx_buf(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mode);
void parse_cmd(u8 *cmd);

void action_save(u8 *str);
int get_action_index(u8 *str);//获取动作序号
void print_group(int start, int end);
void int_exchange(int *int1, int *int2);
void erase_sector(int start, int end);

void do_group_once(int group_num);
void handle_action(void);
u8 check_dj_state(void);//检查舵机状态,是否全部到位

void do_action(u8 *uart_receive_buf);
void replace_char(u8*str, u8 ch1, u8 ch2);
void car_pwm_set(int car_left, int car_right);
//void car_io_set(int car_left, int car_right);

void handle_uart_get(void);
void handle_warning(void);
void handle_oled(void);
void handle_sensor(void);
void oled_dis_init(void);
void rewrite_eeprom(void);

#define CYCLE   1000                                                                                     //
u8 psx_buf[9]={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short adc7_value = 0, adc0_value = 0;
float vol_adc = 0;

unsigned char code BMP1[] =
{
        0x00,0x03,0x05,0x09,0x11,0xFF,0x11,0x89,0x05,0xC3,0x00,0xE0,0x00,0xF0,0x00,0xF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44,0x28,0xFF,0x11,0xAA,0x44,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BMP2[] =
{
        0x00,0x03,0x05,0x09,0x11,0xFF,0x11,0x89,0x05,0xC3,0x00,0xE0,0x00,0xF0,0x00,0xF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44,0x28,0xFF,0x11,0xAA,0x44,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code const char *pre_cmd_set_red[PSX_BUTTON_NUM] = {
        "<PS2_RED01:#005P2400T2000!^$DST:5!>",        //L2
        "<PS2_RED02:#005P0600T2000!^$DST:5!>",                //R2
        "<PS2_RED03:#004P0600T2000!^$DST:4!>",                //L1
        "<PS2_RED04:#004P2400T2000!^$DST:4!>",        //R1
        "<PS2_RED05:#002P2400T2000!^$DST:2!>",        //RU
        "<PS2_RED06:#003P2400T2000!^$DST:3!>",        //RR
        "<PS2_RED07:#002P0600T2000!^$DST:2!>",                //RD
        "<PS2_RED08:#003P0600T2000!^$DST:3!>",                //RL
        "<PS2_RED09:$!>",                                //SE
        "<PS2_RED10:$DWD!>",                                        //AL
        "<PS2_RED11:$DWA!>",                                        //AR
        "<PS2_RED12:$DJR!>",                                        //ST
        "<PS2_RED13:#001P0600T2000!^$DST:1!>",                //LU
        "<PS2_RED14:#000P0600T2000!^$DST:0!>",                //LR
        "<PS2_RED15:#001P2400T2000!^$DST:1!>",        //LD
        "<PS2_RED16:#000P2400T2000!^$DST:0!>",        //LL

};

code const char *pre_cmd_set_grn[PSX_BUTTON_NUM] = {
        "<PS2_GRN01:#005P2400T2000!^$DST:5!>",        //L2
        "<PS2_GRN02:#005P0600T2000!^$DST:5!>",                //R2
        "<PS2_GRN03:#004P0600T2000!^$DST:4!>",                //L1
        "<PS2_GRN04:#004P2400T2000!^$DST:4!>",        //R1
        "<PS2_GRN05:#002P2400T2000!^$DST:2!>",        //RU
        "<PS2_GRN06:#003P2400T2000!^$DST:3!>",        //RR
        "<PS2_GRN07:#002P0600T2000!^$DST:2!>",                //RD
        "<PS2_GRN08:#003P0600T2000!^$DST:3!>",                //RL
        "<PS2_GRN09:$!>",                                //SE
        "<PS2_GRN10:$!>",                                                //AL-NO
        "<PS2_GRN11:$!>",                                                //AR-NO
        "<PS2_GRN12:$DJR!>",                                        //ST
        "<PS2_GRN13:#001P0600T2000!^$DST:1!>",                //LU
        "<PS2_GRN14:#000P0600T2000!^$DST:0!>",                //LR
        "<PS2_GRN15:#001P2400T2000!^$DST:1!>",        //LD
        "<PS2_GRN16:#000P2400T2000!^$DST:0!>",        //LL
};

u8 dbt_flag = 0;
code const char *action_pre[] = {
"{G0000#000P1500T1000!#001P1500T1000!#002P1500T1000!#003P1500T1000!#004P1500T1000!#005P1500T10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01#000P1500T1000!#001P1500T1000!#002P1500T1000!#003P1500T1000!#004P1500T1000!#005P1500T10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02#000P1500T1000!#001P1705T1000!#002P1859T1000!#003P1936T1000!#004P1500T1000!#005P1500T10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03#000P1500T1000!#001P1705T1000!#002P1859T1000!#003P1936T1000!#004P2000T1000!#005P1500T10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04#000P1500T0500!#001P1705T0500!#002P1859T0500!#003P1936T0500!#004P1000T0500!#005P1500T05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05#000P1500T0500!#001P1705T0500!#002P1859T0500!#003P1936T0500!#004P2000T0500!#005P1500T05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06#000P1500T0500!#001P1705T0500!#002P1859T0500!#003P1936T0500!#004P1000T0500!#005P1500T05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07#000P1500T0500!#001P1705T0500!#002P1859T0500!#003P1936T0500!#004P2000T0500!#005P1500T05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08#000P1500T0500!#001P1705T0500!#002P1859T0500!#003P1936T0500!#004P1000T0500!#005P1500T05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09#000P1500T0500!#001P1705T0500!#002P1859T0500!#003P1936T0500!#004P2000T0500!#005P1500T05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10#000P1500T1000!#001P1500T1000!#002P1500T1000!#003P1500T1000!#004P1500T1000!#005P1500T10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11#000P1500T1000!#001P1500T1000!#002P1500T1000!#003P1500T1000!#004P1500T1000!#005P1500T10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12#000P1500T1000!#001P1346T1000!#002P2013T1000!#003P2115T1000!#004P1500T1000!#005P1000T10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13#000P1500T1000!#001P1346T1000!#002P2013T1000!#003P2115T1000!#004P1500T1000!#005P2000T10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14#000P1500T1000!#001P2000T1000!#002P2013T1000!#003P2115T1000!#004P1500T1000!#005P2000T10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15#000P2200T1000!#001P2000T1000!#002P2013T1000!#003P2115T1000!#004P1500T1000!#005P2000T10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16#000P2200T1000!#001P1300T1000!#002P2013T1000!#003P2115T1000!#004P1500T1000!#005P2000T10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17#000P2200T1000!#001P1300T1000!#002P2013T1000!#003P2115T1000!#004P1500T1000!#005P1000T10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18#000P2200T1000!#001P1800T1000!#002P2013T1000!#003P2115T1000!#004P1500T1000!#005P1000T10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19#000P2200T1000!#001P1500T1000!#002P1500T1000!#003P1500T1000!#004P1500T1000!#005P1000T10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20#000P1500T1000!#001P1500T1000!#002P1500T1000!#003P1500T1000!#004P1500T1000!#005P1500T10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21#000P1500T1000!#001P1500T1000!#002P1500T1000!#003P1500T1000!#004P1500T1000!#005P1000T10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22#000P1500T1000!#001P1346T1000!#002P2013T1000!#003P2115T1000!#004P1500T1000!#005P1000T10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23#000P1500T1000!#001P1346T1000!#002P2013T1000!#003P2115T1000!#004P1500T1000!#005P2000T10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24#000P1500T1000!#001P2000T1000!#002P2013T1000!#003P2115T1000!#004P1500T1000!#005P2000T10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25#000P0800T1000!#001P2000T1000!#002P2013T1000!#003P2115T1000!#004P1500T1000!#005P2000T10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26#000P0800T1000!#001P1300T1000!#002P2013T1000!#003P2115T1000!#004P1500T1000!#005P2000T10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27#000P0800T1000!#001P1300T1000!#002P2013T1000!#003P2115T1000!#004P1500T1000!#005P1000T10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28#000P0800T1000!#001P1800T1000!#002P2013T1000!#003P2115T1000!#004P1500T1000!#005P1000T10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29#000P0800T1000!#001P1500T1000!#002P1500T1000!#003P1500T1000!#004P1500T1000!#005P1000T10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30#000P1500T1000!#001P1500T1000!#002P1500T1000!#003P1500T1000!#004P1500T1000!#005P1500T10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31#000P0800T1000!#001P1500T1000!#002P1500T1000!#003P1500T1000!#004P1500T1000!#005P2000T10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32#000P0800T1000!#001P2000T1000!#002P2013T1000!#003P2115T1000!#004P1500T1000!#005P1000T10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33#000P0800T1000!#001P1300T1000!#002P2013T1000!#003P2115T1000!#004P1500T1000!#005P1000T10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34#000P0800T1000!#001P1300T1000!#002P2013T1000!#003P2115T1000!#004P1500T1000!#005P2000T10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35#000P0800T1000!#001P2000T1000!#002P2013T1000!#003P2115T1000!#004P1500T1000!#005P2000T10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36#000P2200T2000!#001P2000T1000!#002P2013T1000!#003P2115T1000!#004P1500T1000!#005P2000T10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37#000P2200T1000!#001P1300T1000!#002P2013T1000!#003P2115T1000!#004P1500T1000!#005P2000T10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38#000P2200T1000!#001P1300T1000!#002P2013T1000!#003P2115T1000!#004P1500T1000!#005P1000T10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39#000P2200T1000!#001P1500T1000!#002P1500T1000!#003P1500T1000!#004P1500T1000!#005P1000T10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G0040#000P1500T1000!#001P1500T1000!#002P1500T1000!#003P1500T1000!#004P1500T1000!#005P1500T1000!#006P1500T1000!#007P1500T1000!}",
};

u32 save_addr_sector = 0, save_action_index_bak = 0;
#define ACTION_SIZE 256

u8 group_do_ok = 1;
int do_start_index, do_time, group_num_start, group_num_end, group_num_times;

u8 car_dw = 1;

/*
        代码从main里开始执行
        在进入大循环while(1)之前都为各个模块的初始化
        最后在大循环处理持续执行的事情

        另外注意uart中的串口中断,接收数据处理
        timer中的定时器中断,舵机的脉冲收发就在那里
*/

void main(void) {
        //IO初始化
        io_init();

        //P10通道初始化,用于读取AD 电压值
        adc_init(VOL_CH);

        //全局变量初始化
        global_init();

        //手柄初始化
        psx_init();

        //定时器0、1初始化
        timer0_init();
        timer1_init();

        //pwm模块初始化
        pwm_init(CYCLE);

        //串口1初始化
        uart1_init();
        uart1_close();
        uart1_open();

        //串口2初始化
        uart2_init();
        uart2_close();
        uart2_open();

        //串口4初始化
        uart4_init();
        uart4_close();
        uart4_open();

        //存储器初始化,读取ID进行校验,若错误则长鸣不往下执行
        w25x_init();
        while(w25x_readId()!= W25Q64)beep_on();

        w25x_read((u8 *)(&eeprom_info), W25Q64_INFO_ADDR_SAVE_STR, sizeof(eeprom_info_t));        //读取全局变量
        if(eeprom_info.version != VERSION) {        //判断版本是否是当前版本
                eeprom_info.version = VERSION;                //复制当前版本
                eeprom_info.dj_record_num = 0;                //学习动作组变量赋值0
                rewrite_eeprom();                                        //写入到存储器
        }

        //oled初始化
        OLED_Init();
        OLED_CLS();
        mdelay(500);
        oled_dis_init();
        mdelay(3000);
        OLED_CLS();

//        //串口1 2 4 发送数据测试OK
//        uart1_send_str("uart1_init OK!");
//        uart2_send_str("uart2_init OK!");
//        uart4_send_str("uart4_init OK!");
//

        //LED灯和蜂鸣器闪烁表示初始化完毕
        led_beep_sta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