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rduino与16管脚12864连接应用的资料

楼主(2018-04-28):
求Arduino与16管脚12864连接应用的资料

网友A(2019-05-18):
我也在找这个。。。

网友A:
以下是找到的51的程序,,,怎么移植到arduino上使用?

摸索了好几天,终于把普中16个管脚的12864使用起来了。
不仅管脚排列与20脚的不一样,而且命令也不一样,关键是初始化命令
以下是我结合普中的例程写的,请大家参考: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is1[]=
{
0x40,0x44,0x54,0x54,0x54,0x54,0x54,0x7F,0x54,0x54,0x54,0x54,0x54,0x44,0x40,0x00,//青
0x00,0x00,0x00,0xFF,0x15,0x15,0x15,0x15,0x15,0x55,0x95,0x7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C,0x04,0x04,0x16,0x25,0x04,0x24,0x44,0x3C,0x00,0x00,0x00,0x00,//岛
0x00,0x00,0x1C,0x11,0x11,0x11,0x1F,0x11,0x11,0x11,0x5D,0x81,0x41,0x3F,0x00,0x00,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FF,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大
0x80,0x80,0x40,0x20,0x10,0x0C,0x03,0x00,0x03,0x0C,0x10,0x20,0x40,0x80,0x80,0x00,

0x40,0x30,0x11,0x96,0x90,0x90,0x91,0x96,0x90,0x90,0x98,0x14,0x13,0x50,0x30,0x00,//学
0x04,0x04,0x04,0x04,0x04,0x44,0x84,0x7E,0x06,0x05,0x04,0x04,0x04,0x04,0x04,0x00,

0x00,0x00,0xF8,0x88,0x88,0x88,0x88,0xFF,0x88,0x88,0x88,0x88,0xF8,0x00,0x00,0x00,//电
0x00,0x00,0x1F,0x08,0x08,0x08,0x08,0x7F,0x88,0x88,0x88,0x88,0x9F,0x80,0xF0,0x00,

0x80,0x82,0x82,0x82,0x82,0x82,0x82,0xE2,0xA2,0x92,0x8A,0x86,0x82,0x80,0x80,0x00,//子
0x00,0x00,0x00,0x00,0x00,0x40,0x80,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40,0x30,0x11,0x96,0x90,0x90,0x91,0x96,0x90,0x90,0x98,0x14,0x13,0x50,0x30,0x00,//学
0x04,0x04,0x04,0x04,0x04,0x44,0x84,0x7E,0x06,0x05,0x04,0x04,0x04,0x04,0x04,0x00,

0x00,0x00,0x22,0x32,0x2A,0xA6,0xA2,0x62,0x21,0x11,0x09,0x81,0x01,0x00,0x00,0x00,//系
0x00,0x42,0x22,0x13,0x0B,0x42,0x82,0x7E,0x02,0x02,0x0A,0x12,0x23,0x46,0x00,0x00,
};

sbit wr=P2^7;     //wr=1 从LCD读出
sbit rs=P2^6;     //rs=0 命令,rs=1数据
sbit rd=P2^5;     //rd=1 往LCD写入
sbit cs=P3^2;    //片选信号,低电平有效
sbit reset=P3^3;
uchar a;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cs=0;
    rd=1;   //读禁用
    rs=0;    //选用命令
    wr=0;
    delay(1);
    P0=com;
    delay(1);
    wr=1;     //写入命令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cs=0;
    rd=1;
    rs=1;  //选用数据
    wr=0;
    delay(1);
    P0=date;
    delay(1);
    wr=1;
}

void init()
{
    reset=0;
    delay(1);
    cs=0;
    reset=1;
    delay(10);
    write_com(0xe2);    //软件初始化
    delay(10);
    write_com(0xa0);    //表格第8个命令,设置显示方向(左右),A1为反向显示,A0为正常显示
    delay(10);
    write_com(0xc8);    //表格第15个命令,设置显示方向(上下),C8为反向显示,C0为正常显示
    delay(10);
    write_com(0xa6);    //表格第9个命令,A6黑字白底,A7白字黑底
    delay(10);
    write_com(0xa4);    //表格第10个命令,A4正常显示,A5像素全开
    delay(10);
    write_com(0xa2);    //第11个命令,a3偏压为1/7,a2偏压为1/9
    delay(10);
    write_com(0xf8);
    write_com(0xf1);    //第19个命令,双字节命令,0xf800增压为4x,f801为5x,效果差不多
    delay(10);
    write_com(0x81);
    write_com(0x23);    //第18个命令,设置背光对比度,范围0x00到0x3f
    delay(10);
    write_com(0x25);    //第17个命令,选择调节电阻率
    delay(10);
    write_com(0x2f);    //第16个命令,电源设置
    delay(10);
    write_com(0x40);    //第2个命令,设置显示开始位置
    delay(10);
    write_com(0xaf);    //第一个命令,开启显示
}

void clearscreen()
{
    uchar i,j;
    for(i=0;i<8;i++)
    {
        write_com(0xb0+i);    //设置page,共8个page,每个page 8行
        write_com(0x10);    //设置x轴
        write_com(0x04);
        for(j=0;j<128;j++)
            write_date(0x00);    //向每个点中填入数据
    }
}

void writechar(uchar x, uchar y,uchar num)
{
    uchar j,x1,x2,y1,wordnum;
    for(wordnum=0;wordnum<=num;wordnum++)
    {
        y1=y+0xb0;
        write_com(y1);
        x1 = (x >> 4) & 0x0F;
        x2 = x & 0x0F;
        write_com(0x10+x1);
        write_com(0x40+x2);
        j=0;
        for(j=0;j<32;j++)
        {
            if(j==16)
            {
                write_com(y1+1);
                write_com(0x10+x1);
                write_com(0x40+x2);
            }
            write_date(dis1[j+32*wordnum]);
        }
        x=x+16;
    }
}

void main()
{
    init();
    delay(10);
        clearscreen();
    while(1)
    {

        writechar(0,2,7);
        delay(100);
    }

}

网友B(2020-07-31):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找到的51的程序,,,怎么移植到arduino上使用?

这个还是51的呀,修改后的arduino源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