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单片机红外线通讯怎样做

楼主(2018-04-28):
请问各位大神可以告诉我单片机与单片机红外线通讯怎样做吗?我需要一个总单片机红外线控制其他分支的单片机,让分支单片机有信号后回复总单片机。谢谢

网友A(2019-04-19):
多机红外通信,如何是同频率不好做。。。。除非使用不同的

网友B:
用nec协议,主机发送不同数据,从机根据收到的数据判断是否执行操作,给你源码吧~
以下是接收码(前两个数组是用户码,后两个数组是数据码,可以根据数据码的不同来区别不同从机,这程序是吧接收到的信号显示在数码管上,你根据需要自己改吧):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位选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IRIN=P3^2;   //接收口

u8 IrValue[6];   //存放接收数据
u8 Time;

u8 DisplayData[8];
u8 code smgduan[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76};
//0、1、2、3、4、5、6、7、8、9、A、b、C、d、E、F、H的显示码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3;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
                P0=DisplayData[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void IrInit()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IRIN=1;//初始化端口
}

void main()
{
        IrInit();
        while(1)
        {
                DisplayData[0] = smgduan[IrValue[2]/16];
                DisplayData[1] = smgduan[IrValue[2]%16];
                DisplayData[2] = smgduan[16];
            DigDisplay();
        }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8 j,k;
        u16 err;
        Time=0;
        delay(700);        //7ms
        if(IRIN==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的时
                侯,程序死在这里*/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while((IRIN==0)&&(err>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
                                                delay(10);         //0.1ms
                                                Time++;
                                                err--;
                                                if(Time>30)
                                                {
                                                        return;
                                                }
                                        }
                                        IrValue[k]>>=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Time>=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那么是1
                                        {
                                                IrValue[k]|=0x80;
                                        }
                                        Time=0;                //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
}

以下是发射程序:
#include <reg52.h>
sbit   P3_4 = P2^1;
static bit OP;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
static unsigned int endcount;
static unsigned char flag;
void delay()
{
    int i,j;
    for(i = 0; i < 400; i++){
        for(j = 0; j < 200; j++){
        }
    }
}
void sendbegin();
void senddata_data(char x);
void sendend();
void main(void)
{
count = 0;
    flag = 0;
    OP = 0;
    P3_4 = 0;
    EA = 1; //????CPU?ж?
    TMOD = 0x11; //?趨???0??1?16λ??1
    ET0 = 1; //?????0?ж?????
    TH0 = 0xFF;
    TL0 = 0xE8; //?趨??0?38K ????????26us?ж????
    TR0 = 1;//???????
    do{
        delay();
        sendbegin();
                senddata_data(0x4d);
                senddata_data(0xfd);
                sendend();
    }while(1);
}

void timeint(void) interrupt 1
{
    TH0=0xFF;
    TL0=0xE8;
    count++;
    if (flag==1)
    {
        OP=~OP;
    }
    else
    {
        OP = 0;
    }
    P3_4 = OP;
}

void sendbegin()
{
    endcount=224;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endcount=117;
    flag=0;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

void senddata_data(char x)
{
    char irdata,i;
    irdata=x;
    for(i=0;i<8;i++)
    {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f(irdata-(irdata/2)*2)
        {
            endcount=41;
        }
        else
        {
            endcount=15;
        }
        flag=0;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rdata=irdata>>1;
    }

    irdata=~x;
    for(i=0;i<8;i++)
    {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f(irdata-(irdata/2)*2)
        {
            endcount=41;
        }
        else
        {
            endcount=15;
        }
        flag=0;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rdata=irdata>>1;
    }
}

void sendend()
{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flag=0;
}
你应该看得懂,我就不一一解释了。(审核员~求黑币~~)

网友C:
为什不用无线通讯呢?
红外通讯是有指向性的,使用中限制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