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单片机数字交流毫伏表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8-04-29):
本人毕业设计是数字交流毫伏表,测量范围为0.2v-200v,自动换挡,但是液晶屏显示总是不停变换电压值,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LCD.h"
sbit AD_EOC=P3^0;
sbit AD_START=P3^3;
sbit AD_OE=P3^4;
sbit A=P2^4;
sbit BB=P2^5;
sbit s1=P2^0;
sbit s2=P2^1;
sbit s3=P2^2;
sbit s=P2^3;

#define _200v_on {s1=0;s2=0;s3=0;}
#define _20v_on {s1=1;s2=0;s3=0;}
#define _2v_on {s1=0;s2=1;s3=0;}
#define _200mv_on {s1=0;s2=0;s3=1;}

void main()
{
   float DATA,temp2;
//                float temp;
   LcdInit();            //òo¾§3õê¼»ˉ
   LCD_word(0x80,"voltag:");

        while(1)
_200v:
        {
                _200v_on;
                AD_START=0;
                AD_OE=0;
                AD_START=1;
                _nop_();
                AD_START=0;

                while(!AD_EOC);
    AD_OE=1;
          temp2=P1;
          AD_OE=0;
                if(temp2<3)
                {
                        goto _20v;
                }
                DATA=(temp2*1.0/255*5)*40;
                LCD_DATA(0x87,DATA);
          LCD_word(0x80+15,"V");

_20v:
                _20v_on;
                AD_START=0;
                AD_OE=0;
                AD_START=1;
                _nop_();
                AD_START=0;

                while(!AD_EOC);
    AD_OE=1;
          temp2=P1;
          AD_OE=0;
                if(temp2<3)
                {
                        goto _2v;
                }
                DATA=(temp2*1.0/255*5)*4;
                LCD_DATA(0x87,DATA);
          LCD_word(0x80+15,"V");

_2v:
                _2v_on;
                AD_START=0;
                AD_OE=0;
                AD_START=1;
                _nop_();
                AD_START=0;

                while(!AD_EOC);
    AD_OE=1;
          temp2=P1;
          AD_OE=0;
                if(temp2<2)
                {
                        goto _200mv;
                }else if(temp2>200)
                {
                        goto _200v;
                }
                DATA=(temp2*1.0/255*5)*0.4;
                LCD_DATA(0x87,DATA);
          LCD_word(0x80+15,"V");

_200mv:
                _200mv_on;
                s=1;
                AD_START=0;
                AD_OE=0;
                AD_START=1;
                _nop_();
                AD_START=0;

                while(!AD_EOC);
    AD_OE=1;
          temp2=P1;
          AD_OE=0;
                if(temp2>200)
                {
                        goto _2v;
                }
                DATA=temp2*1.0/255*5;
                LCD_DATA(0x87,DATA);
          LCD_word(0x80+15,"V");
}

下面是电路图和程序,求大神帮我看看,指点指点

转换和控制电路

转换和控制电路

电压输入电路

电压输入电路

网友A:
具体我没看(因为懒),但是不是你用0808测交流信号的关系呢,你直接接直流电压看会不会跳,不会应该是0808测不了交流的关系

网友B(2019-12-15):
下载看了  不知道我的问题还是你压缩包的问题,麻烦你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