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篮球记分牌电路原理图与源码

楼主(2018-04-29):
篮球记分牌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实现倒计时功能,和实验课所做的60S倒计时类似。另一部分是实现计分功能,其基本功能和计数器类似。同时外加两部分切换显示功能。

需要注意的是程序中的管脚与原理图中管脚必须一致,在画原理图时也一样应当注意复位电路、晶振、电源、数码管接在芯片正确的管脚。复位电路中REST接的是芯片第9脚,晶振电路中XTAL2和XTAL1分别接18、19脚,将晶振产生的时钟信号作为定时信号。芯片20脚接GND,40脚和31脚接VCC,数码管是共阴数码管。

程序源码如下:
#include<reg52.H>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变量*//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uint为无符号整形变量*//
unsigned t = 0x3cb0;
uchar CZ=24; //*计时初值*//
uchar key=0;
uchar score;
uchar mode=1;//*模式变量*//
uchar score1=0;          //*甲队得分变量*//
uchar score2=0;  //*乙队得分变量*//
uchar bittime=0,bitdisplay=0;   //*定义变量*//
u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段码0,1,2,3,4,5,6,7,8,9*//
sbit J0=P3^0;      //*独立按键 *//
sbit J1=P3^1;
sbit J2=P3^2;
sbit J3=P3^3;
sbit J4=P3^4;
sbit J5=P3^5;
sbit J6=P3^6;

sbit LED1 = P1^0;
sbit LED2 = P1^1;
sbit LED3 = P1^2;
sbit LED4 = P1^3;
sbit SPK=P1^7;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服务程序*/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0x3c; //*50ms*//
        TL0=0xb0;
        bittime++; //每来一次中断,中断次数bittime自加1
        while(bittime==20)
         {
                  bittime=0;  //每经一秒调用一次显示程序
                  bitdisplay=1;
                if(bitdisplay)
                {
                        bitdisplay = 0;
                        CZ--;
                        if(-1 == CZ) CZ=24;
                }
         }
}
/* 甲队分数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_1(uint z)
{
        P2 = 0XFE; /*11111101甲队个位分数显示*/
        P0 = tab[z%10];
        delay(10);
        P2 = 0XFD; /*11111110甲队十位分数显示*/
        P0 = tab[z/10];
        delay(10);
}
/* 乙队分数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_2(uint z)
{
        P2 = 0Xfb; /*11110111乙队个位分数显示*/
        P0 = tab[z%10];
        delay(10);
        P2 = 0Xf7; /*11111011乙队十位分数显示*/
        P0 = tab[z/10];
        delay(10);
}
/* 甲分数处理函数*/
int inc1()
{

                        if(~J3)
                        {
                                delay(10);
                                score1= score1+1;
                        }while(~J3);

                if(~J4)
                {
                        delay(10);
                        score1= score1+2;
                        }while(~J4);
                        if(~J5)
                        {
                                delay(10);
                                score1= score1+3;
                        }while(~J5);

                return score1;
}

/* 乙分数处理函数*/
int inc2()
{

                                if(~J3)
                        {
                                delay(10);
                                score2= score2+1;
                        }while(~J3);

                if(~J4)
                {
                        delay(10);
                        score2= score2+2;
                        }while(~J4);
                        if(~J5)
                        {
                                delay(10);
                                score2= score2+3;
                        }while(~J5);

                return score1;
}
/* 甲乙队切加分换处理函数*/
uchar turn()
{
        if(~J2)
        {
                delay(10);
                if(~J2)
                {
                        delay(10);
                        LED1 = 1;
                        LED2 = 1;
                        LED3 = 0;
                        LED4 = 1;
                        key = 1;
                }while(~J2);
        }
        if(~J6)
        {
                delay(10);
                if(~J6)
                {
                        delay(10);
                        LED1 = 1;
                        LED2 = 1;
                        LED3 = 1;
                        LED4 = 0;
                        key = 2;
                }while(~J6);
        }
        return key;
}
/* 加分显示函数*/
void marks()
{
        turn();
                if(key == 1)
                {
                        inc1();
                        if(score1<100)
                        {
                                display_1(score1);
                                display_2(score2);
                        }
                        else score1 =score1-100;
                }
                else if(key == 2)
                {
                        inc2();
                        if(score2<100)
                        {
                                display_1(score1);
                                display_2(score2);
                        }
                        else score2 = score2-100;
                }
}
/*模式选择函数*/
uchar mode_select()
{
        if(~J0)
        {
                delay(10);
                if(~J0)
                {
                        delay(10);
                        mode = 1;
                        LED1 = 0;
                        LED2 = 1;
                        LED3 = 1;
                        LED4 = 1;
                } while(~J0);
        }
        if(~J1)
        {
                delay(10);
                if(~J1)
                {
                        delay(10);
                        mode = 2;
                        LED1 = 1;
                        LED2 = 0;
                        LED3 = 1;
                        LED4 = 1;
                } while(~J1);
        }

        return mode;
}

/*倒计时处理*/
void time_count()
{
        TR0 = 1;
        P2 = 0XFB; /*11111010甲乙十位显示*/
        P0 = tab[CZ/10];
        delay(10);
        P2 = 0XFD; /*11110101甲乙个位显示*/
        P0 = tab[CZ%10];
        delay(10);
}
/* 主函数*/
int main()
{
        TMOD= 0x01;
        TH0=0x3c;
    TL0=0xb0;
        EA = 1; //cpu允许所有中断
        ET0 =1;//定时器T0中断允许
        TR0 = 0;//关闭定时器T0
        P2 = 0XF0;
        P0 = 0x3f;
        SPK=0;
        while(1)
        {
                mode_select();
                if(1 == mode)                //加分功能
                {
                        TR0 = 0;//关闭定时器
                        CZ = 24;  //重新赋初值24秒
                        display_1(score1);
                        delay(10);
                        display_2(score2);
                        marks();
                }
                if(2 == mode)          //计时功能
                {
                        if(CZ == 0){TR0 = 0,SPK=1;delay(30);SPK = 0;
                                                         foul_sever();
                                                          }
                        time_count();}

        }
        return 0;
}

网友A(2018-06-28):
管脚定义跟自己的原理图都不对

楼主(2018-04-29):
新人发帖,求奖励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