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868教程下载 一款集成GSM/GPRS/GPS/蓝牙,还有基站定位的模块

楼主(2018-04-29):
3年前SIM900A因为谷歌退出了中国市场,刚火热起来的LBS基站定位功能一下就关闭了服务器。现在SIM868强势来袭,除了支持短信、电话、GPRS、DTMF、TTS、HTTP、FTP、彩信、邮件这些功能外,还支持高性能全球定位系统,支持GPS、北斗和GLO三大定位系统。现在还免费提供支持基站定位。功能绝对强悍。AT指令也和SIM800C一样,功能升级方便。

1.特性参数
NiRen-SIM868-V1.0 是泥人科技推出的一款高性能,高集成度的工业级GSM/GPRS/GPS/蓝牙模块。NiRen-SIM868-V1.0板载 SIM868 模块,该模块是在实现完整的四频段 GSM / GPRS技术的基础上,集成了 GPS 和蓝牙技术。可以低功耗实现语音、短信、GPRS数据传输、蓝牙数据传输和 GPS 定位。
NiRen-SIM868 模块电源采用 DCDC 电源模块供电,优化的布局,可靠的滤波,使电源稳定,效率高,纹波小,支持 USB 直接供电。同时带电源使能引脚,可以控制模块电源,这点是极其有用的。 GSM 串口和 GPS 串口都设计了电平转换电路, 兼容 3~5V的 TTL串口。SIM 卡采用目前主流的 MICRO卡座,质量更坚固,也不用因为小卡而烦恼,同时添加 ESD静电保护电路。GSM、GPS、蓝牙天线都进行了阻抗控制,测试 GSM 信号强度远强于同类产品。

NiRen-SIM868 模块的基本特性如下表所示:
NiRen-SIM868 模块是泥人团队开发的一款高性能工业级四频 GSM/GPRS/GPS/蓝牙模
块,接口丰富,功能完善,工作稳定,抗干扰强,外围电路集成度高,尺寸小巧。尤其适合
用于需要语音/短信/GPRS数据服务/GPS/蓝牙的各种领域,如:智能家居,智能集抄系统,
远程监控、公共交通、共享单车等。

模块资源如下:
  GSM/GPRS/GPS/蓝牙模块:SIM868;
  2 路电源输入:5~18V和 3.4~4.4V;
  2 个 TTL 串口接口:1 路是 GSM 串口、1 路是 GPS 串口,均做了电平匹配设计,支持3~5VTTL 电平;
  1 路音频输入和输出接口;
  1 个自弹式MICRO SIM卡座;
  3 个天线接口:GSM、GPS、蓝牙(IPEX);
  1 个电源使能引脚;
  1 个 GPS 功能使能引脚;
  4 个 LED指示灯(电源:红色,模块状态:红色,网络状态:绿色,PPS:蓝色);
  其他模块功能引脚:STA、NET、ADC、EXT、VRTC、TXD2、RXD2;
  清晰的功能引脚标识:
  泥人标识:泥人 LOGO
2.2 接口说明
1、VIN:5~18V电源正极输入;
2、GND:电源负极输入;
3、TXD\RXD:GSM\GPRS\蓝牙 AT指令通讯串口,与单片机或其他 TTL 串口交叉连接;
4、EN:整个模块电源使能引脚,高电平供电,低电平断电;
5、GPST\GPSR:GPS 数据通信串口,与单片机或其他 TTL串口交叉连接;
6、GPSEN:GPS 电源使能引脚,高电平使能,低电平禁止,高电平 2.8V;
7、VCC:VIN 供电时,VCC 可以提供 4V 电源,VIN 不供电时,可以通过 VCC 给模块供
电,供电电压 3.4~4.4V,一般用于锂电池供电;
8、ADC:SIM868 集成 ADC 检测电路,可以采集模拟量;
9、EXT:2.8V电压输出,用于 2.8V逻辑电平匹配,输出电流小,不能带负载;
10、NET:网络状态指示灯,约 1秒 1 闪模块正在注册网络,约 3 秒1 闪模块注册好网络,
0.3 秒1 闪模块建立 GPRS服务;
11、STA:模块关机,输出低电平,模块开机,输出高电平;
12、TXD2\RXD2:AT 指令串口 2,2.8V电平逻辑;
13、VRTC:RTC 备份电源;

2、GSM、GPRS测试
A、正确安装 SIM 手机卡、GSM 天线、连接好 TTL 串口,接通电源;
B、观察指示灯是否正常,PWR 指示灯常亮,STA 灯常亮,NET 灯闪烁,如果异常,请看“故障排除”;
C、确认电脑与模块连接正确,发送“AT+回车”,能回复 OK即正确;

错误时,请检查手机卡安装方向是否和卡座旁边的标识一致,检查手机卡表面是否干净。

E、确认天线是否安装正确,发送“AT+CSQ+回车”

注册到网络,模块 NET 指示灯会 3秒一闪。
G、拨打一个电话,发送“ATD+电话号+回车”,这里测试拨打 A008611;
测试完毕,只要能拨打出电话号码,GSM、GPRS 相关的功能就都正常,具体如何实现更复
杂的功能,如拨打接听电话、收发短信、GPRS 数据传输等,请参考具体的调试笔记和官方
资料。

3、蓝牙测试
A、正确安装蓝牙天线、连接好 TTL串口,接通电源;
B、观察指示灯是否正常,PWR 指示灯常亮,STA 灯常亮,NET 灯闪烁,如果异常,请看
“故障排除”;
C、打开蓝牙,发送“AT+BTPOWER=1+回车”;
注意, 第一次打开返回OK, 此时模块蓝牙已经打开了, 如果再发生打开, 模块会返回ERROR;
搜索到名称为“QY7”的蓝牙设备;
测试完毕,能搜索到蓝牙设备,蓝牙功能就正常,其他功能请参考具体的调试笔记和官方资
料。
4、GPS 测试
A、正确安装 GPS 天线并将 GPS 天线部分放到室外、连接好 GPS 的 TTL 串口,接通电源;
B、观察指示灯是否正常,PWR 指示灯常亮,STA 灯常亮,NET 灯闪烁,如果异常,请看
“故障排除”;
C、将 GPS_EN脚接到 EXT 脚,就可以打开 GPS 功能,串口会收到 GPS 数据;
此时,GPS 还没定位成功,数据都是空的。
D、等待一会,GPS 就定位成功,可以看到定位数据。
等待 3 分钟都没定位成功,请检查 GPS 天线是否安装正确,GPS 天线是否放置在室外,或
者换一个室外空旷的地方测试。
测试完毕,关闭 GPS 数据解析和设置,请查看官方资料“SIM868_NMEA  Message
Specification_V1.00”。
2.4  使用建议
1、电源电压不能低于 5V,不高于 18V,瞬间能提供 8W 的功率,建议使用 9V1A或 12V1A
的电源;
2、电源使能引脚的使用,模块电源带有使能引脚,带上拉,默认使能输出电源。低电平时
会关断模块电源。这个引脚主要是考虑到模块工作异常时,可以关断模块电源让模块彻底复
位。这个功能在产品设计中极为关键。建议将 EN 引脚接到 MCU 的一个 IO 上,启动时输
出高电平,模块就会自动开机。如果在长期使用中遇到模块异常,可以通过软关机
“AT+CPOWD=1”关闭模块。如果通过软关机重启后还异常,那么就拉低 EN 引脚,彻底
关断模块电源,再重新上电。
3、模块天线放置要尽量远离 SIM 卡。
2.5 故障排除
1、开机异常或自动关机
如果发生如下现象:
a、上电后,看到 NET 绿灯开始闪烁,很快又灭了,关机了;
b、开机正常后,接打电话或进行 GPRS数据传输时突然就关机了;
c、串口经常收到模块发来的数据 IIII
以上现象在保证 SIM 卡正常时,一般都是供电不足造成的。
电源请保证以下几点:
a、电压不要低于 5V,电压过低,模块会不工作,电压越低,提供的电流就越大,建议采用
12V1A的电源。
b、电流需保证能提供 2A 的峰值。开机和数据传输过程电流较大,输出电流不够会造成电
压跌落,而关机
c、电源电流纹波不要过大,电压波动大,模块也会关机。
2、串口接收发送异常(保证模块已经开机)
a、串口收发无反应
可以尝试将接收和发送调换一下,或换一条串口线试试;
波特率设置是不是 115200bps;
b、有收到正确的串口数据却发送指令模块没回
如果是使用我们的 USB 多功能转换板,请查看接线和拨码开关是否都正确。
查看是不是发送的指令没加回车。

网友A(2018-07-23):
很不错的文档,在使用时遇到一个问题,发现插上电话卡发送AT+CSQ获取信号强度都是0,拔掉电话卡就可以,刚开始技术支持说电源不能用5V2A的充电宝,最好换成9V1A,我还不信,他远程用串口助手一直发送AT,发现串口AT指令并不是每次都会回复,而且中间还会收到CPIN:READY,他说每次重启都会收到CPIN:READY,这就验证了板子是因为供电不够一直在重启导致读不到信号的。我换了一个5V3A的适配器真的就都正常了。

网友B(2018-09-07):
如果模块供电要求这么大功率,那就不适用作迷你型的开发,因为电池供电和续航就是一个难题

网友C(2018-11-01):
不错,哪里有卖啊

网友D(2019-06-10):
文档不错,不过有点像广告ya!!!

网友E(2021-05-25):
不适用作迷你型的开发,因为电池供电和续航就是一个难题

网友F(2022-03-23):
插眼1,niren-sim868-v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