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cf8591的ad转换正弦波输出 带单片机源程序与仿真

楼主:
pcf8591是8位的ad转换器芯片,带da输出功能

用单片机定时器 定时输出数字量 转化成模拟电压 形成正弦波
运行后 在debug里面选择 digital oscillscope 调出示波器
通道a 幅值2mv  扫面速度2us
波形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iic_delay() {_nop_();_nop_();_nop_();_nop_();}

sbit scl = P1^6;
sbit sda = P1^7;
sbit led1 = P1^2;
sbit led2 = P1^3;

bit ack1 ,ack2;
unsigned char d;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j;
  while(x--)
  for(j=125;j>0;j--);

}
void iic_start()
{
   sda = 1;
   scl = 1;

   iic_delay();
   sda = 0;
   iic_delay();
   scl = 0;

}

void iic_end()
{
   scl = 0;
   sda = 0;
   iic_delay();
   scl = 1;
   iic_delay();
   sda = 1;
   iic_delay();

}

bit iic_write(unsigned char dat)
{        static bit ack;
        unsigned char mask;
        for(mask=0x80;mask!=0;mask>>=1 )
        {
                 if((mask&dat)==0x00)
                   sda = 0;
                else sda = 1;

                  iic_delay();
                   scl = 1;
                   iic_delay();
              scl = 0;
        }

        sda = 1;                                   //主机释放         开漏结构 写1的话 这个从机释放 当所有从机都写1的时候 总线才释放
           iic_delay();                        //一旦某个从机写零 总线拉低 代表busy  见ti文档 2面
        scl = 1;                                // 拉高 8+1  最后一个脉冲用于从机应答信号 scl 拉高 从机改变sda来响应是否应答
        ack = sda;                            //scl拉低  主机sda 传输数据
        iic_delay();
        scl = 0 ;
        return ack;
}

unsigned char iic_readdat_ack()
{        static unsigned char mask,dat;
        sda = 1;
        for(mask = 0x80;mask!=0 ;mask>>=1)
        {

           iic_delay();                        //一旦某个从机写零 总线拉低 代表busy  见ti文档 2面
        scl = 1;                                // 拉高 8+1  最后一个脉冲用于从机应答信号 scl 拉高 从机改变sda来响应是否应答
        if(sda == 0)
                dat&=~mask;
        else dat |= mask;

           iic_delay();
        scl = 0;

        }
        sda = 0;
        iic_delay();
        scl = 1;
        iic_delay();
        scl = 0;

        return dat;

}

unsigned char iic_readdat_nack()
{        static unsigned char mask,dat;
        sda = 1;
        for(mask = 0x80;mask!=0 ;mask>>=1)
        {

           iic_delay();                        //一旦某个从机写零 总线拉低 代表busy  见ti文档 2面
        scl = 1;                                // 拉高 8+1  最后一个脉冲用于从机应答信号 scl 拉高 从机改变sda来响应是否应答
        if(sda == 0)
                dat&=~mask;
        else dat |= mask;

           iic_delay();
        scl = 0;

        }
        sda = 1;
        iic_delay();
        scl = 1;
        iic_delay();
        scl = 0;

        return dat;

}

void sentad_data( char d )
{
iic_start();
    ack1 = iic_write(0x48<<1);
        led1 = ack1;
        ack2 = iic_write(0x40);
        led2 = ack2;

//        iic_start();
//        iic_write((0x48<<1)|0x01);
//        iic_readdat_ack();
//        d =   iic_readdat_nack();
//        P3 = d;

        iic_write(d);

        iic_end();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math.h>

#define time_step 15000                          //        定时器时常

unsigned char DSY_BUFF_CODE[16] =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sbit seg1 = P2^4;
sbit seg2 = P2^5;
sbit seg3 = P2^6;
sbit seg4 = P2^7;

void timer_init();
void sentad_data(unsigned char);
double  rad;

void main()
{

          timer_init();
//         sentad_data(0xff);
    while(1);
}

void timer_init()
{
        TMOD=0x01;
        TH0=(65536-time_step)/256;
        TL0=(65536-time_step)%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wei=0;
        static  char d;
        static unsigned int num = 0;                  //num 代表360个点中的第几个点  每次递增5个点

        TH0=(65536-time_step)/256;
        TL0=(65536-time_step)%256;

        d =(char)( (sin(0.01744*num))*127);          // 3.14115/180 表示每度的弧度值 乘以度数num
        // 再把度数的sin值乘以127 输出成模拟电压量注意不能乘以255 因为这里是有符号类型 最高位是符号为 所以8位的数值最大位127

        if((d&0x80)!=0x80)  d = d|0x80;                  //这里要再把最高位取反 与上0x80不等于0x80说明最高位为0 那么或上0x80将最高位置1
        else d &= 0x7f;                                                  // 如果不将最高位取反的话 波形会有问题 见文件夹中的截图

        sentad_data(d);                                                  //将d输出成模拟电压

        if(num==360) num =0;
        num = num + 5;                                                  //每次递增5度

         switch(wei)                                                  // 将d值送至数码管显示 可以通过调高time_step 观察d值 用于调试
        {
                 case 1:
                P2 &= 0x0f;
                P0 = DSY_BUFF_CODE[d/1000];
                seg1 = 1;
                break;

                case 2:
                P2 &= 0x0f;
                P0 = DSY_BUFF_CODE[d%1000/100];
                seg2 = 1;
                break;

                 case 3:
                P2 &= 0x0f;
                P0 = DSY_BUFF_CODE[d%100/10];
                seg3 = 1;
                break;

                 case 4:
                P2 &= 0x0f;
                P0 = DSY_BUFF_CODE[d%10];
                seg4 = 1;

                break;

……………………

网友A(2019-04-02):
很好,十分感谢

网友B:
波形频率在哪里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波形频率在哪里调

我也想问

网友C(2019-05-05):
TH0=(65536-time_step)/256;          TL0=(65536-time_step)%256;这句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