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1单片机外部中断下的LED控制器

楼主(2018-04-29):
独立按键启动外部中断,按下K1后小灯全亮,再次按下K1小灯恢复原状态。外部中断服务函数内不知道该怎么写
<div>#include "reg52.h"</div><div>#include<intrins.h>  //左右移函数头文件
#define GPIO_LED P0  //将P0口另外取名为GPIO_LED  </div><div>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div><div>
</div><div>void type1();
void type2();
void type3();
void type4();
void allbright();

sbit k1=P3^2;     //暂停全亮
sbit k2=P3^2;     //自动与手动切换功能
sbit k3=P0^2;     //type1
sbit k4=P0^1;  //type2
sbit k5=P0^0;  //type3
sbit k6=P0^3;  //type4</div><div>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c)   //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a,b;
for (; c>0; c--)
{
  for(b=199;b>0;b--)
  {
   for(a=1;a>0;a--);
  }

}

}

void Int0Init()   //外部中断0和1初始化设置
{
IT0=1;
EX0=1;
IT1=1;
EX1=1;
EA=1;
}</div><div>/*初始效果:四种模式轮流播放*/
/*按下K1:暂停全亮,再按一次复位*/
/*按下K2:进入自选模式,按下K3456选择相应模式,再按K2复位*/
void main()
{
   while(1)
   {
        Int0Init();
  type1();
  type2();
  type3();
  type4();
   }
}</div><div>void allbright()  //暂停全亮
{
    P0=0xff;
Delay1ms(1000);
}
void type1()  //间隔亮灭
{
    P0=0xaa;
Delay1ms(1000);
P0=0x55;
Delay1ms(1000);
}
void type2()  //半亮半灭
{
    P0=0xf0;
Delay1ms(1000);
P0=0x0f;
Delay1ms(1000);
}</div><div>void type3()  //流水效果1
{
    unsigned char n;
GPIO_LED=0xfe;//1111_1110->1111_1101
for(n=0;n<7;n++)       //左移7次,这样子就会到达最左边
{
  GPIO_LED=_crol_(GPIO_LED,1); //将GPIO_LED左移一位
  Delay1ms(100);        //延时
}
for(n=0;n<7;n++)        //右移7次,这样子就会到达最右边
{
  GPIO_LED=_cror_(GPIO_LED,1); //将GPIO_LED右移一位
  Delay1ms(100);        //延时
}
}</div><div>void type4()  //流水效果2
{
unsigned char n;
GPIO_LED=0x01;//0000_0001->0000_0010
for(n=0;n<7;n++)       //左移7次,这样子就会到达最左边
{
  GPIO_LED=_crol_(GPIO_LED,1); //将GPIO_LED左移一位
  Delay1ms(100);        //延时
}
for(n=0;n<7;n++)        //右移7次,这样子就会到达最右边
{
  GPIO_LED=_cror_(GPIO_LED,1); //将GPIO_LED右移一位
  Delay1ms(100);        //延时
}
}</div><div>
</div><div>void 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  K1按下自动进入该服务函数
{
???
}</div><div>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