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源端做一个电压保护电路,超过18v就断开,没什么思路,求助

楼主:
在电源端做一个电压保护电路,超过18v就断开,没什么思路,求助

网友A(2018-04-29):
焦耳定律可以吗

网友B:
很简单,一个电压比较器就能解决问题,而且很有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一个电压比较器就能解决问题,而且很有效!

具体电路能帮忙画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图:

具体参数该怎么设置可以告诉我吗,对不起我是个小白,真的都不太懂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具体参数该怎么设置可以告诉我吗,对不起我是个小白,真的都不太懂

见图:

网友C:
请问这个Multisim仿真图哪里接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