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学习之GPIO接口详解

楼主(2018-04-29):
 一、什么是GPIO

  GPIO----“通用目的输入/输出端口”----是一个灵活的软件控制的数字信号。许多种类的芯片都会提供,嵌入式linux开发者和硬件定制者会对此比较熟悉。每个GPIO提供一位与特定的管脚(或是“球”,BGA(BallGridArray)封装下)相连。单板电路图会显示外部硬件与GPIOs的连接关系。GPIO驱动可写成通用的,便于单板setup代码可以将这些管脚配置数据传递给驱动。

  SOC处理器非常依赖于GPIO。某些情况下,普通管脚可以被配置为GPIO。大多数芯片至少拥有几组类似的GPIO。可编程逻辑器件(如FPGAs)可以很容易提供GPIO。一些多功能芯片,如电源管理、声音解码等经常具有一些这样的管脚来弥补SOC芯片上面管脚的不足。同样,也存在一些GPIO扩展芯片,连接用于I2C或是SPI串行总线。多数PC南桥拥有几组GPIO兼容的管脚(仅有BIOS固件知道如何使用它们)。

  不同系统间的GPIO的确切作用不同。通用常有下面几种:

  ----输出值可写(高=1,低=0)。一些芯片也可以选择驱动这些值的方式,以便支持“线-或”或类似方案(开漏信号线)。

  ----输入值可读(1,0)。一些芯片支持输出管脚回读,这在线或的情况下非常有用(以支持双向信号线)。GPIO控制器可能具有一个输入防故障/防反跳逻辑,有时还会有软件控制。

  ----输入经常被用作中断信号,通常是边沿触发,但也有可能是电平触发。这些中断可以配置为系统唤醒事件,从而将系统从低功耗模式唤醒。

  ----一个GPIO经常被配置为输入/输出双向,根据不同的产品单板需求,但也存在单向的情况。

  ----大多是GPIO可以在获取到spinlock自旋锁时访问,但那些通过串行总线访问的通常不能如此操作(休眠的原因)。一些系统中会同时存在这两种形式的GPIO。

  ----在一个给定单板上,每个GPIO用于一个特定的目的,如监控MMC/SD卡的插入/移除,检查卡写保护状态,驱动LED,配置发送器,串行总线位拆,触发一个硬件看门狗,触发一个开关之类的。

  二、GPIO的优点(端口扩展器)

  低功耗:GPIO具有更低的功率损耗(大约1μA,μC的工作电流则为100μA)。

  集成IIC从机接口:GPIO内置IIC从机接口,即使在待机模式下也能够全速工作。

  小封装:GPIO器件提供最小的封装尺寸 ― 3mm x 3mm QFN!

  低成本:您不用为没有使用的功能买单。

  快速上市:不需要编写额外的代码、文档,不需要任何维护工作。

  灵活的灯光控制:内置多路高分辨率的PWM输出。

  可预先确定响应时间:缩短或确定外部事件与中断之间的响应时间。

  更好的灯光效果:匹配的电流输出确保均匀的显示亮度。

  布线简单:仅需使用2条就可以组成IIC总线或3条组成SPI总线。

  与ARM 的几组GPIO引脚,功能相似,GPxCON 控制引脚功能,GPxDAT用于读写引脚数据。另外,GPxUP用于确定是否使用上拉电阻。 x为A,B,,H/J,

  GPAUP没有上拉电阻。

  三、GPIO硬件介绍  1. 通过寄存器来操作GPIO引脚

  GPxCON用于选择引脚功能,GPxDAT用于读/写引脚数据;另外,GPxUP用于确定是否使用内部上拉电阻。x为B、。。.、 H/J,没有GPAUP寄存器。

  1.1 GPxCON寄存器

  从寄存器的名字可以看出,它用于配置(Configure)-选择引脚功能。

  PORTA与PORTB~PORT H/J在功能选择方面有所不同,GPACON中每一位对应一根引脚(共23根引脚)。当某位被设为0时,相应引脚为输出引脚,此时我们可以在GPADAT 中相应位写入0或是1让此引脚为低电平或高电平;当某位被设为1时,相应引脚为地址线或用于地址控制,此时GPADAT无用。一般而言,GPACON通常 被设为全1,以便访问外部存储器件。

  PORT B~ PORT H/J在寄存器操作方面完全相同。GPxCON中每两位控制一根引脚:00表示输入、01表示输出、10表示特殊功能、11保留不用。

  1.2 GPxDAT寄存器

  GPxDAT用于读/写引脚;当引脚被设为输入时,读此寄存器可知相应引脚的电平状态是高还是低;当引脚被设为输出时,写此寄存器相应位可以令此引脚输出高电平或是低电平。

  1.3 GPxUP寄存器

  GPxUP:某位为1时,相应引脚无内部上拉电阻;为0时,相应引脚使用内部上拉电阻。

  上拉电阻的作用在于:当GPIO引脚处于第三态(即不是输出高电平,也不是输出低电平,而是呈高阻态,即相当于没接芯片)时,它的电平状态由上拉电阻、下拉电阻确定。

  2、访问硬件

  2.1 访问单个引脚

  单个引脚的操作无外乎3种:输出高低电平、检测引脚状态、中断。对某个引脚的操作一般通过读、写寄存器来完成。

  访问这些寄存器是通过软件来读写它们的地址。比如:S3C2410和S3C2440的GPBCON、GPBDAT寄存器地址都是0x56000010、0x56000014,可以通过如下的指令让GPB5输出低电平。

TIle unsigned long *)0x56000010) //long=int 4字节;char 1字节;short 2字节

TIle unsigned long *)0x56000014)

  #define GPB5_out (1《《(582))

  GPBCON = GPB5_out;

  GPBDAT &= ~(1《《5);

  2.2 以总线方式访问硬件

  并非只能通过寄存器才能发出硬件信号,实际上通过访问总线的方式控制硬件更为常见。如下图所示S3C2410/S3C2440与NOR Flash的连线图,读写操作都是16位为单位。

  图中缓冲器的作用是以提搞驱动能力、隔离前后级信号。NOR Flash(AM29LV800BB)的片选信号使用nGCS0信号,当CPU发出的地址信号处于0x00000000~0x07FFFFFF之间 时,nGCS0信号有效(为低电平),于是NOR Flash被选中。这时,CPU发出的地址信号传到NOR Flash;进行写操作时,nWE信号为低,数据信号从CPU发给NOR Flash;进行读操作时,nWE信号为高,数据信号从NOR Flash发给CPU。

  ADDR1~ADDR20 ------------------》 》--------------------A0~A19

  DATA0~DATA15 《-----------------》 《-------------------》D0~D15

  nOE ------------------》 --------------------》nOE

  nWE ------------------》 --------------------》nWE

  nGCS0 ------------------》 --------------------》nCE

  S3C2410/S3C2440 缓冲器 NOR Flash(AM29LV800BB)

  软件如何发起写操作呢,下面有几个例子的代码进行讲解。

  1)地址对齐的16位读操作

  unsigned short *pwAddr = (unsigned short *)0x2;

  unsigned short uwVal;

  uwVal = *pwAddr;

  上述代码会向NOR Flash发起读操作:CPU发出的读地址为0x2,则地址总线ADDR1~ADDR20、A0~A19的信号都是1、0.。。、0(CPU的ADDR0 为0,不过ADDR0没有接到NOR Flash上)。NOR Flash的地址就是0x1,NOR Flash在稍后的时间里将地址上的16位数据取出,并通过数据总线D0~D15发给CPU。

  2)地址位不对齐的16位读操作

  unsigned short *pwAddr = (unsigned short *)0x1;

  unsigned short uwVal;

  uwVal = *pwAddr;

  由于地址是0x1,不是2对齐的,但是BANK0的位宽被设为16,这将导致异常。我们可以设置异常处理函数来处理这种情况。在异常处理函数中,使用 0x0、0x2发起两次读操作,然后将两个结果组合起来:使用地址0x0的两字节数据D0、D1;再使用地址0x02读到D2、D3;最后,D1、D2组 合成一个16位的数字返回给wVal。如果没有地址不对齐的异常处理函数,那么上述代码将会出错。如果某个BANK的位宽被设为n,访问此BANK时,在 总线上永远只会看到地址对齐的n位操作。

  3)8位读操作

  unsigned char *pwAddr = (unsigned char *)0x6;

  unsigned char ucVal;

  ucVal = *pwAddr;

  CPU首先使用地址0x6对NOR Flsh发起16位的读操作,得到两个字节的数据,假设为D0、D1;然后将D0取出赋值给变量ucVal。在读操作期间,地址总线 ADDR1~ADDR20、A0~A19的信号都是1、1、0、。。.、0(CPU的ADDR0为0,不过ADDR0没有接到NOR Flash上)。CPU会自动丢弃D1。

  4)32位读操作

  unsigned int *pwAddr = (unsigned int *)0x6;

  unsigned int udwVal;

  udwVal = *pwAddr;

  CPU首先使用地址0x6对NOR Flsh发起16位的读操作,得到两个字节的数据,假设为D0、D1;再使用地址0x8发起读操作,得到两字节的数据,假设为D2、D3;最后将这4个数据组合后赋给变量udwVal。

  5)16位写操作

  unsigned short *pwAddr = (unsigned short *)0x6;

  *pwAddr = 0x1234;

  由于NOR Flash的特性,使得NOR Flash的写操作比较复杂——比如要先发出特定的地址信号通知NOR Flash准备接收数据,然后才发出数据等。不过,其总线上的电信号与软件指令的关系与读操作类似,只是数据的传输方向相反。

  四、何为上拉电阻、下拉电阻

  上拉电阻是针对NPN来说的,下拉电阻是针对PNP来说的!不管是上拉电阻还是下拉电阻都是为了使集电极有确定的电位!

  比如对NPN来说,当不用上拉电阻的时候,若基集为正,则导通,集电极为0。但当基集为0,则截止,此时集电极是悬空的,电位无法确定!一旦加了上拉电阻,当导通的时候,集电极为0,当截止的时候,集电极为正。

  PNP也一样,导通的时候集电极为正,截止的时候集电极为0。

  五、GPIO端口配置方法

  单个引脚的操作无非就三种情况:输出高低电平,检测引脚状态,中断。对引脚的操作一般是通过特定寄存器的配置完成。

  如图,根据LED 的硬件电路图,实现点亮LED:

TIle unsigned long *)0x56000050)

TIle unsigned long *)0x56000054)

  #define GPF4_out (1《《(4*2))

  #define GPF5_out (1《《(5*2))

  #define GPF6_out (1《《(6*2))

  #define GPF7_out (1《《(7*2))

  void wait(volatile unsigned long dly)

  {

  for(; dly 》 0; dly--);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long i = 0;

  GPFCON = GPF4_out|GPF5_out|GPF6_out|GPF7_out; // 将LED1-4对应的GPF4/5/6/7三个引脚设为输出

  while(1){

  wait(30000);

  GPFDAT = (~(i《《4)); // 根据i的值,点亮LED1~4

  if(++i == 8)

  i = 0;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