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度显示为什么会从某一个值开始跳动到正确的温度值?

楼主(2018-04-29):
做了一个温度检测的设计,用的是四位阴极数码管进行显示,在仿真中,温度显示为什么会从某一个值开始跳动到正确的温度值??程序中采用了滤波而且对一个一个通道进行了十次的取值,不知道该怎么改正温度值可以直接显示而不是渐变的???

网友A:
如果你说的是DS18B20的话,它在稳定工作之前也有一个值,是-55,当启动温度转换,而且完成转换时间后读取的值才是正常的值。但是并不是一开始就显示准确值,比如30度,它是从20多渐变上去的,是因为它的工作原理,低温度系数的晶振产生脉冲信号,被计数器进行减法计数,每减到0温度寄存器值就加1,计数是需要时间的,如果你把延时时间远大于温度转换时间,当开始显示时就会是比较稳定的温度值了,你看到的不是渐变的,但它确实是渐变的

网友B:
18B20就是这样的。一开始,它有一个启动、复位过程,此时,一般都是85,初始化、准备好以后,就是正常湿度了。

网友C:
实例97  一线式DS18B20测温
⒈ DS18B20简介
⑴ 内部组织结构    …
⑵ 操作步骤和操作指令    …
⒉ 电路设计    …
⒊ 程序设计    …
⒋ Keil调试    …
⒌ Proteus仿真    …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97 DS18B20测温.rar (51.78 KB, 下载次数: 5) DS18B2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

网友A:
你对DS18B20的工作原理还不太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例97  一线式DS18B20测温
⒈ DS18B20简介⑴ 内部组织结构    …⑵ 操作步骤和操作指令    …
⒉ 电路设 ...

我用的是PT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B20就是这样的。一开始,它有一个启动、复位过程,此时,一般都是85,初始化、准备好以后,就是正常湿度 ...

我用的是PT100热电阻测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对DS18B20的工作原理还不太懂吧

我用的是PT100热电阻测温的

网友D:
既没有电路图也没有代码怎么帮你,除非遇到曾经犯相同错误的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