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前面的代码解释一下

楼主(2018-04-29):
sbit SET=P1^0;
sbit INC=P1^1;
sbit DEC=P1^2;
sbit Buzzer = P2^0;
sbit KM_T = P3^7;
sbit KM_W = P3^5;

网友A:
sbit是keil特有的,不是标准C语言的关键字只是定义了一个位变量SET,并赋值为P1.0,,^在这里,说明P1的第一个引脚(也就是P1.0),与一般的运算不一样!不要混淆了!

网友B:
就是给各个管脚定义一下名称啊。P1口的第零脚=P1^0;叫做SET.

网友C:
定义位变量并赋值(端口)

网友D:
把单片机IO口定义成自己习惯操作的名称

网友D:
把IO都定义成自己习惯的名称

网友E:
就是定义个名字啊,比如第一个就是把p1.1定义为SET

网友F:
等号右边的是单片机的端口,右边是你自己定义的端口名,用的时候直接用你定义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