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6675+STM32与51单片机用K型热电偶的温度控制源码与资料下载

楼主:
#
包含MAX6675资料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 文件名  :main.c
* 描述    :通过stm32的spi1读取max6675的温度值,并通过uart1发送出来
*
* 实验平台:STM32开发板
* 库版本  :ST3.0.0
* 硬件连接: ------------------------------------
*           |PA6-SPI1-MISO:MAX6675-SO          |
*           |PA7-SPI1-MOSI:MAX6675-SI          |
*           |PA5-SPI1-SCK :MAX6675-SCK         |
*           |PA4-SPI1-NSS :MAX6675-CS          |
*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1.h"

#define         MAX6675_CS                         GPIO_Pin_4
#define         MAX6675_CSL()                GPIOA->BRR = MAX6675_CS;
#define         MAX6675_CSH()                GPIOA->BSRR = MAX6675_CS;

/*
* 函数名:SPI1_Init
* 描述 MAX6675 接口初始化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返回  :无
*/
void SPI_MAX6675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 使能 SPI1 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 ---------通信I/O初始化----------------
         * PA5-SPI1-SCK :MAX6675_SCK
         * PA6-SPI1-MISO:MAX6675_SO
         * PA7-SPI1-MOSI:MAX6675_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控制I/O初始化----------------*/
        /* PA4-SPI1-NSS:MAX6675_CS */                                                        // 片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免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4);                                                // 先把片选拉高,真正用的时候再拉低

        /* SPI1 配置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 使能 SPI1  */
        SPI_Cmd(SPI1, ENABLE);
}

/*
*
*
*
*/
unsigned char MAX6675_ReadByte(void)
{

        /* Loop while DR register in not emplty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Send byte through the SPI1 peripheral */
        SPI_I2S_SendData(SPI1, 0xff);

        /* Wait to receive a byte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Return the byte read from the SPI bus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
* 函数名:main
* 描述  :主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main (void)
{
        unsigned int t,i;
        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flag;
        float temprature;
        /* 配置系统时钟为72M */
        SystemInit();

        /* MAX6675 SPI 接口初始化 */
        SPI_MAX6675_Init();
        USART1_Config();

        while(1)
        {

                MAX6675_CSL();
                c = MAX6675_ReadByte();
                i = c;
                i = i<<8;
                c = MAX6675_ReadByte();
                MAX6675_CSH();

                i = i|((unsigned int)c);                        //i是读出来的原始数据
                flag = i&0x04;                                                //flag保存了热电偶的连接状态
                t = i<<1;
                t = t>>4;
                temprature = t*0.25;
                if(i!=0)                                                        //max6675有数据返回
                {
                        if(flag==0)                                                //热电偶已连接
                        {
                                printf("原始数据是:%04X,  当前温度是:%4.2f。\r\n",i,temprature);
                        }
                        else                                                        //热电偶掉线
                        {
                                printf("未检测到热电偶,请检查。\r\n");
                        }

                }
                else                                                                //max6675没有数据返回
                {
                        printf("max6675没有数据返回,请检查max6675连接。\r\n");
                }
                for(i=0;i<0x2fffff;i++);                        //max6675的转换时间是0.2秒左右,所以两次转换间隔不要太近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MAX6675_51例程\
MAX6675_STM32例程\
基于MAX6675的分布式高精度温度采集系统(1).pdf
基于MAX6675的温度采集系统的设计(1).pdf

网友A(2023-09-12):
6675有3个IO口,程序定义了4个IO口,为什么?

网友B(2021-06-25):
谢谢分享,做温度检测不难,还没吃透pid控制,下载参考一下

网友C:
非常的资料,下载学习学习。

网友D(2021-05-10):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谢谢,对我非常有帮助!

网友E(2020-06-22):
引用 网友F:
请教楼主,我用了PA456脚,PA7没用,用了你的代码,读出来的还是乱七八糟的,硬件我检查了,应该不存在问题 ...

spi 没调试好

网友F(2020-05-11):
请教楼主,我用了PA456脚,PA7没用,用了你的代码,读出来的还是乱七八糟的,硬件我检查了,应该不存在问题,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G:
感谢感谢,现在正需要温度控制的相关资料

网友H(2019-04-20):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I:
先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