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主从机通讯叫号系统protues仿真与源码

楼主:
基于51单片机的叫号系统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其实就是一个单片机控制的主从机通讯系统

/*-----------------------------------------------
  名称:LCD1602
  修改:无
  内容:
  引脚定义如下:1-VSS 2-VDD 3-V0 4-RS 5-R/W 6-E 7-14 DB0-DB7 15-BLA 16-BLK
------------------------------------------------*/
/*------------------------------------------------
              写入字符函数
------------------------------------------------*/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LCD_Write_Data( Data);
}*/
/*------------------------------------------------
              初始化函数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io.h>

#define CHECK_BUSY

sbit RS = P2^4;   //定义端口
sbit RW = P2^5;
sbit EN = P2^6;
sbit key1=P1^0; //VIP 按键
sbit key2=P1^1; //普通按键
sbit key3=P1^2; //对公按键
sbit key4=P1^3; //业务选择按键

float num0,num1,num2;
int num3;

#define RS_CLR RS=0
#define RS_SET RS=1

#define RW_CLR RW=0
#define RW_SET RW=1

#define EN_CLR EN=0
#define EN_SET EN=1

#define DataPort P0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判忙函数
------------------------------------------------*/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ifdef CHECK_BUSY
DataPort= 0xFF;
RS_CLR;
RW_SET;
EN_CLR;
_nop_();
EN_SET;
return (bit)(DataPort & 0x80);
#else
return 0;
#endif
}
/*------------------------------------------------
              写入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DelayMs(5);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com;
_nop_();
EN_CLR;
}
/*------------------------------------------------
              写入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DelayMs(5);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Data;
_nop_();
EN_CLR;
}

/*------------------------------------------------
                清屏函数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5);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表示第一行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表示第二行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void VIPdisplay()

{
   char displaytemp[16];//定义显示区域临时存储数组
      if(key1==0)
                                {
                                        DelayMs(20);
                                        if(key1==0)
                                        {

                                                num0=num0+1;
       LCD_Write_String(0,0,"window1");
       sprintf(displaytemp,"VIP  % 7.0f ",num0);//打印数值
       LCD_Write_String(0,1,displaytemp);//显示第二行
                        }
        if(num0==100)
        {
            LCD_Write_String(0,0,"Please wait!");
             num0=0;
     }
                   while(!key1);
                                  DelayMs(20);
                                        while(!key1);

}

}

void PUdisplay()

{
   char displaytemp[16];//定义显示区域临时存储数组
      if(key2==0)
                                {
                                        DelayMs(20);
                                        if(key2==0)
                                        {

                                                num1=num1+1;
       LCD_Write_String(0,0,"window2");
       sprintf(displaytemp,"general  % 7.0f",num1);//打印数值
       LCD_Write_String(0,1,displaytemp);//显示第二行
                        }
        if(num1==100)
        {
            LCD_Write_String(0,0,"Please wait!");
             num1=0;
     }
                   while(!key2);
                                  DelayMs(20);
                                        while(!key2);

}

}

void Dgdisplay()

{
   char displaytemp[16];//定义显示区域临时存储数组
      if(key3==0)
                                {
                                        DelayMs(20);
                                        if(key3==0)
                                        {

                                                num2=num2+1;
       LCD_Write_String(0,0,"window3");
       sprintf(displaytemp,"public  % 7.0f",num2);//打印数值
       LCD_Write_String(0,1,displaytemp);//显示第二行
                        }
        if(num2==100)
        {
            LCD_Write_String(0,0,"Please wait!");
             num2=0;
     }
                   while(!key3);
                                  DelayMs(20);
                                        while(!key3);
……………………

网友A(2018-06-01):
这个能做成一个主机带多个从机吗

网友B(2019-07-02):
仿真有问题,无法实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