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I01的单片机汇编程序

楼主:
NRF24I01的c语言汇编程序

实验时收发双方都采用相同的电路
发送方程序如下:
                org        0000H
                AJMP        START

;延时1/4s子程序
YANSHI1S:        MOV        R7,#250
YANSHI1S1:        MOV        R6,#250
YANSHI1S2:        NOP
                NOP
                DJNZ        R6,YANSHI1S2
                DJNZ        R7,YANSHI1S1
                RET

;将58开始的单或多字节(字节数在R3中)写入芯片
XIENB:                MOV        R0,#58H
                CLR        P1.7                ;SCN变低
XIE00:                ACALL        XIE1B
                INC        R0
                DJNZ        R3,XIE00
                SETB        P1.7
                RET

;;将R0所指1单元按SPI时序写入模块,调用该子程序前,应将CSN线变低
;单次或多次调用完成后将CSN线变高
XIE1B:                MOV        R2,#8
                MOV        A,@R0
XIE1B1:                RLC        A
                MOV        P1.5,C                ;数据送上MOSI线
                SETB        P1.4                ;数据移入模块
                CLR        P1.4
                DJNZ        R2,XIE1B1
                RET

;读芯片状态字        将芯片状态字读到5FH
DUZT:                MOV        R2,#8
                SETB        P1.5
                CLR        P1.7                ;CSN变低,
DUZT1:                SETB        P1.4                ;时钟上升
                MOV        C,P1.3                ;读入MISO线上的数据
                MOV        A,5FH
                RLC        A                ;数据移入5FH寄存器
                MOV        5FH,A
                CLR        P1.4
                DJNZ        R2,DUZT1
                SETB        P1.7                ;CSN变高,完成一次命令
                RET

START:                MOV        P1,#0AFH        ;模块待机
                MOV        58H,#20H        ;准备写0寄存器
                MOV        59H,#0EH        ;上电,发射模式
                MOV        R3,#02H
                ACALL        XIENB
                MOV        58H,#21H        ;01寄存器
                MOV        59H,#03H        ;0,1通道允许自动应答
                MOV        R3,#02H
                ACALL        XIENB
                MOV        58H,#22H        ;02
                MOV        59H,#03H
                MOV        R3,#02H
                ACALL        XIENB
                MOV        58H,#23H        ;03寄存器
                MOV        59H,#03H        ;5字节地址宽带
                MOV        R3,#02H
                ACALL        XIENB
                MOV        58H,#24H        ;04
                MOV        59H,#14H        ;重发等待500uS,重发4次,1A则重发10次,在206c处
                MOV        R3,#02H
                ACALL        XIENB
                MOV        58H,#25H        ;05寄存器
                MOV        59H,#07H        ;射频频率(汇编后在2076处)
                MOV        R3,#02H
                ACALL        XIENB
                MOV        58H,#26H        ;06
                MOV        59H,#27H        ;07为1M传输速率,0dB增益,27则为250k传输速率
                MOV        R3,#02H
                ACALL        XIENB
                MOV        58H,#27H        ;07
                MOV        59H,#70H        ;清模块内中断
                MOV        R3,#02H
                ACALL        XIENB
                MOV        58H,#2AH        ;0A寄存器(通道0)
                MOV        59H,#02H        ;配置地址
                MOV        5AH,#3AH
                MOV        5BH,#39H
                MOV        5CH,#38H
                MOV        5DH,#37H
                MOV        R3,#06H
                ACALL        XIENB
                MOV        58H,#30H        ;10寄存器
                MOV        R3,#06H                ;发送地址
                ACALL        XIENB
                MOV        58H,#2BH        ;0B寄存器(通道1)
                MOV        59H,#01H        ;本机地址
                MOV        R3,#06H
                ACALL        XIENB
                MOV        58H,#31H        ;11寄存器
                MOV        59H,#10H        ;0通道有效数据宽带16字节
                MOV        R3,#02H
                ACALL        XIENB
                MOV        58H,#32H        ;12寄存器
                MOV        59H,#10H        ;1通道有效数据宽度16字节
                MOV        R3,#02H
                ACALL        XIENB
XIEFS:                MOV        58H,#0A0H        ;写发送数据到芯片
                MOV        R0,#58H
                MOV        R3,#10H
                CLR        P1.7
                ACALL        XIE1B
                MOV        R0,#70H
XIEXUN:                ACALL        XIE1B
                INC        R0
                DJNZ        R3,XIEXUN
                SETB        P1.7
                SETB        P1.6                ;启动发射
                MOV        R7,#5
                DJNZ        R7,$
                CLR        P1.6
                JB        P3.2,$
                cpl        p1.0
                ACALL        DUZT                ;读状态寄存器
                MOV        58H,#27H        ;07
                MOV        59H,#70H        ;清中断
                MOV        R3,#02H
                ACALL        XIENB
                MOV        58H,#0E1H        ;清模块发送缓冲区
                MOV        R3,#01H
                ACALL        XIENB
                ACALL        YANSHI1S
                SJMP        XIEFS

end

接收端程序: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03H
                AJMP        EXINT0

;延时1/4s子程序
YANSHI1S:        MOV        R7,#250
YANSHI1S1:        MOV        R6,#250
YANSHI1S2:        NOP
                NOP
                DJNZ        R6,YANSHI1S2
                DJNZ        R7,YANSHI1S1
                RET

;将58开始的单或多字节(字节数在R3中)写入芯片
XIENB:                MOV        R0,#58H
                CLR        P1.7                ;SCN变低
XIE00:                ACALL        XIE1B
                INC        R0
                DJNZ        R3,XIE00
                SETB        P1.7
                RET

;;将R0所指1单元按SPI时序写入模块,调用该子程序前,应将CSN线变低
;单次或多次调用完成后将CSN线变高
XIE1B:                MOV        R2,#8
                MOV        A,@R0
XIE1B1:                RLC        A
                MOV        P1.5,C                ;数据送上MOSI线
                SETB        P1.4                ;数据移入模块
                CLR        P1.4
                DJNZ        R2,XIE1B1
                RET

;按SPI时序读模块一字节入单片机R0所指单元,调用该子程序前,应将CSN线变低
;单次或多次调用完成后将CSN线变高
DU1B:                MOV        R2,#8
DU1B1:                SETB        P1.4
                MOV        C,P1.3
                RLC        A
                CLR        P1.4
                DJNZ        R2,DU1B1
                MOV        @R0,A
                RET

;按SPI时序读模块接收缓冲区数据入单片机R0所指单元,字节数在R3中
DUNB:                PUSH        00H
                MOV        58H,#61H        ;写一字节命令
                MOV        R0,#58H
                CLR        P1.7
                ACALL        XIE1B
                POP        00H                ;R0指向接收缓冲区首地址
DUXUN:                ACALL        DU1B
                INC        R0
                DJNZ        R3,DUXUN
                SETB        P1.7
                RET

;读芯片状态字        将芯片状态字读到5FH
DUZT:                MOV        R2,#8
                SETB        P1.5                ;输入芯片1
                CLR        P1.7                ;CSN变低,
DUZT1:                SETB        P1.4                ;时钟上升
                MOV        C,P1.3                ;读入MISO线上的数据
                MOV        A,5FH
                RLC        A                ;数据移入5FH寄存器
                MOV        5FH,A
                CLR        P1.4
                DJNZ        R2,DUZT1
                SETB        P1.7                ;CSN变高,完成一次命令
                RET

START:                MOV        P1,#0AFH        ;模块待机
                SETB        0A8H                ;允许外部中断0
                CLR        88H                ;电平触发
                SETB        0B8H                ;高优先级
                SETB         0AFH                ;CPU开中断

                MOV        58H,#20H        ;准备写0寄存器
                MOV        59H,#0FH        ;上电,接收模式(发射时,设置为0EH)
                MOV        R3,#02H
                ACALL        XIENB
                MOV        58H,#21H        ;01寄存器
                MOV        59H,#03H        ;0,1通道允许自动应答
                MOV        R3,#02H
                ACALL        XIENB
                MOV        58H,#22H        ;02
                MOV        59H,#03H        ;允许0,1通道接收
                MOV        R3,#02H
                ACALL        XIENB
                MOV        58H,#23H        ;03寄存器
                MOV        59H,#03H        ;5字节地址宽带
                MOV        R3,#02H
                ACALL        XIENB
                MOV        58H,#24H        ;04
                MOV        59H,#14H        ;重发等待500uS,重发4次
                MOV        R3,#02H
                ACALL        XIENB
                MOV        58H,#25H        ;05寄存器
                MOV        59H,#07H        ;射频频率
                MOV        R3,#02H
                ACALL        XIENB
                MOV        58H,#26H        ;06
                MOV        59H,#27H        ;设置为07为1M传输速率,0dB增益(若为27,则是250kpbs,0dB)
                MOV        R3,#02H
                ACALL        XIENB
                MOV        58H,#27H        ;07
                MOV        59H,#70H        ;清模块内中断
                MOV        R3,#02H
                ACALL        XIENB
                MOV        58H,#2AH        ;0A寄存器(通道0)
                MOV        59H,#01H        ;配置地址(对方地址)
                MOV        5AH,#3AH
                MOV        5BH,#39H
                MOV        5CH,#38H
                MOV        5DH,#37H
                MOV        R3,#06H
                ACALL        XIENB
                MOV        58H,#30H        ;10寄存器
                MOV        R3,#06H                ;发送地址
                ACALL        XIENB
                MOV        58H,#2BH        ;0B寄存器(通道1)
                MOV        59H,#02H        ;本机地址
                MOV        R3,#06H
                ACALL        XIENB
                MOV        58H,#31H        ;11寄存器
                MOV        59H,#10H        ;0通道有效数据宽带16字节
                MOV        R3,#02H
                ACALL        XIENB
                MOV        58H,#32H        ;12寄存器
                MOV        59H,#10H        ;1通道有效数据宽度16字节
                MOV        R3,#02H
                ACALL        XIENB
                SETB        P1.6                ;启动接收
HALT:                SJMP        HALT

EXINT0:                PUSH        ACC
                PUSH        PSW
                ACALL        DUZT                ;读状态寄存器
                MOV        58H,#27H        ;07
                MOV        59H,#70H        ;清中断
                MOV        R3,#02H
                ACALL        XIENB
                MOV        R0,#60H                ;读接收数据到60H到6FH
                MOV        R3,#10H
                ACALL        DUNB
                CPL        P1.0
FANHUI:                POP        PSW
                POP        ACC
                RETI

end

NRF24I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