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蓝牙小车中,蓝牙调试ok了,但是小车行走不了,求大神解释解释

楼主(2018-04-29):
调试中

调试中

#include<reg52.h>
#include "drive.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16 a;
sbit IN1=P1^7;
sbit IN2=P1^6;
sbit IN3=P1^5;
sbit IN4=P1^4;
void com_init() //串口初始化函数,波特率9600bps
{
TMOD = 0x20;
TH1 = 0xf9;
TL1 = 0xf9;
PCON=0X80;
TR1 = 1;
SCON=0X50;
ES = 1;
EA = 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00;y>0;y--);
}
void Stop()  //停止
{
   {
IN1=0;
IN2=0;
IN3=0;
IN4=0; //停止
      delay(20);

   }
}
void Backward()  //后退
{
   {
IN1=0;
IN2=1;
IN3=0;
IN4=1; //反转
      delay(20);

   }
}
void Forward() //前进
{
   {
IN1=1;
IN2=0;
IN3=1;
IN4=0; //正转
      delay(20);

   }
}
void Wleft()     //前左
{
   {
IN1=0;
IN2=0;
IN3=1;
IN4=0; //左转
      delay(20);

   }
}
void Wright()     //前右
{
   {
IN1=1;
IN2=0;
IN3=0;
IN4=0; //右转
      delay(20);

   }
}
void Bright()   //后右
{
   {
IN1=0;
IN2=0;
IN3=0;
IN4=1; //后右
      delay(20);

   }
}
void Bleft()    // 后左
{
   {
IN1=0;
IN2=1;
IN3=0;
IN4=0; //后左

      delay(20);

   }
}

void main() //主函数
{
com_init(); //串口初始化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SBUF=a;//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switch(a) //判断收到的命令是干嘛的
{
   case 1:Forward();break; //前进1
   case 2:Backward();break; //后退2
   case 3:Stop();break; //停止3
   case 4:Wleft();break; //前左4
   case 5:Wright();break; //前右5
   case 6:Bright();break; //后右6
   case 7:Bleft();break; // 后左7
}
//死循环,等待蓝牙传命令过来++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楼主:
蓝牙通讯已经可以了,但是还是控制不了小车行走,那位大神解释解释,谢了

网友A:
我也不知道

网友A:
看是不是晶振没弄好?

网友B:
没看见有while(1)大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见有while(1)大循环

有在主函数里面放过whlie(1),但是还是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不是晶振没弄好?

晶振是好的,不然不可以与蓝牙通讯

网友C(2020-04-07):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