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809有三个模拟输入程序怎么弄,现在只会一个输入的转换。求指导

楼主(2018-04-30):
AD0809三输入的51程序怎么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没有程序啊?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例83  ADC0808延时方式A-D(ALE输出CLK)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 ...

朋友,没有程序啊?

网友B:
我之前做过这个 给你一份程序参考一下 这个程序是用ADC0809采集了两路AD信号给51单片机

网友A:
实例84  ADC0808并行A-D(虚拟CLK)

实例84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A:
实例83  ADC0808延时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3 ADC0808A-D( ALE输出CLK,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A:
实例82  ADC0808查询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2 ADC0808A-D( ALE输出CLK,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A:
实例81  ADC0808中断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1 ADC0808A-D( ALE输出CLK,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A:
什么意思?标点符号点点清!
0809可AD8路输入信号;按CLK控制,可分为ALE输出CLK和虚拟CLK;按读取AD值,可分为中断方式、查询方式和延时方式。
实例81  ADC0808中断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2  ADC0808查询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3  ADC0808延时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4  ADC0808并行A-D(虚拟CLK

网友C:
可以切换0809的地址呀~~~~~~~~

网友D:
http://www.51hei.com/mcu/898.html先看一下这个,你可能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