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实现一个最简单的红外感应模块 该怎么实现?

楼主(2018-04-30):
我想实现一个这样的过程:人在马上亮灯,人走马上熄灭,不需要延时功能,也不需要其它任何功能。元器件尽量简单易接,要带有驱动模块,能驱动220v灯泡。

网友A:
驱动220V的电灯需要用继电器,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红外感应模块简单的话,人在中间,一边是红外发射,一边是红外感应,人挡在中间感应模块电平变化,接在继电器上就能控制灯泡亮灭

网友B:
要是检测行人经过的话 可以使用热释电传感器   通过热释电传感器OUT引脚驱动一个三极管 进而驱动继电器
从而控制点灯的亮度

网友C:
要明白人体特定红外波谱感应原理,结合人体感应传感器技术,利用热释红外传感技术,以人体温度作为检测参量,当人进入其探测区域内,实施对控制电路的驱动。主要元件:热释红外传感器、光电传感器、光电三极管、光敏电阻、555定时器、T触发器、若干电阻

网友D:
控制220V灯泡可以不用继电器,继电器会产生电火花,可以用CMOS管

网友D:
通过光电耦合器和CMOS管的结合,控制强电

楼主:
我这样子连上,不管人在不在继电器一直是闭合的,用万用表测红外模块的负极与输出口又是正常的,人在时时3.3v,走开是0v,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E:
红外模块输出能根据人在和不在有电压变化,那么红外模块输出没有问题啊。你选的继电器模块是5V的吗? 如果红外模块输出是3.3V的 那是驱动不了5V的继电器模块的。 你可以选个3V的继电器模块。或者直接用固态继电器。还有继电器模块有低电平触发和高电平触发,也看你需要什么状态下用。

网友F:
红外模块输出是3.3V加一个三极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外模块输出能根据人在和不在有电压变化,那么红外模块输出没有问题啊。你选的继电器模块是5V的吗? 如果 ...

那是不是我买3.3v继电器就可以不接其它原件就可以了呢,主要是我需要做几十个这样的感应灯,自己焊维护麻烦。

网友E:
对啊。一个红外模块大概4元左右。一个3V继电器模块大概3元左右。不考虑电源的话,也就这点成本。连接线没几个钱。红外模块输出脚直接接3V继电器模块输入脚就可。 红外模块输出3.3伏电压时,继电器就会动作。 你在继电器输出脚接个灯的回路就可以亮了。 反之就不亮。 继电器就是个用电磁铁控制的开关。 不过3V继电器的触头负载好像不是很高具体看继电器参数。 如果要驱动功率大的,可以用固态继电器。便宜的固态继电器也就10几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