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实现一个简单的红外感应模块。

楼主(2018-04-30):
我想实现一个这样的过程:人在马上亮灯,人走马上熄灭,不需要延时功能,也不需要其它任何功能。元器件尽量简单易接,要带有驱动模块,能驱动220v灯泡。
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这个很简单,介绍使用森霸的人体红外热释电传感器,外围无需处理芯片,简单RC即可,输出信号直接给到继电器驱动电路,实现控制继电器开关通断。

网友A:
这个很简单。介绍使用森霸的人体红外热释电传感器,无需芯片处理,外围RC即可。输出信号直接给到继电器驱动电路,控制继电器的开关通断,实现人来开灯,人走灭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