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不带字库的改成带字库的单片机程序后出现语法错误

楼主(2018-04-30):
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

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

#ifndef _12864_H__
#define _12864_H_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sbit RS=P2^2;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RW=P2^1;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E=P2^0;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PSB=P2^3;            //串/并方式控制
/*1ms延时程序*/
void delay1ms(uint k)
{
  k=k*125;
  while(k--);
}
/*12864判忙 */
void chekbusy12864(void)
{
  uchar dat;
  EX0=0;
  RS=0;       //指令模式
  RW=1;       //读数据
do{
   P0=0x00;                         //
   E=1;
   dat=P0&0x80;
   E=0;
  }while(dat!=0x00);
  EX0=1;
}
}
/******写命令*****/
void cmd_w12864(uchar cmd)                //写命令
{
  chekbusy12864();
  EX0=0;
  RS=0;                    //指令模式
  RW=0;             //写模式
  E=1;
  P0=cmd;
  E=0;
  EX0=1;
}
/****写数据******/
void  dat_w12864(uchar dat)
{
  chekbusy12864();
  EX0=0;
  RS=1;
  RW=0;
  E=1;
  P0=dat;
  E=0;
  EX0=1;
}
/*****清屏*****/
void clear12864(void)
{
  uchar page,row;
  for(page=0xb8;page<0xc0;page++)
  {
    cmd_w12864(page);
        cmd_w12864(0x40);
        for(row=0;row<64;row++)
         {
           dat_w12864(0x00);          //对12864所有地址全部写零
         }
  }
}
/***初始化****/
void init12864(void)
{
  chekbusy12864();
  cmd_w12864(0xc0);          //从第零行开始显示
  cmd_w12864(0x3f);          //LCD显示RAM中的内容
}
/**8X16字符的显示**/
void play8(uchar ch,uchar row,uchar page,uchar *adr)
{
  uchar i;
  choose12864(ch);
  page=page<<1;                           //程序中采用的位移运算代替乘法运算,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处理器的负担
  row=row<<3;
  cmd_w12864(row+0x40);
  cmd_w12864(page+0xb8);
  for(i=0;i<8;i++)
  {
    dat_w12864(*(adr+i));
  }
  cmd_w12864(row+0x40);
  cmd_w12864(page+0xb9);
  for(i=8;i<16;i++)
  {
    dat_w12864(*(adr+i));
  }
}
/**16X16显示**/
void play16(uchar ch,uchar row,uchar page,uchar *adr)
{
  uchar i;
  choose12864(ch);
  page=page<<1;
  row=row<<3;
  cmd_w12864(row+0x40);
  cmd_w12864(page+0xb8);
  for(i=0;i<16;i++)
  {
    dat_w12864(*(adr+i));
  }
  cmd_w12864(row+0x40);
  cmd_w12864(page+0xb9);
  for(i=16;i<32;i++)
  {
    dat_w12864(*(adr+i));
  }
}
uchar dat_r12864(uchar page,uchar arrange)  //page页地址.arrange列地址)
{
  uchar dat;
  chekbusy12864();
  EA=0;
  cmd_w12864(page+0xb8);
  cmd_w12864(arrange+0x40);
  EX0=0;
  P0=0xff;
  RW=1;
  RS=1;
  E=1;
  E=0;                                 //12864读数据时第二次读才有效,第一次读取的值不采集
  E=1;
  dat=P0;
  E=0;
  EA=1;
  return(dat);
  //EX0=1;

  }
  //反白显示
void play16_fb(uchar ch,uchar arrange,uchar page)
{
   uchar i;
   uchar xdata dat_fb[32];
   choose12864(ch);
   for(i=0;i<16;i++)
   {
     dat_fb[i]=~(dat_r12864((page<<1),((arrange<<3)+i)));
         dat_fb[i+16]=~(dat_r12864((page<<1)+1,((arrange<<3)+i)));
        }
   play16(ch,arrange,page,dat_fb);
}
  /**竖线**/
void vertical(uchar y1,uchar y2,uchar x)//y1表示起点,y2表示终点
{
  uchar i,sum=0;
  if(x>63)
   {
     choose12864(1);                                         //y1比y2小,这里给出画竖线的函数而不用画点的方法
     x=x-64;                                                         //是为了减少单片机的处理负担。
   }
   else
   {
     choose12864(0);
   }
  if((y1/8)!=(y2/8))
  {
   for(i=0;i<(8-y1%8);i++)
   {
      sum=sum|((2<<((y1%8)+i)));
   }
  cmd_w12864(x+0x40);
  cmd_w12864(y1/8+0xb8);
  dat_w12864(sum);
  sum=0;
   for(i=0;i<(y2/8-y1/8-1);i++)
    {
     cmd_w12864(x+0x40);
         cmd_w12864((y1/8)+0xb9+i);
         dat_w12864(0xff);
    }
  for(i=0;i<=(y2%8);i++)
   {
     sum=sum|(2<<i);
   }
   cmd_w12864(x+0x40);
   cmd_w12864(y2/8+0xb8);
   dat_w12864(sum|1);
   sum=0;
}
else
{
   for(i=0;i<=y2-y1;i++)
    {
          sum=sum|(2<<(i+(y1%8)));
        }
        cmd_w12864(0x40|x);
        cmd_w12864(0xb8|(y1/8));
        dat_w12864(sum);
}
}
/**点的显示**/
void dot(uchar x,uchar y)
{
  uchar dat;
  if(x>63)
  {
    choose12864(1);
        x=x-64;
  }
  else
  {
    choose12864(0);
  }
  dat=dat_r12864(y/8,x);
  cmd_w12864(0x40|x);
  cmd_w12864(0xb8|y/8);
  dat_w12864((1<<(y%8))|dat);
}
/**温度对图形的转换**/
void play(void)
{
  static uchar n=63;
  uchar i,m,sum=0;
  m=temp[0]*10+temp[1]+(temp[2]+5)/10;
  if(m<60)
  {
   m=62-m;
   if(m<n)
   {
    vertical(m,63,124);
    }
   if(m>n)
   {
    if((m/8)>(n/8))
        {
          cmd_w12864(n/8+0xb8);
          cmd_w12864(0x40+60);
          dat_w12864(0x00);
           }
        for(i=0;i<(8-m%8);i++)
           {
                    sum=sum+(2<<((m%8)+i));
           }
         cmd_w12864(m/8+0xb8);
         cmd_w12864(0x40+60);
         dat_w12864(sum);
         n=m;
  }
  dot(60,3);
}
}
clear8(uchar x,uchar y,uchar ch)
{
  uchar i;
  choose12864(ch);
  cmd_w12864(x*8+0x40);
  cmd_w12864(y+0xb8);
  for(i=0;i<8;i++)
   {
     dat_w12864(0x00);
   }
   cmd_w12864(x*8+0x40);
   cmd_w12864(y+0xb9);
  for(i=0;i<16;i++)
   {
      dat_w12864(0x00);
   }
}
/**4X4个点合为一个**/
void change(uchar *x,uchar *y)     //x<24  y<15
{
  uchar i,m,n;                                           //24和15分别表示游戏的范围
  if(*x<24&&*y<15)                                   //这里的点是个有花色的点而不是一个实心的点
  {
   m=(*x)<<2;
   n=((*y)<<2)+2;
   for(i=0;i<4;i++)
   {
    dot(31+m,n+i);
        dot(34+m,n+i);
   }
   dot(32+m,n);
   dot(32+m,n+1);
   dot(32+m,n+3);
   dot(33+m,n);
   dot(33+m,n+2);
   dot(33+m,n+3);
  }
}
/**4X4个点合为一个**/
void change1(uchar x,uchar y)     //x<24  y<15
{

  uchar i,m,n;
  EA=0;                                                //24和15分别表示游戏的范围
  if(x<24&&y<15)                                   //这里的点是个有花色的点而不是一个实心的点
  {
   m=(x)<<2;
   n=(y<<2)+2;
   for(i=0;i<4;i++)
   {
    dot(31+m,n+i);
        dot(34+m,n+i);
   }
   dot(32+m,n);
   dot(32+m,n+1);
   dot(32+m,n+3);
   dot(33+m,n);
   dot(33+m,n+2);
   dot(33+m,n+3);
  }
  EA=1;

}

void cleardot(uchar x,uchar y)
{
  uchar dat,j;
  if(x>63)
  {
    choose12864(1);
        x=x-64;
  }
  else
  {
    choose12864(0);
  }
  dat=dat_r12864(y/8,x);
  cmd_w12864(0x40|x);
  cmd_w12864(0xb8|(y/8));
  j=~(1<<(y%8));
  dat_w12864(dat&j);
}
/*清除一个4X4的点*/
void clear(uchar *x,uchar *y)
{
  uchar i,m,n;
  m=((*x)<<2)+31;
  n=((*y)<<2)+2;
  for(i=0;i<4;i++)
  {
    cleardot(m,n+i);
        cleardot(m+1,n+i);
        cleardot(m+2,n+i);
        cleardot(m+3,n+i);
  }
}  /**清除一个点**/
/*清除一个4X4的点*/
void clear1(uchar x,uchar y)
{
  uchar i,m,n;
  if(x>=0&&x<24&&y>=0&&y<15)
  {
   m=((x)<<2)+31;
   n=((y)<<2)+2;
   for(i=0;i<4;i++)
   {
    cleardot(m,n+i);
        cleardot(m+1,n+i);
        cleardot(m+2,n+i);
        cleardot(m+3,n+i);
   }
  }
}  /**清除一个点**/
bit readfk(char x,char y)
{
  bit flagfk=0;
  uchar m,n;
  if(y>=0)
  {
  m=(x<<2)+31;
  n=(y<<2)+2;
  choose12864(0);
  if(m>63)
  {
   m=m-64;
   choose12864(1);
  }
  m=dat_r12864(n>>3,m);
  if((n%8)==2)
  {
    if((m&0x3c)==0x3c)
        {
          flagfk=1;
         }
        else
        {
          flagfk=0;
        }
  }
   if((n%8)==6)
   {
    if((m&0xc0)==0xc0)
        {flagfk=1;

        }
        else
        {flagfk=0;}
   }
  }
  return(flagfk);

}

楼主:
我把原来不带字库的改成带字库的就变成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