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好单片机啊,只会百度,不知道怎么系统性的学

楼主(2018-04-30):
只会百度,不知道怎么系统性的学

网友A:
先把视频教程看完,对单片机有初步的了解,然后可以尝试做点比赛项目什么的,去网上搜题目

网友B:
建议楼主去找视频教程,百度“郭天祥”,或者淘宝搜“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是金沙滩的,有视频,书,和开发板,一整套100多一点,我之前学的时候买的开发板是别家的,但我到图书馆借了他们的书,感觉简单易懂,所以我推荐楼主看一下

网友C:
首先要了解——学习单片机有哪些内容,可以干什么。

1、单片机学习内容包括两个大方面:
(1)软件方面:要学习C语言或汇编语言,需要会一个相应的编程软件(通常是Kiel)
(2)硬件方面:单片机是一台集成在一块芯片上的计算机,它的资源有些什么要熟练掌握;单片机自己没有输入、输出设备,需要你用电路,搭建单片机的外围设备,这样单片机就可以有功能了;那些外围设备,多得浩如烟海,一般是用到什么学习什么,没人可以学完。

2、学习条件:
综上所述,学习单片机,必须要有这些硬件:
(1)一台个人电脑,可以是台式机,也可以是笔记本,编程用;
(2)一块单片机开发板,做试验用(网上很多,可以选择一种,才开始不要想高大全——其实是做不到的,那样会增加学习难度);
(3)若干种类的学习资源,如知识书籍、教学视频、练习例程等等(一般网上购买开发板,商家都会或多或少提供一些基础的东西,把它们学习懂,就可以深入学习,不一定要多、全,其实才开始时,很多资料你用不上,后来学会了,就可以自己找资料的);
(4)新手才开始入门阶段,最最好有一位学长带一带,可以少走弯路;像你现在已经可以在这里发帖子,说明你已经知道,有一个好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很重要。

3、学习方法:
总的来说,就是实践出真知。一本教程上是这样说的:一个要领,四个步骤
学习单片机的要领就是:在实践中成长。
第一步:鹦鹉学舌——别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第二步:依葫芦画瓢——懂了别人为什么那么做,我自己做做试试(绝不是复制粘贴,那样什么都学不到)
第三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别人的好方法、别人的好习惯都可以成为自己的方法和习惯
第四步:理论实践结合,温故知新——你已经入门了

网友D:
看视频对于入门很重要,有的单片机视频已经将绝大部分用到的驱动内容都讲好了

网友E:
表示上了3年学 一点都没学到QAQ

网友F:
我觉得吧,先要学好数电模电这些基础,然后了解51芯片,看一些常用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G:
只要认真没有什么做不成

网友H:
首先学好c语言,然后了解51单片机的架构,买个开发板自己边学习边实践

网友I:
简易还是买些有用的质料和找一个老师学习吧,效率会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