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Arduino UNO的完全使用3个IO口驱动1602(74HC595)

楼主(2018-04-30):
第一次学Arduino......
还没有购买开发板
一般都在Proteus上进行
51单片机:http://www.51hei.com/bbs/dpj-114268-1.html

整体电路图

整体电路图

效果图

效果图

效果图

效果图

单片机代码如下:
//引脚定义
#define LCD1602_SHCP 0
#define LCD1602_DS 1
#define LCD1602_STCP 2

//两种数据类型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定义数据槽
uchar RS,RW,E,D4,D5,D6,D7;

//二进制的形象表示方法,从左到右分别位第7 6 5 4 3 2 1 0位
#define bin(_a,_b,_c,_d,_e,_f,_g,_h) ((_a)<<7|(_b)<<6|(_c)<<5|(_d)<<4|(_e)<<3|(_f)<<2|(_g)<<1|(_h))  //二进制的表示

void LCD1602_DATAPINS(uchar value); //更改74HC595连接LCD1602的数据
void LcdCalc(uchar i); //确定4位总线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void LcdInit(); //初始化LCD屏
void LcdPrintf(uchar *s); //向屏幕输出字符
void LcdWriteCGRAM(uchar index,uchar *p); //建立一个自定义字符
void LCDPrintNum(uint num,uchar wei); //显示数字

/*******************************************************************************
* 函 数 名         : setup
* 函数功能       : 准备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setup()
{
  pinMode(LCD1602_SHCP,OUTPUT);
  pinMode(LCD1602_DS,OUTPUT);
  pinMode(LCD1602_STCP,OUTPUT);
}
/*******************************************************************************
* 函 数 名         : LCD1602_DATAPINS
* 函数功能       : 更改74HC595连接LCD1602的数据
* 输    入         : value
* 输    出         : 无
*******************************************************************************/
void LCD1602_DATAPINS(uchar value)
{
    uchar i,j;
    for(i=0;i<8;i++)
    {
        j=value&0x80;//取数据高位
        if(j==0x80){ //判断数据高位是否为1
            digitalWrite(LCD1602_DS,HIGH);//如果高位为1,DS置1
        }
        else{
            digitalWrite(LCD1602_DS,LOW);//否则DS置0
        }
        digitalWrite(LCD1602_SHCP,LOW);
        digitalWrite(LCD1602_SHCP,HIGH);//上升沿使这一位写入移位寄存器
        value<<=1;//数据左移1位,数据的第7位变为最高位,循环第8次时数据的最低位也变成最高位
    }
    digitalWrite(LCD1602_STCP,LOW);
    digitalWrite(LCD1602_STCP,HIGH);//给STCP一个上升沿,将for循环中输入的数据移入输出锁存寄存器,刷新输出数据
}
/*******************************************************************************
* 函 数 名         : LcdCalc
* 函数功能       : 确定4位总线
* 输    入         : i
* 输    出         : 无
*******************************************************************************/
void LcdCalc(uchar i)
{
  if(i==0x00){
    D4=0;
    D5=0;
    D6=0;
    D7=0;
  }
  if(i==0x01){
    D4=1;
    D5=0;
    D6=0;
    D7=0;
  }
  if(i==0x02){
    D4=0;
    D5=1;
    D6=0;
    D7=0;
  }
  if(i==0x03){
    D4=1;
    D5=1;
    D6=0;
    D7=0;
  }
  if(i==0x04){
    D4=0;
    D5=0;
    D6=1;
    D7=0;
  }
  if(i==0x05){
    D4=1;
    D5=0;
    D6=1;
    D7=0;
  }
  if(i==0x06){
    D4=0;
    D5=1;
    D6=1;
    D7=0;
  }
  if(i==0x07){
    D4=1;
    D5=1;
    D6=1;
    D7=0;
  }
  if(i==0x08){
    D4=0;
    D5=0;
    D6=0;
    D7=1;
  }
  if(i==0x09){
    D4=1;
    D5=0;
    D6=0;
    D7=1;
  }
  if(i==0x0a){
    D4=0;
    D5=1;
    D6=0;
    D7=1;
  }
  if(i==0x0b){
    D4=1;
    D5=1;
    D6=0;
    D7=1;
  }
  if(i==0x0c){
    D4=0;
    D5=0;
    D6=1;
    D7=1;
  }
  if(i==0x0d){
    D4=1;
    D5=0;
    D6=1;
    D7=1;
  }
  if(i==0x0e){
    D4=0;
    D5=1;
    D6=1;
    D7=1;
  }
  if(i==0x0f){
    D4=1;
    D5=1;
    D6=1;
    D7=1;
  }
  if(i==0x10){
    D4=1;
    D5=0;
    D6=0;
    D7=0;
  }
  if(i==0x20){
    D4=0;
    D5=1;
    D6=0;
    D7=0;
  }
  if(i==0x30){
    D4=1;
    D5=1;
    D6=0;
    D7=0;
  }
  if(i==0x40){
    D4=0;
    D5=0;
    D6=1;
    D7=0;
  }
  if(i==0x50){
    D4=1;
    D5=0;
    D6=1;
    D7=0;
  }
  if(i==0x60){
    D4=0;
    D5=1;
    D6=1;
    D7=0;
  }
  if(i==0x70){
    D4=1;
    D5=1;
    D6=1;
    D7=0;
  }
  if(i==0x80){
    D4=0;
    D5=0;
    D6=0;
    D7=1;
  }
  if(i==0x90){
    D4=1;
    D5=0;
    D6=0;
    D7=1;
  }
  if(i==0xa0){
    D4=0;
    D5=1;
    D6=0;
    D7=1;
  }
  if(i==0xb0){
    D4=1;
    D5=1;
    D6=0;
    D7=1;
  }
  if(i==0xc0){
    D4=0;
    D5=0;
    D6=1;
    D7=1;
  }
  if(i==0xd0){
    D4=1;
    D5=0;
    D6=1;
    D7=1;
  }
  if(i==0xe0){
    D4=0;
    D5=1;
    D6=1;
    D7=1;
  }
  if(i==0xf0){
    D4=1;
    D5=1;
    D6=1;
    D7=1;
  }
}
/*******************************************************************************
* 函 数 名         : LcdWriteCom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E = 0;   //使能清零
  RS = 0;  //选择写入命令
  RW = 0;  //选择写入

  LcdCalc(com>>4);  //发送高四位

  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ATAPINS(bin(0,D7,D6,D5,D4,E,RW,RS));
  E = 0;
  LCD1602_DATAPINS(bin(0,D7,D6,D5,D4,E,RW,RS));

  LcdCalc(com<<4); //发送低四位

  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ATAPINS(bin(0,D7,D6,D5,D4,E,RW,RS));
  E = 0;
  LCD1602_DATAPINS(bin(0,D7,D6,D5,D4,E,RW,RS));
}
/****************************************************************************
* 函 数 名         : LcdWriteData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dat
* 输    出         : 无
*******************************************************************************/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E = 0;   //使能清零
  RS = 1;  //选择写入数据
  RW = 0;  //选择写入

  LcdCalc(dat>>4);  //发送高四位

  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ATAPINS(bin(0,D7,D6,D5,D4,E,RW,RS));
  E = 0;
  LCD1602_DATAPINS(bin(0,D7,D6,D5,D4,E,RW,RS));

  LcdCalc(dat<<4); //发送低四位

  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ATAPINS(bin(0,D7,D6,D5,D4,E,RW,RS));
  E = 0;
  LCD1602_DATAPINS(bin(0,D7,D6,D5,D4,E,RW,RS));
}
/*******************************************************************************
* 函 数 名       : Lcd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LCD屏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2);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LcdWriteCom(0x28);   //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
* 函 数 名       : LcdPrintf
* 函数功能     : 向屏幕输出字符
* 输    入       : *s
* 输    出       : 无
*******************************************************************************/
void LcdPrintf(uchar *s)
{
  while(*s>0)LcdWriteData(*s++);
}
/*******************************************************************************
* 函 数 名       : LcdWriteCGRAM
* 函数功能     : 建立一个自定义字符
* 输    入       : index、*p
* 输    出       : 无
*******************************************************************************/
void LcdWriteCGRAM(uchar index,uchar *p)
{
  uchar i;
  index <<=3; //index *= 8
  for(i=0;i<8;++i){
    LcdWriteCom(0x40 | index+i);//写CGRAM地址
    LcdWriteData(*p++);
  }
  LcdWriteCom(0x80);
}
/*******************************************************************************
* 函 数 名       : LcdPrintNum
* 函数功能     : 显示数字
* 输    入       : num、wei
* 输    出       : 无
*******************************************************************************/
void LCDPrintNum(uint num,uchar wei)//wei 数字占的位数
{
  uchar tempstring[6];
  uchar n[5];
  uchar i,j=0;
  n[0]=num/10000;
  n[1]=num%10000/1000;
  n[2]=num%1000/100;
  n[3]=num%100/10;
  n[4]=num%10;
  i=5-wei;
  for(i;i<5;i++){
    tempstring[j++]=n[i]+'0';
  }
  tempstring[j]='\0';
  LcdPrintf(tempstring);
}

const uchar type_t[]={
  0x1f,0x02,0x02,0x02,
  0x02,0x02,0x02,0x00
};

const uchar line1[]="Have a nice day!";
const uchar line2[]="HE Wcommands";

void loop()
{
  uchar i;
  LcdInit();
  LcdWriteCGRAM(0x00,type_t);
  LcdWriteData(0x00);
  LcdWriteCom(0x81);
  LcdPrintf("HE With");
  LcdWriteCom(0xc0);
  LcdPrintf("Commands");
  delay(100);
  LcdWriteCom(0x01);
  while(1){
    for(i=0;i<16;i++){
      LcdWriteCom(0x80+i);
      LcdWriteData(line1[i]);
      delay(5);
    }
    delay(10);
    LcdWriteCom(0xc1);
    LcdWriteData(0x00);
    delay(5);
    for(i=0;i<12;i++){
      LcdWriteCom(0xc2+i);
      LcdWriteData(line2[i]);
      delay(5);
    }
    LcdWriteCom(0x01);
    delay(5);
  }
}

楼主:
那时一直用51单片机为核心的我,这个假期彻底翻了身!
第一次使用Arduino

网友A(2018-08-20):
谢谢分享  学习Arduino
  编译程序  出现错误   LcdWriteCGRAM(0x00,type_t);
error: invalid conversion from 'const uchar* {aka const unsigned char*}' to 'uchar* {aka unsigned char*}' [-fpermissive]     转换无效
请求帮助   怎样修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