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更新W25Q16字库源程序

楼主(2018-04-30):
一开始我下载了读取SD卡的程序,但液晶显示屏幕上没反应,于是我就下载了这个关于更新字库的程序,就有反应了。
本实验将实现如下功能:开机的时候先检测W25Q16中是否已经存在字库,如果存在,则按次序显示汉字(三种字体都显示)。如果没有,则检测SD卡和文件系统,并查找SYSTEM文件夹下的FONT文件夹,在该文件夹内查找UNIGBK.BIN、GBK12.FON、GBK16.FON (这几个文件的由来,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在检测到这些文件之后,就开始更新字库,更新完毕才开始显示汉字。通过按按键KEY0,可以强制更新字库。同样我们也是用DS0来指示程序正在运行。
需要拷贝到SD卡根目录文件
1,在系统(或字库)更新的时候,必须用到SYSTEM文件夹,请将该文件夹下的SYSTEM文件夹拷贝到SD卡根目录。
2,测试用文件--该文件夹是用来测试用的,里面包含一些文本/图片/音乐/视频等文件,这个文件不一定要拷贝。
3,默认我们已经将这两个文件夹拷贝到了FLASH磁盘(磁盘名:ALIENTEK,即W25Q128)里面。

注意:
1,本例程支持12*12/16*16 大小的汉字显示。
2,如果想更新字库,必须自备SD卡一个。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sram.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sdio_sdcard.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w25qxx.h"
#include "ff.h"
#include "exfuns.h"
#include "fontupd.h"
#include "text.h"

//汉字显示 实验 -库函数版本
//STM32F4工程模板-库函数版本

int main(void)
{
        u32 fontcnt;
        u8 i,j;
        u8 fontx[2];//gbk码
        u8 key,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LED
        LCD_Init();                                        //LCD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W25QXX_Init();                                //初始化W25Q128
        usmart_dev.init(168);                //初始化USMART
        my_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my_mem_init(SRAMCCM);                //初始化CCM内存池
        exfuns_init();                                //为fatfs相关变量申请内存
          f_mount(fs[0],"0:",1);                 //挂载SD卡
        f_mount(fs[1],"1:",1);                 //挂载FLASH.
//        W25QXX_Erase_Chip();//擦除
        while(font_init())                         //检查字库
        {
UPD:
                LCD_Clear(WHITE);                           //清屏
                POINT_COLOR=RED;                        //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Mcudev STM32F4");
                while(SD_Init())                        //检测SD卡
                {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SD Card Failed!");
                        delay_ms(200);
                        LCD_Fill(30,70,200+30,70+1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SD Card OK");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Font Updating...");
                key=update_font(20,110,16,"0:");//更新字库
                while(key)//更新失败
                {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Font Update Failed!");
                        delay_ms(200);
                        LCD_Fill(20,110,200+20,110+1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Font Update Success!   ");
                delay_ms(1500);
                LCD_Clear(WHITE);//清屏
        }
        POINT_COLOR=RED;
        Show_Str(30,50,200,16,"Mcudev_STM32F407开发板",16,0);
        Show_Str(30,70,200,16,"GBK字库测试程序",16,0);
        //Show_Str(30,90,200,16,"嵌入式开发网mcudev",16,0);
        Show_Str(30,110,200,16,"2018年4月22日",16,0);
        Show_Str(30,130,200,16,"按KEY0,更新字库",16,0);
        POINT_COLOR=BLUE;
        Show_Str(30,150,200,16,"内码高字节:",16,0);
        Show_Str(30,170,200,16,"内码低字节:",16,0);
        Show_Str(30,190,200,16,"汉字计数器:",16,0);

//        Show_Str(30,220,200,24,"对应汉字为:",24,0); //因为FLASH W25Q16无法装下所有三种字库,暂时不提供对24点阵字库的显示
        Show_Str(30,244,200,16,"对应汉字(16*16)为:",16,0);
        Show_Str(30,260,200,12,"对应汉字(12*12)为:",12,0);
        while(1)
        {
                fontcnt=0;
                for(i=0x81;i<0xff;i++)
                {
                        fontx[0]=i;
                        LCD_ShowNum(118,150,i,3,16);                //显示内码高字节
                        for(j=0x40;j<0xfe;j++)
                        {
                                if(j==0x7f)continue;
                                fontcnt++;
                                LCD_ShowNum(118,170,j,3,16);        //显示内码低字节
                                LCD_ShowNum(118,190,fontcnt,5,16);//汉字计数显示
                                 fontx[1]=j;
//                                Show_Font(30+132,220,fontx,24,0);
                                Show_Font(30+144,244,fontx,16,0);
                                Show_Font(30+108,260,fontx,12,0);
                                t=200;
                                while(t--)//延时,同时扫描按键
                                {
                                        delay_ms(1);
                                        key=KEY_Scan(0);
                                        if(key==KEY0_PRES)goto UPD;
                                }
                                LED0=!LED0;
                        }
                }
        }
}

//int main(void)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
//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        LED_Init();                                        //初始化LED
//         LCD_Init();                                        //LCD初始化
//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        W25QXX_Init();                                //初始化W25Q128
//        usmart_dev.init(168);                //初始化USMART
//        my_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        my_mem_init(SRAMCCM);                //初始化CCM内存池
//        exfuns_init();                                //为fatfs相关变量申请内存
//          f_mount(fs[0],"0:",1);                 //挂载SD卡
//         f_mount(fs[1],"1:",1);                 //挂载FLASH.
////        W25QXX_Erase_Chip();//擦除
//
//        while(font_init())                         //检查字库
//        {
//                LCD_Clear(WHITE);                           //清屏
//                 POINT_COLOR=RED;                        //设置字体为红色
//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Mcudev STM32F4");
//                while(SD_Init())                        //检测SD卡
//                {
//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SD Card Failed!");
//                        delay_ms(200);
//                        LCD_Fill(30,70,200+30,70+16,WHITE);
//                        delay_ms(200);
//                }
//
//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Font Update Success!   ");
//                delay_ms(1500);
//                LCD_Clear(WHITE);//清屏
//        }
//
//        POINT_COLOR=RED;
//        Show_Str(30,50,200,16,"Mcudev_STM32F407开发板",16,0);
//        Show_Str(30,70,200,16,"GBK字库测试程序",16,0);
//        Show_Str(30,90,200,16,"嵌入式开发网mcudev",16,0);
//        Show_Str(30,110,200,16,"2015年8月15日",16,0);
//        Show_Str(30,130,200,16,"按KEY0,更新字库",16,0);
//         POINT_COLOR=BLUE;
//        Show_Str(30,150,200,16,"林本源vdfdhdfhfhfhfgh斯蒂芬归还建行开户结果就发给回复:",16,0);
……………………

网友A(2019-10-14):
正是需要的,谢谢!

网友A:
这个要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