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x16点阵广告牌设计(含仿真+源码+论文+原理图)

楼主:
分享自己做得16x16点阵广告牌
目次
1绪论    1
1.1    MCS-51系列单片机简介    1
1.2    单片机的应用模式和应用领域    2
1.3    主要工作任务    3
2硬件设计    3
2.1    单片机系统的基本模块    3
2.2    16*16点阵滚动显示的硬件设计    4
3软件设计    6
3.1    16*16点阵滚动显示的软件设计    6
4软件仿真结果    8
4.1    16*16点阵滚动显示仿真结果    8
结  论    9
参考文献    10
致谢    11
附录相关源程序    12

所谓16*16点阵,就是行列各位16个长度的点阵,现实中我们可以通过4个8*8点阵进行拼凑来实现一个16*16的点阵。如图3所示。图中的16*16点阵由U6,U7,U8,U9四个单点阵组成,所有的行(X0-X7)都通过排阻接到单片机的P0口上,所有的列(Y00-Y07、Y10-Y17、Y20-Y27、Y30-Y37)接到不同的74ls138(U2,U3,U4,U5)上,U2控制U6,U3控制U7,U4控制U8,U5控制U9。74ls138直接由单片机的P2口进行驱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电路。

其显示原理与单个点阵的显示原理类似,但是这里需要先把代码写入U6,然后短暂延时后写入U7,直到U9。时间段控制合理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显示屏上将显示稳定的字符。这里涉及到一个滚动显示的问题,所谓滚动显示,即字符是从屏幕右端慢慢往左边移动,好像是一个拉幕的效果,那么滚动显示在程序上如何实现呢?这里我们就要用到单片机的定时中断,中断一次,字符往左移动一次,如此循环,即实现了字符的滚动显示。这与上面单个点阵的静态显示是有区别的。

关于74hc138的使用,74hc138是3-8线译码器,当E1=1,E2,E3=0时,该译码器被选中,此时如果数据输入端ABC输入000-111八个数据,输出端Y0-Y7将依次输出0。所以,我们可以依次选中四个译码器,向数据输入端写入数据来直接控制某个点阵的显示。
以上就是16*16点阵的滚动显示原理。

2.2.3    16*16点阵滚动显示的硬件设计
如图5就是本次设计的全部硬件电路图:

在设计16*16滚动显示的软件部分时,我们必须要明白其中的原理。本次设计中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怎么样让点阵显示我们需要的字符,即我们如何获得字符显示的代码。第二,如何实现字符的滚动显示。第三,如何使画面保持稳定。
第一,如何取得代码。现在针对点阵的取字模软件很多,我们只需要打开软件,写入需要取字模的字,然后注意取字模的顺序,是横向还是纵向就行了。我们这里采用纵向取模,设置字模为C51格式。这样当写入的字确定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复制字模到程序中来实现相应功能。如“老”的字模就为:{0x02,0x10,0x22,0x10,0x22,0x20,0x22,0x20,0x22,0x40,0x22,0x7C,0xFE,0x92,0x23,0x12,0x23,0x22,0x22,0x22,0x26,0x42,0x2A,0x42,0x72,0x02,0x22,0x0E,0x02,0x00,0x00,0x00,/*"老",2*/}。
第二,如何实现滚动显示。为了实现字符的滚动显示,我们加入了定时中断函数,如下: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alt++;
   if(alt==10)               //到一定的时间加以实现左移
   {
     alt=0;
        if(fangxiang==0)      //如果是正向 正向移动
        {
               net=net+2;
            if(net>sl)  //字移动数量
            net=0;
        }
        else                       //否则反向移动
        {
            net=net-2;
               if(net<2)
               net=sl;   //字移动数量
        }
   }
}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1 P0
#define data2 P2
sbit s1=P3^6;
sbit s2=P3^7;
bit fangxiang;
uint alt=0,net=0,sl=128;
bit mode;
uchar code tab[]={
//
0x20,0x08,0x24,0x10,0x22,0x60,0x21,0x80,0x26,0x41,0x39,0x32,0x02,0x04,0x0C,0x18,
0xF0,0x60,0x13,0x80,0x10,0x60,0x10,0x18,0x14,0x04,0x18,0x02,0x00,0x01,0x00,0x00,/*"欢",2*/

0x02,0x00,0x02,0x02,0x42,0x04,0x33,0xF8,0x00,0x04,0x00,0x02,0x3F,0xF2,0x20,0x22,
0x40,0x42,0x00,0x02,0x3F,0xFE,0x20,0x42,0x20,0x22,0x3F,0xC2,0x00,0x02,0x00,0x00,/*"迎",3*/

0x00,0x80,0x01,0x00,0x06,0x00,0x1F,0xFF,0xE0,0x00,0x02,0x08,0x04,0x30,0x18,0xC0,
0xF0,0x02,0x10,0x01,0x13,0xFE,0x10,0x00,0x10,0x80,0x14,0x60,0x18,0x18,0x00,0x00,/*"你",4*/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5*/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6*/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子函数
{
   uchar x;
   for(;z>0;z--)
   for(x=110;x>0;x--);
}

void xianshi()                        //显示
{
        uchar aa,i;
        for(i=0;i<16;i++)
        {
                P1=i; //列扫描
                data1=tab[net+aa]; //取出上8行数据输出
                aa++;
                data2=tab[net+aa]; //取出下8行数据输出
                aa++;
                delay(5);        //延时
                data1=0;  //清屏
                data2=0;  //清屏
                P1=0x00;  //消除余辉
                if(aa>30) aa=0;  //字模地址
        }

}

void main()         //主函数
{
   ET1=1;         //使能定时器0
   EA=1;         //开启总中断
   TR1=1;        //开始计数
   while(1)         //无限循环
   {
           xianshi();  //显示
           if(s1==0)   //检测按键
           {
              delay(30);  //延时消抖
                  TR1=~TR1;          //按下暂停  ,暂按继续
                  while(!s1)xianshi();
                  delay(30);
           }
           if(s2==0)        //检测按键
           {
               delay(30);                        //延时消抖
                   fangxiang=~fangxiang;  //方向取反
                   while(!s2)xianshi();
                   delay(30);
           }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alt++;
   if(alt==10)                   //到一定的时间加以实现左移
   {
     alt=0;
         if(fangxiang==0)         //如果是正向 正向移动
         {
                 net=net+2;
             if(net>sl)  //字移动数量
             net=0;
         }
         else                           //否则反向移动
         {
             net=net-2;
                 if(net<2)
                 net=sl;          //字移动数量…………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含仿真+源码+论文+原理图):

网友A(2018-05-15):
谢谢分享,正好需要呢哈哈

网友B(2018-06-25):
老是调试失败啊

网友C:
我是新手请问元器件清单有吗 谢谢

网友D(2018-09-19):
感谢分享,只希望可以让我的单片机设计通过

网友E:
这是个实用的例子,感谢分享

网友F(2018-12-17):
感谢分享  太棒了

网友G:
大神请问我显示要显示9个字,把数组改好后,sl=320,仿真出来第二遍刚开始是乱码怎么回事?我发现字数一多就会这样。

网友H:
用那个软件画的图里用的是哪些原件啊?不知道是什么名字诶

网友H:
小姐姐可不可以给我发一下这个的原理图~QQ1215029362 感谢分享  (有酬)

网友H:
不会做pcb原件封装

网友I(2019-05-09):
怎样在此基础上用按键按下不同的键显示不同的字符的程序,求大神帮帮忙,急用,拜托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大神请问我显示要显示9个字,把数组改好后,sl=320,仿真出来第二遍刚开始是乱码怎么回事?我发现字数一多就 ...

我的自定义字体乱码怎么解决啊

网友J:
自定义字体乱码怎么解决呢

网友K:
感觉挺好玩的样子啊

网友L(2019-06-11):
我也失败

网友M(2019-11-04):
感谢分享,帮助很大

网友N(2019-12-27):
试试效果

网友O(2020-07-06):
正好需要就看到了哈哈哈,谢谢

网友P(2020-12-04):
好强啊,膜拜大佬

网友Q:
取模软件发一下呗

网友R(2021-12-23):
引用 网友Q:
取模软件发一下呗

取模软件PCtoLCD2002

网友S(2022-06-03):
这是什么仿真软件阿?

网友T:
字数增多如何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