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手机蓝牙控制单片机LED灯的亮灭

楼主(2018-04-30):
准备:1.需要一个蓝牙从模块(在某宝上有卖,价格在20~50元之间)

如下图所示:

蓝牙从模块

蓝牙从模块

2. 需要一个“蓝牙串口”的安卓应用,可以在安卓手机应用商店里找到
如下图所示:

蓝牙app

蓝牙app

3:一款单片机(这里用TI公司的msp430g2553做示范),4根杜邦线

开工:
1.连接,蓝牙模块的VCC与GND分别与单片机标注为VCC与GND的针脚对应相连接。其次蓝牙的RXD与TXD与单片机的TXD与RXD分别连接(VCC指电源,GND指,单片机的RXD与TXD可能要看单片机的引脚功能才能知道那些引脚是TXD,RXD)
2.烧入代码,手机蓝牙与单片机蓝牙模块HC-06连接,发送消息0或1,即可看到LED灯被点亮(具体细节请自行摸索,尝试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
源代码如下:
#include <msp430.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if (CALBC1_1MHZ==0xFF)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 erased
  {
    while(1);                               // do not load, trap CPU!!
  }
  DCOCTL = 0;                               // Select lowest DCOx and MODx settings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DCOCTL = CALDCO_1MHZ;
  P1SEL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P1SEL2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104;                            // 1MHz 9600
  UCA0BR1 = 0;                              // 1MHz 9600
  UCA0MCTL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1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interrupts enabled
}

//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
#if defined(__TI_COMPILER_VERSION__) ||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elif defined(__GNUC__)
void __attribute__ ((interrupt(USCIAB0RX_VECTOR))) USCI0RX_ISR (void)
#else
#error Compiler not supported!
#endif
{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if(UCA0RXBUF=='0')                 // TX -> RXed character
  {
    P1DIR |= BIT0;
    P1OUT ^= BIT0;
  }
}

网友A:
谢谢,学习学习手机蓝牙控制

网友B:
有51的程序吗

网友C:
我帮楼主补充一下,蓝牙模块有时候需要配置,主要取决你电路的晶振,如果你的晶振是使用12M,那么蓝牙模块默认的波特率是9600需要修改,因为12M晶振不能采用9600的波特率

网友D(2018-10-08):
引用 网友C:
我帮楼主补充一下,蓝牙模块有时候需要配置,主要取决你电路的晶振,如果你的晶振是使用12M,那么蓝牙模块 ...

老哥,你补充的才是关键啊,不然搞半天都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