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插的XL4016降压芯片电路原理图与PCB工程文件

楼主(2018-04-30):
最近在弄降压电路,发现只有XL4016的贴片电路,不利于测试,刚好弄了个直插的XL4016降压芯片的电路。

网友A(2018-06-04):
谢谢您分享,图中的GND建议铺铜抗干扰

网友B(2018-09-29):
这个功率大些

网友C(2019-01-25):
资料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D(2019-03-17):
最近在学习4106 ,很有帮助

网友E(2019-07-08):
值得借鉴,谢谢分享

网友F(2019-10-15):
最近在学习4106 ,希望对我有帮助。先谢过,点赞

网友F:
最近正需要大功率恒流充电电路,希望对我能有帮助,先谢过

网友G(2020-04-04):
为啥不仿造官方那个demo

网友H(2020-07-11):
我弄了一个,用粗的铜丝绕满节能灯磁环,
使用线性12V电源转8V,DVD负载刚开始可以,
后来切换到开关电源24v转8V,就不行了,接入DVD负载,就开始掉压到4V,
然后焊下来电感找故障,电桥测量37UH,再次焊接回去,线性12V转8V,接入DVD,也开始掉压到4V,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