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内部输出两路DAC ADC采集源程序

楼主(2018-04-30):
实验目的:
    学习STM32内部DAC的使用

硬件资源:
    1,DS0(连接在PB5)
    2,串口1(波特率:115200,PA9/PA10连接在板载USB转串口芯片CH340上面)
    3,ALIENTEK 2.8/3.5/4.3/7寸TFTLCD模块(通过FSMC驱动,FSMC_NE4接LCD片选/A10接RS)
    4,按键KEY1(PE3)/KEY_UP(PA0,也称之为WK_UP)
    5,DAC(STM32内部DAC通道1,通过PA4输出)
    6,ADC(STM32内部ADC1_CH1,连接在PA1).

实验现象:
    本实验利用按键(KEY1/KEY_UP两个按键,或USMART)控制STM32F1内部DAC模块的通道1来输出电压,通过ADC1的
    通道1采集DAC的输出电压,在LCD模块上面显示ADC获取到的电压值以及DAC的设定输出电压值等信息。同时可以通
    过usmart调用Dac1_Set_Vol函数,来直接设置DAC输出电压。

注意事项:
    1,4.3寸和7寸屏需要比较大电流,USB供电可能不足,请用外部电源适配器(推荐外接12V 1A电源).
    2,本例程在LCD_Init函数里面(在ILI93xx.c),用到了printf,如果不初始化串口1,将导致液晶无法显示!!
    3,ADC和DAC的参考电压默认通过P5连接在VDDA上面(3.3V),所以默认参考电压是3.3V
    4,通过跳线帽短接多功能接口(P10)的ADC和DAC,即可实现自测试(AD读取DA值,显示在LCD上)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ac.h"
#include "adc.h"
#include "usmart.h"

int main(void)
{
        u16 adcx;
         u16 adcx2;

        float temp1;
        float temp2;
        u8 t=0;
        u8 t1=0;
        u16 dacval=0;
        u16 dacval2=0;
        u8 key;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程序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LCD_Init();                                  //LCD初始化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Adc_Init();                                  //ADC初始化
        Adc2_Init();

  Dac1_Init();                                //DAC初始化
        Dac2_Init();                                //DAC初始化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WarShip STM32");
//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DAC TEST");
//        LCD_ShowString(60,90,200,16,16,"ATOM@ALIENTEK");
//        LCD_ShowString(60,110,200,16,16,"2015/1/15");

    LCD_ShowString(60,50,250,16,16,"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and technology ");
         //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输入两路模拟电压");
        //  LCD_ShowString(6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60,110,200,16,16,"2018/3/10");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WK_UP:+  KEY1:-");

        LCD_ShowString(60,210,200,16,16,"KEY2:+  KEY0:-");
        //显示提示信息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60,150,200,16,16,"DAC VAL:");
        LCD_ShowString(60,170,200,16,16,"DAC VOL:0.000V");
        LCD_ShowString(60,190,200,16,16,"ADC VOL:0.000V");

        LCD_ShowString(60,230,200,16,16,"DAC2 VAL:");
        LCD_ShowString(60,250,200,16,16,"DAC2 VOL:0.000V");
        LCD_ShowString(60,270,200,16,16,"ADC2 VOL:0.000V");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 0);//初始值为0
         DAC_SetChannel2Data(DAC_Align_12b_R, 0);//初始值为0

        while(1)
        {
                t++;
                key=KEY_Scan(0);
                if(key==WKUP_PRES)
                  {
                          if(dacval<4000)dacval+=200;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 dacval);//设置DAC值
                  }
                else if(key==KEY1_PRES)
                  {
                          if(dacval>200)dacval-=200;
                          else dacval=0;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 dacval);//设置DAC值
                  }
    else if(key==KEY2_PRES)
                        {
                          if(dacval2<4000)dacval2+=100;
                    DAC_SetChannel2Data(DAC_Align_12b_R, dacval2);//设置DAC值
                  }
                else if(key==KEY0_PRES)
                  {
                   if(dacval2>100) dacval2 -=100;
                          else dacval2 = 0;
                    DAC_SetChannel2Data(DAC_Align_12b_R, dacval2);//设置DAC值
                  }

/*
         if(t==10||key==KEY1_PRES||key==WKUP_PRES||key==KEY0_PRES||key==KEY2_PRES) //WKUP/KEY1按下了,或者定时时间到了
                {
                        adcx=DAC_GetDataOutputValue(DAC_Channel_1);//读取前面设置DAC的值
                        LCD_ShowxNum(124,150,adcx,4,16,0);             //显示DAC寄存器值

                        adcx2=DAC_GetDataOutputValue(DAC_Channel_2);//读取前面设置DAC的值
                        LCD_ShowxNum(124,230,adcx2,4,16,0);             //显示DAC寄存器值

                        temp=(float)adcx*(3.3/4096);                        //得到DAC电压值
                        adcx=temp;
                        LCD_ShowxNum(124,170,temp,1,16,0);             //显示电压值整数部分

                        temp2=(float)adcx2*(3.3/4096);                        //得到DAC电压值
                        adcx2=temp2;
                        LCD_ShowxNum(124,250,temp2,1,16,0);             //显示电压值整数部分

                        temp-=adcx;
                        temp*=1000;
                        LCD_ShowxNum(140,170,temp,3,16,0X80);         //显示电压值的小数部分

                        temp2-=adcx2;
                        temp2 *=1000;
                        LCD_ShowxNum(140,250,temp2,3,16,0X80);         //显示电压值的小数部分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10);                //得到ADC转换值
                        temp=(float)adcx*(3.3/4096);                        //得到ADC电压值
                        adcx=temp;
                        LCD_ShowxNum(124,190,temp,1,16,0);             //显示电压值整数部分
                        temp-=adcx;
                        temp*=1000;
                        LCD_ShowxNum(140,190,temp,3,16,0X80);         //显示电压值的小数部分
                        LED0=!LED0;

      adcx2=Get_Adc2_Average(ADC_Channel_9,10);                //得到ADC转换值
                        temp2=(float)adcx2*(3.3/4096);                        //得到ADC电压值
                        adcx2=temp2;
                        LCD_ShowxNum(124,270,temp2,1,16,0);             //显示电压值整数部分
                        temp2 -=adcx2;
                        temp2 *=1000;
                        LCD_ShowxNum(140,270,temp2,3,16,0X80);         //显示电压值的小数部分
                        LED1=!LED1;
                        t=0;
                }

        */

    if(t==10||key==KEY1_PRES||key==WKUP_PRES) //WKUP/KEY1按下了,或者定时时间到了
                {
                        adcx=DAC_GetDataOutputValue(DAC_Channel_1);//读取前面设置DAC的值
                        LCD_ShowxNum(124,150,adcx,4,16,0);             //显示DAC寄存器值

                        temp1=(float)adcx*(3.3/4096);                        //得到DAC电压值
                        adcx=temp1;
                        LCD_ShowxNum(124,170,temp1,1,16,0);             //显示电压值整数部分

                        temp1-=adcx;
                        temp1 *=1000;
                        LCD_ShowxNum(140,170,temp1,3,16,0X80);         //显示电压值的小数部分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10);                //得到ADC转换值
                        temp1=(float)adcx*(3.3/4096);                        //得到ADC电压值
                        adcx=temp1;
                        LCD_ShowxNum(124,190,temp1,1,16,0);             //显示电压值整数部分
                        temp1 -=adcx;
                        temp1 *=1000;
                        LCD_ShowxNum(140,190,temp1,3,16,0X80);         //显示电压值的小数部分
                        LED0=!LED0;

                        t=0;
                }

     delay_ms(10);
     t1++;

                 if(t1==10||key==KEY0_PRES||key==KEY2_PRES) //WKUP/KEY1按下了,或者定时时间到了
                {

                        adcx2=DAC_GetDataOutputValue(DAC_Channel_2);//读取前面设置DAC的值
                        LCD_ShowxNum(132,230,adcx2,4,16,0);             //显示DAC寄存器值

                        temp2=(float)adcx2*(3.3/4096);                        //得到DAC电压值
                        adcx2=temp2;
                        LCD_ShowxNum(132,250,temp2,1,16,0);             //显示电压值整数部分

                        temp2-=adcx2;
                        temp2 *=1000;
                        LCD_ShowxNum(147,250,temp2,3,16,0X80);         //显示电压值的小数部分

      adcx2=Get_Adc2_Average(ADC_Channel_9,10);                //得到ADC转换值
                        temp2=(float)adcx2*(3.3/4096);                        //得到ADC电压值
                        adcx2=temp2;
                        LCD_ShowxNum(132,270,temp2,1,16,0);             //显示电压值整数部分
                        temp2 -=adcx2;
                        temp2 *=1000;
                        LCD_ShowxNum(147,270,temp2,3,16,0X80);         //显示电压值的小数部分
                        LED1=!LED1;
                        t1=0;
                }
                        delay_ms(2);

        }
}

STM32内部输出两路DAC

网友A(2021-10-05):
有大神画出仿真图来了吗?能否分享

网友B:
ADC采集程序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