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BUCK电路不管占空比为多少 示波器测得输入24V 输出还是24V啊 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8-04-30):
BUCK模块

BUCK模块

稳压模块

稳压模块

单片机输出方波

单片机输出方波

MOS驱动

MOS驱动

网友A:
MOS接反了

楼主:
N沟道我放低端驱动啊    应该没事吧

网友B:
负载接的多少?我们之前负载接的太大了,一直出不来结果。后来改成6欧姆左右,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