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OV2640摄像头黑白照相机实验的源码资料

楼主(2018-04-30):
做黑白照相机的,希望可以给大家参考
实验器材:
    探索者STM32F4开发板

实验目的:
    学习OV2640摄像头,BMP编码和文件系统的使用,实现一个简单的照相机.

硬件资源:
    1,DS0(连接在PF9),DS1(连接在PF10)
    2,串口1(波特率:115200,PA9/PA10连接在板载USB转串口芯片CH340上面)
    3,ALIENTEK 2.8/3.5/4.3/7寸TFTLCD模块(通过FSMC驱动,FSMC_NE4接LCD片选/A6接RS)
    4,按键KEY0(PE4)/KEY1(PE3)/KEY_UP(PA0,也称之为WK_UP)
    5,SD卡,通过SDIO(SDIO_D0~D4(PC8~PC11),SDIO_SCK(PC12),SDIO_CMD(PD2))连接
    6,蜂鸣器(PF8)
    7,DCMI接口(用于驱动OV2640摄像头模块)
    8,定时器3(用于打印摄像头帧率等信息)
    9,ALIENTEK OV2640摄像头模块,连接关系为:
        OV2640模块 ------------ STM32开发板
         OV_D0~D7  ------------  PE6/PE5/PB6/PC11/PC9/PC8/PC7/PC6
         OV_SCL    ------------  PD6
         OV_SDA    ------------  PD7
         OV_VSYNC  ------------  PB7
         OV_HREF   ------------  PA4
         OV_RESET  ------------  PG15
         OV_PCLK   ------------  PA6
         OV_PWDN   ------------  PG9

实验现象:
    本实验开机的时候先检测字库,然后检测SD卡根目录是否存在PHOTO文件夹,如果不存在则创建,如果创建失败,则报错(提示拍照功能不可用)。在找到SD卡的PHOTO文件夹后,开始初始化OV2640,在初始化成功之后,就一直在屏幕显示OV2640拍到的内容。

    按下KEY0,可以拍bmp图片照片(分辨率为:LCD辨率)。拍照保存成功之后,蜂鸣器会发出“滴”的一声,提示拍照成功。

    DS0还是用于指示程序运行状态,DS1用于提示DCMI帧中断。

注意事项:
    1,4.3寸和7寸屏需要比较大电流,USB供电可能不足,请用外部电源适配器(推荐外接12V 1A电源).
    2,本例程在LCD_Init函数里面(在ILI93xx.c),用到了printf,如果不初始化串口1,将导致液晶无法显示!!
    3,该实验须自备SD卡和ALIENTEK OV2640模块各一个.

(摄像头初始化为YUV422格式,输送到LCD屏上显示,当按下拍照键后,读取屏幕点数据,把RGB565格式的双字节提取为单字节的Y量,即亮度值,而后,逐点写入SD卡后生成灰度BMP文件。)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sram.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w25qxx.h"
#include "sdio_sdcard.h"
#include "ff.h"
#include "exfuns.h"
#include "fontupd.h"
#include "text.h"
#include "pic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include "dcmi.h"
#include "ov2640.h"
#include "beep.h"
#include "timer.h"

u8 ov2640_mode=0;                                                //工作模式:0,RGB565模式;1,JPEG模式

#define jpeg_dma_bufsize        5*1024                //定义JPEG DMA接收时数据缓存jpeg_buf0/1的大小(*4字节)
volatile u32 jpeg_data_len=0;                         //buf中的JPEG有效数据长度(*4字节)
volatile u8 jpeg_data_ok=0;                                //JPEG数据采集完成标志
                                                                                //0,数据没有采集完;
                                                                                //1,数据采集完了,但是还没处理;
                                                                                //2,数据已经处理完成了,可以开始下一帧接收

u32 *jpeg_buf0;                                                        //JPEG数据缓存buf,通过malloc申请内存
u32 *jpeg_buf1;                                                        //JPEG数据缓存buf,通过malloc申请内存
u32 *jpeg_data_buf;                                                //JPEG数据缓存buf,通过malloc申请内存

//处理JPEG数据
//当采集完一帧JPEG数据后,调用此函数,切换JPEG BUF.开始下一帧采集.
void jpeg_data_process(void)
{
        u16 i;
        u16 rlen;//剩余数据长度
        u32 *pbuf;
        if(ov2640_mode)//只有在JPEG格式下,才需要做处理.
        {
                if(jpeg_data_ok==0)        //jpeg数据还未采集完?
                {
                        DMA2_Stream1->CR&=~(1<<0);                //停止当前传输
                        while(DMA2_Stream1->CR&0X01);        //等待DMA2_Stream1可配置
                        rlen=jpeg_dma_bufsize-DMA2_Stream1->NDTR;//得到剩余数据长度
                        pbuf=jpeg_data_buf+jpeg_data_len;//偏移到有效数据末尾,继续添加
                        if(DMA2_Stream1->CR&(1<<19))for(i=0;i<rlen;i++)pbuf[i]=jpeg_buf1[i];//读取buf1里面的剩余数据
                        else for(i=0;i<rlen;i++)pbuf[i]=jpeg_buf0[i];//读取buf0里面的剩余数据
                        jpeg_data_len+=rlen;                        //加上剩余长度
                        jpeg_data_ok=1;                                 //标记JPEG数据采集完按成,等待其他函数处理
                }
                if(jpeg_data_ok==2)        //上一次的jpeg数据已经被处理了
                {
                        DMA2_Stream1->NDTR=jpeg_dma_bufsize;//传输长度为jpeg_buf_size*4字节
                        DMA2_Stream1->CR|=1<<0;                        //重新传输
                        jpeg_data_ok=0;                                        //标记数据未采集
                        jpeg_data_len=0;                                //数据重新开始
                }
        }
}
//jpeg数据接收回调函数
void jpeg_dcmi_rx_callback(void)
{
        u16 i;
        u32 *pbuf;
        pbuf=jpeg_data_buf+jpeg_data_len;//偏移到有效数据末尾
        if(DMA2_Stream1->CR&(1<<19))//buf0已满,正常处理buf1
        {
                for(i=0;i<jpeg_dma_bufsize;i++)pbuf[i]=jpeg_buf0[i];//读取buf0里面的数据
                jpeg_data_len+=jpeg_dma_bufsize;//偏移
        }else //buf1已满,正常处理buf0
        {
                for(i=0;i<jpeg_dma_bufsize;i++)pbuf[i]=jpeg_buf1[i];//读取buf1里面的数据
                jpeg_data_len+=jpeg_dma_bufsize;//偏移
        }
}
//切换为OV2640模式
void sw_ov2640_mode(void)
{
        OV2640_PWDN=0;//OV2640 Power Up
        //GPIOC8/9/11切换为 DCMI接口
        GPIO_AF_Set(GPIOC,8,13);        //PC8,AF13  DCMI_D2
        GPIO_AF_Set(GPIOC,9,13);        //PC9,AF13  DCMI_D3
        GPIO_AF_Set(GPIOC,11,13);        //PC11,AF13 DCMI_D4
}
//切换为SD卡模式
void sw_sdcard_mode(void)
{
        OV2640_PWDN=1;//OV2640 Power Down
        //GPIOC8/9/11切换为 SDIO接口
          GPIO_AF_Set(GPIOC,8,12);        //PC8,AF12
        GPIO_AF_Set(GPIOC,9,12);        //PC9,AF12
        GPIO_AF_Set(GPIOC,11,12);        //PC11,AF12
}
//文件名自增(避免覆盖)
//mode:0,创建.bmp文件;1,创建.jpg文件.
//bmp组合成:形如"0:PHOTO/PIC13141.bmp"的文件名
//jpg组合成:形如"0:PHOTO/PIC13141.jpg"的文件名
void camera_new_pathname(u8 *pname,u8 mode)
{
        u8 res;
        u16 index=0;
        while(index<0XFFFF)
        {
                if(mode==0)sprintf((char*)pname,"0:PHOTO/PIC%05d.bmp",index);
                else sprintf((char*)pname,"0:PHOTO/PIC%05d.jpg",index);
                res=f_open(ftemp,(const TCHAR*)pname,FA_READ);//尝试打开这个文件
                if(res==FR_NO_FILE)break;                //该文件名不存在=正是我们需要的.
                index++;
        }
}
//OV2640拍照jpg图片
//返回值:0,成功
//    其他,错误代码
u8 ov2640_jpg_photo(u8 *pname)
{
        FIL* f_jpg;
        u8 res=0;
        u32 bwr;
        u16 i;
        u8* pbuf;
        f_jpg=(FIL *)mymalloc(SRAMIN,sizeof(FIL));        //开辟FIL字节的内存区域
        if(f_jpg==NULL)return 0XFF;                                        //内存申请失败.
        ov2640_mode=1;
        sw_ov2640_mode();                //切换为OV2640模式
        dcmi_rx_callback=jpeg_dcmi_rx_callback;//回调函数
        DCMI_DMA_Init((u32)jpeg_buf0,(u32)jpeg_buf1,jpeg_dma_bufsize,2,1);;//DCMI DMA配置(双缓冲模式)
        OV2640_JPEG_Mode();                //切换为JPEG模式
        OV2640_ImageWin_Set(0,0,1600,1200);
        OV2640_OutSize_Set(1600,1200);//拍照尺寸为1600*1200
        DCMI_Start();                         //启动传输
        while(jpeg_data_ok!=1);        //等待第一帧图片采集完
        jpeg_data_ok=2;                        //忽略本帧图片,启动下一帧采集
        while(jpeg_data_ok!=1);        //等待第二帧图片采集完,第二帧,才保存到SD卡去.
        DCMI_Stop();                         //停止DMA搬运
        ov2640_mode=0;
        sw_sdcard_mode();                //切换为SD卡模式
        res=f_open(f_jpg,(const TCHAR*)pname,FA_WRITE|FA_CREATE_NEW);//模式0,或者尝试打开失败,则创建新文件
        if(res==0)
        {
                printf("jpeg data size:%d\r\n",jpeg_data_len*4);//串口打印JPEG文件大小
                pbuf=(u8*)jpeg_data_buf;
                for(i=0;i<jpeg_data_len*4;i++)//查找0XFF,0XD8
                {
                        if((pbuf[i]==0XFF)&&(pbuf[i+1]==0XD8))break;
                }
                if(i==jpeg_data_len*4)res=0XFD;//没找到0XFF,0XD8
                else//找到了
                {
                        pbuf+=i;//偏移到0XFF,0XD8处
                        res=f_write(f_jpg,pbuf,jpeg_data_len*4-i,&bwr);
                        if(bwr!=(jpeg_data_len*4-i))res=0XFE;
                }
        }
        jpeg_data_len=0;
        f_close(f_jpg);
        sw_ov2640_mode();                //切换为OV2640模式
        OV2640_RGB565_Mode();        //RGB565模式
        DCMI_DMA_Init((u32)&LCD->LCD_RAM,0,1,1,0);//DCMI DMA配置
        myfree(SRAMIN,f_jpg);
        return res;
}
int main(void)
{
        u8 res;
        u8 *pname;                                //带路径的文件名
        u8 key;                                        //键值
        u8 i;
        u8 sd_ok=1;                                //0,sd卡不正常;1,SD卡正常.
        u8 scale=1;                                //默认是全尺寸缩放
        u8 msgbuf[15];                        //消息缓存区

        Stm32_Clock_Init(336,8,2,7);//设置时钟,168Mhz
        delay_init(168);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84,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LED
        usmart_dev.init(84);                //初始化USMART
        TIM3_Int_Init(10000-1,8400-1);//10Khz计数,1秒钟中断一次
        LCD_Init();                                        //LCD初始化
        FSMC_SRAM_Init();                        //初始化外部SRAM.
        BEEP_Init();                                //蜂鸣器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W25QXX_Init();                                //初始化W25Q128
        my_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my_mem_init(SRAMEX);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my_mem_init(SRAMCCM);                //初始化CCM内存池
        exfuns_init();                                //为fatfs相关变量申请内存
          f_mount(fs[0],"0:",1);                 //挂载SD卡
        POINT_COLOR=RED;
        while(font_init())                 //检查字库
        {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Font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30,50,240,66,WHITE);//清除显示
                delay_ms(200);
        }
        Show_Str(30,50,200,16,"Explorer STM32F4开发板",16,0);
        Show_Str(30,70,200,16,"照相机实验",16,0);
        Show_Str(30,90,200,16,"KEY0:拍照(bmp格式)",16,0);
        Show_Str(30,110,200,16,"KEY1:拍照(jpg格式)",16,0);
        Show_Str(30,130,200,16,"WK_UP:FullSize/Scale",16,0);
        Show_Str(30,150,200,16,"2014年5月16日",16,0);
        res=f_mkdir("0:/PHOTO");                //创建PHOTO文件夹
        if(res!=FR_EXIST&&res!=FR_OK)         //发生了错误
        {
                Show_Str(30,150,240,16,"SD卡错误!",16,0);
                delay_ms(200);
                Show_Str(30,170,240,16,"拍照功能将不可用!",16,0);
                sd_ok=0;
        }
        jpeg_buf0=mymalloc(SRAMIN,jpeg_dma_bufsize*4);        //为jpeg dma接收申请内存
        jpeg_buf1=mymalloc(SRAMIN,jpeg_dma_bufsize*4);        //为jpeg dma接收申请内存
        jpeg_data_buf=mymalloc(SRAMEX,300*1024);                //为jpeg文件申请内存(最大300KB)
        pname=mymalloc(SRAMIN,30);//为带路径的文件名分配30个字节的内存
        while(pname==NULL||!jpeg_buf0||!jpeg_buf1||!jpeg_data_buf)        //内存分配出错
        {
                Show_Str(30,190,240,16,"内存分配失败!",16,0);
                delay_ms(200);
                LCD_Fill(30,190,240,146,WHITE);//清除显示
                delay_ms(200);
        }
        while(OV2640_Init())//初始化OV2640
        {
                Show_Str(30,190,240,16,"OV7670 错误!",16,0);
                delay_ms(200);
            LCD_Fill(30,190,239,206,WHITE);
                delay_ms(200);
        }
        Show_Str(30,190,200,16,"OV2640 正常",16,0);
        delay_ms(2000);
//        OV2640_RGB565_Mode();        //JPEG模式
        OV2640_YUV422_Mode();
        DCMI_Init();                        //DCMI配置
        DCMI_DMA_Init((u32)&LCD->LCD_RAM,0,1,1,0);//DCMI DMA配置
        OV2640_OutSize_Set(lcddev.width,lcddev.height);
        DCMI_Start();                         //启动传输
        while(1)
        {
                key=KEY_Scan(0);//不支持连按
                if(key&&key!=KEY2_PRES)
                {
                        DCMI_Stop(); //停止显示
                        if(key==WKUP_PRES)
                        {
                                u16 i,l,color1,color2;
                                scale=!scale;
                                if(scale==0)
                                {
                                        OV2640_ImageWin_Set((1600-lcddev.width)/2,(1200-lcddev.height)/2,lcddev.width,lcddev.height);//1:1真实尺寸
                                        OV2640_OutSize_Set(lcddev.width,lcddev.height);
                                        sprintf((char*)msgbuf,"Full Size 1:1");
                                }else
                                {
                                        OV2640_ImageWin_Set(0,0,1600,1200);                                //全尺寸缩放
                                        OV2640_OutSize_Set(lcddev.width,lcddev.height);
                                        sprintf((char*)msgbuf,"Scale");
                                }
                                LCD_ShowString(30,50,210,16,16,msgbuf);//显示提示内容

                                /*
                                for(i=0;i<240;i++)
                                {
                                        for(l=0;l<800;l++)
                                        {
                                                color1=LCD_ReadPoint(l,i);

                                                color2=(((color1>>0)&0xf800)+((color1>>5)&0x07e0)+((color1>>11)&0x001f));

                                                LCD_Fast_DrawPoint(l,240+i,color2);
                                        }
                                }*/
                                delay_ms(800);
                        }else if(sd_ok)//SD卡正常才可以拍照
                        {
                                sw_sdcard_mode();        //切换为SD卡模式
                                if(key==KEY0_PRES)        //BMP拍照
                                {
                                        camera_new_pathname(pname,0);//得到文件名
                                        res=bmp_encode(pname,0,0,lcddev.width,lcddev.height,0);
                                }else if(key==KEY1_PRES)//JPG拍照
                                {
                                        camera_new_pathname(pname,1);//得到文件名
                                        res=ov2640_jpg_photo(pname);
                                        if(scale==0)
                                        {
                                                OV2640_ImageWin_Set((1600-lcddev.width)/2,(1200-lcddev.height)/2,lcddev.width,lcddev.height);//1:1真实尺寸
                                                OV2640_OutSize_Set(lcddev.width,lcddev.height);
                                        }else
                                        {
                                                OV2640_ImageWin_Set(0,0,1600,1200);        //全尺寸缩放
                                        }
                                        OV2640_OutSize_Set(lcddev.width,lcddev.height);
                                }
                                sw_ov2640_mode();        //切换为OV2640模式
                                if(res)//拍照有误
                                {
                                        Show_Str(30,130,240,16,"写入文件错误!",16,0);
                                }else
                                {
                                        Show_Str(30,130,240,16,"拍照成功!",16,0);
                                        Show_Str(30,150,240,16,"保存为:",16,0);
                                        Show_Str(30+42,150,240,16,pname,16,0);
                                        BEEP=1;        //蜂鸣器短叫,提示拍照完成
                                        delay_ms(100);
                                }
                        }else //提示SD卡错误
                        {
                                Show_Str(30,130,240,16,"SD卡错误!",16,0);
                                Show_Str(30,150,240,16,"拍照功能不可用!",16,0);
                        }
                        BEEP=0;                        //关闭蜂鸣器
                        if(key!=WKUP_PRES)delay_ms(1800);//非尺寸切换,等待1.8秒钟
                        DCMI_Start();         //开始显示
                }
                delay_ms(10);
                i++;
                if(i==20)//DS0闪烁.
                {
                        i=0;
                        LED0=!LED0;
                }
        }
}

网友A:
项目需要,准备着,学起来。

网友B:
今天上午看到的,等到下载后才发现错误的下载了另一个

网友C(2021-08-10):
请问能实现简单的照相效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