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PWM控制led亮度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8-04-30):
//程序名:单片机实验仪配套程序--pwm控制led亮度
//电路简介:1、P0接J1的led共阳端;
//          2、P2.6接J14单键键盘的6,作为增加亮度按钮
//          3、P2.7接J14单键键盘的7,作为减小亮度按钮
//saxmcu  20080518

#include <reg51.h>

#define out P0
sbit INC=P2^6;     //SW1
sbit DEC=P2^7;     //sw2
//-----------------------------------------------------------------
void Init(void)
{
        //定时器设置
        TMOD=0x22;  //T1=T0=定时方式2自动重装
        TH1=0;     //脉宽宽度
        TL1=80;
        TH0=55;      //频率调节=0频率最低
        TL0=0;
      TR0=1;        //先启动T0定时
        ET1=1;
        ET0=1;
        EA=1;       //总中断开
}
//定时器0中断
//频率********************************************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out=0xff;      //关led
        TL0=0;
        TR1=1;         //打开脉宽定时
}
//定时器1中断
//脉宽********************************************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
        out=~out;      //开led
        TR1=0;         //脉宽调节结束
}
//消抖延时
delay()
{
  unsigned int i;
  for(i=0;i<2000;i++);
}
//**********************************
main()
{
    Init();
    while(1)
     {
       INC=1;DEC=1;
       if (INC==0)
          {delay();
           if (INC==0)
               {
                if (TH1<200) TH1++;
               }
          }
       else if (DEC==0)
          {delay();
           if (DEC==0)
               {
                if (TH1>0) TH1--;
               }
          }
     }

}

网友A(2018-08-10):
很好,正好要用到,学习学习

网友B(2019-01-13):
有帮助!谢谢辣~

网友C:
非常实用的资料多谢楼主

网友D(2019-03-20):
老师你好请教一下,我用了这个程序为什么LED不能全灭呢

网友E:
这个例程很简单的 ,也可以控制延时函数的时间进行PWM的占空比变化 如果去用单片机做一个遥控车你就会更深刻明白占空比了

网友D:
看来是要好好学习,很简单的也变通不了,加油

网友F:
请问有没有仿真图

网友G(2019-05-01):
我为什么看不了资料

网友H(2019-07-15):
跟着大家后面慢慢学起来,感谢分享

网友I(2019-08-20):
没有看明白,没有看到按键程序,是怎么判断的

网友J:
楼主,您好。师傅您知道怎么样才能实现单独按键单独变化,连续按键持续变化吗?希望能给点思路,最近被这个问题搞得有点焦头烂额。万分感谢

网友K(2019-11-24):
这个是用到占空比的原理吗?

网友L(2020-03-05):
非常不错,感谢楼主分享!
最近初学PIC单片机,能改成适配PIC单处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