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红外防盗报警程序源码设计

楼主(2018-04-30):
分享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人体红外防盗报警设计,模块接P1^6引脚上面的.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以后unsigned char就可以用uchar代替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以后unsigned int 就可以用uint 代替

sbit Module    = P1^6;                        // 安防模块
sbit Buzzer    = P1^7;                        // 蜂鸣器
sbit Key1      = P3^2;                        // 按键1,报警模式切换
sbit Key2      = P3^3;                        // 按键2,布防/撤防切换
sbit Key3      = P3^4;                        // 按键3,紧急报警
sbit LedRed    = P2^0;                        // 红色led灯,报警指示灯
sbit LedGreen  = P2^1;                        // 绿色led灯,布防/撤防指示灯
sbit LedYellow = P2^2;                        // 黄色led灯,报警模式指示灯

/*********************************************************/
// 毫秒级的延时函数,time是要延时的毫秒数
/*********************************************************/
void DelayMs(uint time)
{
        u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112;j++);
}

/*********************************************************/
// 等待所有按键释放
/*********************************************************/
void WaitKey()
{
        DelayMs(10);                                // 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1==0);                        // 等待按键1释放
        while(Key2==0);                        // 等待按键2释放
        while(Key3==0);                        // 等待按键3释放
        DelayMs(10);                                // 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
// 紧急报警
/*********************************************************/
void EmergencyAlarm()
{
        Buzzer=0;                                        // 启动蜂鸣器报警
        while(1)
        {
                LedRed=0;                        // 红灯亮
                LedGreen=0;                        // 绿灯亮
                LedYellow=0;                        // 黄灯亮
                DelayMs(150);                        // 延时150毫秒
                LedRed=1;                        // 红灯灭
                LedGreen=1;                        // 绿灯灭
                LedYellow=1;                        // 黄灯灭
                DelayMs(150);                        // 延时150毫秒
        }
}

/*********************************************************/
// 布防过程,正常是30秒左右
/*********************************************************/
uchar AnFang()
{
        uchar i,j;
        LedGreen=0;                                        // 绿灯亮
        WaitKey();                                        // 等待按键释放
        for(i=0;i<60;i++)                                // 延时并扫描按键
        {
                LedGreen=~LedGreen;                // 绿灯状态取反(亮灭交换)
                for(j=0;j<50;j++)
                {
                        if(Key2==0)                        // 如果按下按键2
                                return 2;                        // 则返回2
                        if(Key3==0)                        // 如果按下按键3
                                return 3;                        // 则返回3
                        DelayMs(10);                        // 延时10毫秒
                }
        }
        return 0;                                                // 程序正常结束,返回0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int  i;
        uchar ret;
        Buzzer=0;                                                                // 蜂鸣器鸣叫

        DelayMs(200);                                                        // 延时0.2秒
        Buzzer=1;                                                                // 停止蜂鸣器
        while(1)
        {
                /* 按键1检测 */
                if(Key1==0)                                                // 如果按键1被按下
                {
                        LedYellow=~LedYellow;                        // 黄色等状态取反
                        WaitKey();                                        // 等待按键释放
                }

                /* 按键2检测 */
                if(Key2==0)                                                // 如果按键2被按下
                {
                        if(LedGreen==1)                                // 如果当前没有布置安防
                        {
                                ret=AnFang();                                // 开始安防
                                if(ret==0)                                        // 如果返回0
                                {
                                        LedGreen=0;                        // 绿灯亮,启动安防
                                }
                                if(ret==2)                                        // 如果返回2
                                {
                                        LedGreen=1;                        // 绿灯灭,说明安防过程被取消
                                        WaitKey();                        // 等待按键释放
                                }
                                if(ret==3)                                        // 如果返回3
                                {
                                        EmergencyAlarm();                // 说明安防过程按下了紧急报警按键
                                }
                        }
                        else                                                        // 如果当前为安防状态
                        {
                                LedGreen=1;                                // 绿灯灭,撤防
                                WaitKey();                                // 等待按键释放
                        }
                }

                /* 按键3检测 */
                if(Key3==0)                                                // 如果按键3被按下
                {
                        EmergencyAlarm();                                // 启动紧急报警
                }

                /* 安防检测 */
                if((LedGreen==0)&&(Module==1))                // 如果安防已启动并且检测到有人
                {
                        // 短报警处理
                        if(LedYellow==1)                                // 如果黄灯是灭的
                        {
                                LedRed=0;                                // 红灯亮
                                Buzzer=0;                                        // 蜂鸣器响
                                for(i=0;i<400;i++)                        // 短报警并进行按键扫描
                                {
                                        if(Key2==0)                        // 如果按键按键2
                                        {
                                                LedGreen=1;                // 绿灯灭,表示撤防
                                                LedRed=1;                // 红灯灭
                                                Buzzer=1;                        // 蜂鸣器停止鸣叫
                                                WaitKey();                // 等待按键释放
                                                break;                        // 退出报警
                                        }
                                        DelayMs(10);                        // 延时10毫秒
                                }
                                LedRed=1;                                // 红灯灭
                                Buzzer=1;                                        // 蜂鸣器停止鸣叫
                        }
                        // 长报警处理
                        else
                        {
                                LedRed=0;                                // 红灯亮
                                Buzzer=0;                                        // 蜂鸣器响
                                while(1)
                                {
                                        if(Key2==0)                        // 如果按键按键2
                                        {
                                                LedGreen=1;                // 绿灯灭,表示撤防
                                                LedRed=1;                // 红灯灭
                                                Buzzer=1;                        // 蜂鸣器停止鸣叫
                                                WaitKey();                // 等待按键释放
                                                break;                        // 退出报警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