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根据网上找的资料,做的一个LCD1602+DS1302+DS18B20制作的一个电子时钟

楼主(2018-04-30):
电路引脚:
DS18B20:
VCC——电源正极
GND——地
OUT——D10

DS1302:
VCC——正极
GND——地
CLK——D7
DAT——D6
RST——D5

IIC:
VCC——正极
GND——地
SDA——A4
SCK——A5
连接好之后可能会不能显示,需要在LCD1602引脚A0端接一个电位计或者电阻,用来调整显示屏对比度调整时间,在串口监视器连续输入16个数,如2018042801170406,就是2018年4月28日 1点17分4秒 星期6

下面是整个程序,还有需要的库
  //#########################################
/* 接口定义
  CE(DS1302 pin5) ->  D5
  IO(DS1302 pin6) -> D6
  SCLK(DS1302 pin7) -> D7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DallasTemperature.h> // DS18B20 库
#include <LiquidCrystal_I2C.h> // I2C 1602
#include <Wire.h> // I2C 库
#include <OneWire.h>
#define ONE_WIRE_BUS 10    // DS18B20 连接arduino D10引脚

// 初始连接在单总线上的单总线设备
OneWire oneWire(ONE_WIRE_BUS);
DallasTemperature sensors(&oneWire);
LiquidCrystal_I2C lcd(0x27,16,2); //设置LCD1602的I2C地址为0x27
uint8_t CE_PIN   = 5;
uint8_t IO_PIN   = 6;
uint8_t SCLK_PIN = 7;

byte nian[8] =
{
        0b01000,
        0b01111,
        0b10010,
        0b01111,
        0b01010,
        0b11111,
        0b00010,
        0b00000
};
byte yue[8] =
{
        0b01111,
        0b01001,
        0b01111,
        0b01001,
        0b01111,
        0b01001,
        0b10011,
        0b00000,
};
byte ri[8] =
{
        0b11111,
        0b10001,
        0b10001,
        0b11111,
        0b10001,
        0b10001,
        0b11111,
        0b00000
};
byte  temp[8]=
{
   0b10000,
    0b01111,
    0b01000,
    0b01000,
    0b01000,
    0b01000,
    0b01111,
    0b00000, //温度标志— —摄氏度
};

// 日期变量缓存
char buf[50];
char day[10];
// 串口数据缓存
String comdata = "" ;
int numdata[7] = {0}, j = 0, mark = 0;
// 创建 DS1302 对象
DS1302 rtc(CE_PIN, IO_PIN, SCLK_PIN);

Time t;
void print_time()
{
        // 从 DS1302 获取当前时间
        t = rtc.time();
        // 将星期从数字转换为名称
        memset(day, 0, sizeof(day));
        switch (t.day)
        {
        case 7:
                strcpy(day, "Sunday");
                break;
        case 1:
                strcpy(day, "Monday");
                break;
        case 2:
                strcpy(day, "Tuesday");
                break;
        case 3:
                strcpy(day, "Wednesday");
                break;
        case 4:
                strcpy(day, "Thursday");
                break;
        case 5:
                strcpy(day, "Friday");
                break;
        case 6:
                strcpy(day, "Saturday");
                break;
        }
        // 将日期代码格式化凑成buf等待输出
        snprintf(buf, sizeof(buf), "%s %04d-%02d-%02d %02d:%02d:%02d", day, t.yr, t.mon, t.date, t.hr, t.min, t.sec);
        // 输出日期到串口
        Serial.println(buf);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Temperature Project");

        rtc.write_protect(false);
        rtc.halt(false);
        lcd.init(); // 给LCD的I2C通讯初始化,需要执行两次
        delay(20);
        lcd.init(); // 给LCD的I2C通讯初始化
        delay(20);
        lcd.backlight();//点亮LCD背光灯
        rtc.write_protect(false);
        rtc.halt(false);
        lcd.begin(16, 2);
        lcd.createChar(0, nian);
        lcd.createChar(1, yue);
        lcd.createChar(2, ri);
        lcd.createChar(3, temp);

}

void loop()
{

        // 当串口有数据的时候,将数据拼接到变量comdata
       Serial.print("Requesting temperatures..."); // 串口发送字符
       sensors.requestTemperatures(); // 传感器发送命令获取温度
       Serial.println("DONE"); // 串口发送字符并换行
       Serial.print("Temperature for the device 1 (index 0) is: ");
       Serial.println(sensors.getTempCByIndex(0));
        while (Serial.available() > 0)
        {
                comdata += char(Serial.read());
                delay(2);
                mark = 1;
        }
        //以逗号分隔分解comdata的字符串,分解结果变成转换成数字到numdata[]数组
        if (mark == 1)
        {
                Serial.print("You inputed : ");
                Serial.println(comdata);
                t.yr = (comdata[0] - '0') * 1000 + (comdata[1] - '0')*100 + (comdata[2] - '0') * 10 + (comdata[3] - '0'); //year
                t.mon = (comdata[4] - '0') * 10 + (comdata[5] - '0'); //month
                t.date = (comdata[6] - '0') * 10 + (comdata[7] - '0'); //date
                t.hr = (comdata[8] - '0') * 10 + (comdata[9] - '0'); //hour
                t.min = (comdata[10] - '0') * 10 + (comdata[11] - '0'); //minute
                t.sec = (comdata[12] - '0') * 10 + (comdata[13] - '0'); //second
                t.day = (comdata[14] - '0') * 10 + (comdata[15] - '0'); //week
                // 将转换好的numdata凑成时间格式,写入DS1302

                rtc.time(t);
                mark = 0;
                j = 0;//清空 comdata 变量,以便等待下一次输入
                comdata = String("");// 清空 numdata
                for (int i = 0; i < 7 ; i++) numdata = 0;
        }

        //打印当前时间
        print_time();

        lcd.setCursor(0, 0);
        lcd.print(t.yr);
        lcd.write(byte(0));
        lcd.print(t.mon);
        lcd.write(byte(1));
        lcd.print(t.date);
        lcd.write(byte(2));
        lcd.print("  ");

        lcd.setCursor(15, 0);
        lcd.print(t.day);

        lcd.setCursor(0, 1);
        lcd.print(t.hr);
        lcd.print(':');
        lcd.print(t.min);
        lcd.print(':');
        lcd.print(t.sec);
        lcd.print("   ");
        lcd.setCursor(10, 1); // 定位光标到第二行靠中位置
        lcd.print(sensors.getTempCByIndex(0)); // 显示温度值,来源DallasTemperature.h的函数
        lcd.write(byte(3)); // 不定位光标则继续前面语句继续写字符
        delay(1000);
}

楼主:
我硬件软件都做出来了 求一个大神根据我的这个东西能否帮我绘制一个原理图和仿真图呢 因为proteus这个软件我目前实在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