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智能温度控制系统源码

楼主:
#

将采集的温度通过蓝牙模块实时传给手机。我重新回来了 以后经常分享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adc.h"
#include "math.h"
#include "exti.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hc05.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string.h"

u8 yuzhi=25;
u8 shangxian=0;
u8 xiaxian=0;
u8 wendu_4=0;
float wendu_1=0,wendu_2=0,wendu_3;

//显示ATK-HC05模块的主从状态
void HC05_Role_Show(void)
{
        if(HC05_Get_Role()==1)LCD_ShowString(0,240,200,16,16,"ROLE:Master");        //主机
        else LCD_ShowString(0,240,200,16,16,"ROLE:Slave ");                                         //从机
}
//显示ATK-HC05模块的连接状态
void HC05_Sta_Show(void)
{
        if(HC05_LED)LCD_ShowString(90,240,120,16,16,"STA:Connected ");                        //连接成功
        else LCD_ShowString(90,240,120,16,16,"STA:Disconnect");                                 //未连接
}

int main(void)
{
         u16 adcx;
         u8 sendcnt_1=0;
         u8 sendcnt_2=0;
         u8 sendbuf[40];
         u8 reclen=0;
         float temp;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Adc_Init();                                  //ADC初始化
          EXTIX_Init();                //外部中断初始化
         KEY_Init();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LED0=0;                                        //点亮LED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
         LCD_ShowString(50,0,200,16,16,"The Eighth Group");
         LCD_ShowString(0,20,200,16,16,"Temperature Control intel");
         LCD_ShowString(60,40,200,16,16,"-ligent System");
         LCD_ShowString(0,60,200,16,16,"Set the threshold:");
         LCD_ShowString(160,60,200,16,16,"'C");
     LCD_ShowString(0,80,200,16,16,"Data:2018/4/28");
         LCD_ShowString(0,100,200,16,16,"Temperature:00.0'C");
         LCD_ShowString(0,120,200,16,16,"ADC_CH1_VAL:");
         LCD_ShowString(0,140,200,16,16,"ADC_CH1_VOL:0.000V");
         LCD_ShowString(0,160,200,16,16,"Current Process:");
         LCD_ShowString(128,160,200,16,16,"KEEP");
         LCD_ShowString(0,180,200,16,16,"ShangXian:00'C");
         LCD_ShowString(0,200,200,16,16,"XiaXian:00'C");

         POINT_COLOR=MAGENTA;
         //显示提示信息
         LCD_ShowString(0,260,200,16,16,"Send:");
         LCD_ShowString(0,280,200,16,16,"Receive:");
         while(HC05_Init())                 //初始化ATK-HC05模块
         {
                 LCD_ShowString(0,220,200,16,16,"ATK-HC05 Error!");
                 delay_ms(500);
                 LCD_ShowString(0,220,200,16,16,"Please Check!!!");
                 delay_ms(100);
         }
         LCD_ShowString(0,220,200,16,16,"ATK-HC05 Standby!");
         HC05_Sta_Show();
         HC05_Role_Show();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xNum(144,60,yuzhi,2,16,0X80);
         while(1)
        {
                TIM3_Int_Init(9999,7199);//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0ms
                LED0=!LED0;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10);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xNum(96,120,adcx,4,16,0);//显示ADC的值
                temp=(float)adcx*(3.3/4096);
                wendu_1=temp*10;
                adcx=temp;
                LCD_ShowxNum(96,140,adcx,1,16,0);//显示电压值
                temp-=adcx;
                temp*=1000;
                LCD_ShowxNum(112,140,temp,3,16,0X80);
                LED0=!LED0;
                delay_ms(250);
                wendu_3=(float)(10000*wendu_1+25692)/2107;
                wendu_4=wendu_3;
                sendcnt_1=wendu_3;

                LCD_ShowxNum(96,100,wendu_3,2,16,0);//
                wendu_3-=wendu_4;
                wendu_2=wendu_3*10;
                sendcnt_2=wendu_2;
                LCD_ShowxNum(120,100,wendu_2,1,16,0);//
                delay_ms(200);
                POINT_COLOR=MAGENTA;
                sprintf((char*)sendbuf,"Temperature:%d.%d'C\r\n",sendcnt_1,sendcnt_2);
                  LCD_ShowString(48,260,200,16,16,sendbuf);        //显示发送数据
                u2_printf("Temperature: %d.%d\r\n",sendcnt_1,sendcnt_2);                //发送到蓝牙模块

                POINT_COLOR=BLUE;
                if(wendu_4>=shangxian)
                {
                        LCD_ShowString(128,160,200,16,16,"SNOW");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0);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
                }
                if(wendu_4<=xiaxian)
                {
                        LCD_ShowString(128,160,200,16,16,"HOT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0);
                }
                if(wendu_4<shangxian&&wendu_4>xiaxian)
                {
                        LCD_ShowString(128,160,200,16,16,"KEEP");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
                }
                if(USART2_RX_STA&0X8000)                        //接收到一次数据了
                {
                        LCD_Fill(64,280,264,300,WHITE);        //清除显示
                         reclen=USART2_RX_STA&0X7FFF;        //得到数据长度
                          USART2_RX_BUF[reclen]=0;                 //加入结束符
                        if(reclen==9||reclen==8)                 //控制DS1检测
                        {
                                if(strcmp((const char*)USART2_RX_BUF,"+LED1 ON")==0)LED1=0;        //打开LED1
                                if(strcmp((const char*)USART2_RX_BUF,"+LED1 OFF")==0)LED1=1;//关闭LED1
                        }
                        POINT_COLOR=MAGENTA;
                         LCD_ShowString(64,280,200,119,16,USART2_RX_BUF);//显示接收到的数据
                         USART2_RX_STA=0;
                }
        }
}

网友A(2020-06-15):
老哥可以提供一下源文件吗  我想自己仿真一下,不知道怎么连线

网友B(2019-07-22):
这个TIM3定时器进入中断什么都没做啊 求解  新手

网友C(2019-06-04):
461668926QQ,发下app,谢谢!!

网友D(2018-06-23):
串口的作用是什么啊 没有看懂这部分的程序

网友E:
请问有仿真图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学习一下,看的我一脸闷逼。不过还要谢谢大神!

哈哈 谢谢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老哥1    那个温度传感器线是怎么连的   help  给个具体流程

温度传感器是用的lm35d,只有三个端子,两个供电,一个给ADC采集的io即可

网友H(2018-05-17):
老哥1    那个温度传感器线是怎么连的   help  给个具体流程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能分享下原理图和APP吗?

我是用的开发板了,原理图就是正点原子的Mini版的原理图,然后APP网上也有对应的了 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留下QQ我发你

网友G:
学习一下,看的我一脸闷逼。不过还要谢谢大神!

网友I:
能分享下原理图和APP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