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按键电子时钟,怎么加写按键功能c程序。急急急,老谢,在此谢过啦

楼主(2018-04-30):
后面的按键程序不会写了,网上搜索的都不是很懂!!!后面的按键程序怎么写呢????
按键要求功能: (使用独立键盘)
4个功能键操作来设置当前时间。功能键K1K4功能如下。

       K1—进入设置现在的时间。

       K2—设置小时。

       K3—设置分钟。

       K4—确认完成设置。

程序执行后工作指示灯LED闪动,表示程序开始执行,LCD显示“00.00.00”,然后开始计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UL //宏定义主时钟HZ
/*====================================
自定义类型名
====================================*/
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U;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INT16U;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
硬件接口位声明
====================================*/
sbit LED1 = P1^3;
sbit TSCLK = P1^0;//时钟线 接到P10上用杜邦线
sbit TIO   = P1^1;//数据线,接到P11上
sbit TRST  = P1^2;//使能端,接到P12上
sbit DU  = P2^6;   //数码管段选
sbit WE  = P2^7;   //数码管位选
sbit s2 = P3^0;
sbit s3 = P3^1;
sbit s4 = P3^2;
sbit s5 = P3^3;
/*====================================
共阴极数码管段选码
====================================*/
uchar code table[]={
//0  1  2     3     4     5     6     7     8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9     A     B    C  D    E  F  -  .   关显示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0x40, 0x80, 0x00
                   };
/*====================================
数码管位选码
====================================*/
      //第1位 2位   3位  4位   5位 6位   7位 8位
uchar code T_COM[] = {0xfe, 0xfd, 0xfb, 0xf7, 0xef, 0xdf, 0xbf, 0x7f};//数码管位码
/*====================================
函数:void Delay_Ms(INT16U ms)
参数:ms,毫秒延时形参
描述:12T 51单片机自适应主时钟毫秒级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Ms(INT16U ms)
{
     INT16U i;
  do{
       i = MAIN_Fosc / 96000;
    while(--i);   //96T per loop
     }while(--ms);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void Display(uchar Hour, Min, Sec)
{
//------------------------------
DU = 0;
P0 = table[Hour/10];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0];
WE = 1;
WE = 0;
Delay_Ms(3);
//-------------------------------
DU = 0;
P0 = table[Hour%10]|0x80;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1];
WE = 1;
WE = 0;
Delay_Ms(3);
//------------------------------
DU = 0;
P0 = table[Min/10];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2];
WE = 1;
WE = 0;
Delay_Ms(3);
//-------------------------------
DU = 0;
P0 = table[Min%10]|0x80;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3];
WE = 1;
WE = 0;
Delay_Ms(3);
//------------------------------
DU = 0;
P0 = table[Sec/10];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4];
WE = 1;
WE = 0;
Delay_Ms(3);
//-------------------------------
DU = 0;
P0 = table[Sec%10];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5];
WE = 1;
WE = 0;
Delay_Ms(3);
}
//写DS1302数据
void Write_DS1302_DAT(uchar cmd, uchar dat)
{
uchar i;
TRST = 0;                  //拉低使能端
TSCLK = 0   ;                  / /拉低数据总线
TRST = 1;                  //拉高使能端,产生上升沿开始写数据
for(i = 0; i < 8; i++)      //每次写1位,写8次
{
  TSCLK = 0;              //拉低时钟总线
  TIO = cmd & 0x01;         //写1位数据,从最低位开始写
  TSCLK = 1;                //拉高时钟总线,产生上升沿数据被DS1302读走
  cmd >>=1;                   //右移一位
}
for(i = 0; i < 8; i++)           //每次写1位,写8次
{
  TSCLK = 0;                //拉低时钟总线
  TIO = dat & 0x01;            //写1位数据,从最低位开始写
  TSCLK = 1;                 //拉高时钟总线,产生上升沿数据被DS1302读走
  dat >>= 1;              //右移一位
}
}
//读DS1302数据
uchar Read_DS1302_DAT(uchar cmd)
{
uchar i, dat;
TRST = 0;             //拉低使能端
TSCLK = 0;             //拉低数据总线
TRST = 1;               //拉高使能端,产生上升沿开始写数据
for(i = 0; i < 8; i++)//每次写1位,写8次
{
  TSCLK = 0;               //拉低时钟总线
  TIO = cmd & 0x01;      //写1位数据,从最低位开始写
  TSCLK = 1;              //拉高时钟总线,产生上升沿数据被DS1302读走
  cmd >>=1;                 //右移一位
}
for(i = 0; i < 8; i++)           //每次读1位,读8次
{
  TSCLK = 0;                          //拉低时钟总线,产生下降沿,DS1302把数据放到TIO上
  dat >>= 1;                      //右移一位
  if(TIO) dat |= 0x80;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TSCLK = 1;                       //拉高时钟总线,以备下一次产生下降沿
}
return dat; //返回读出数据
}
//数据转BCD码
uchar Dat_Chg_BCD(uchar dat)
{
uchar dat1, dat2;
dat1 = dat / 10;
dat2 = dat % 10;
dat2 = dat2 + dat1 * 16;
return dat2;
}
//BCD码转换为数据
uchar BCD_Chg_Dat(uchar dat)
{
uchar dat1, dat2;
dat1 = dat / 16;
dat2 = dat % 16;
dat2 = dat2 + dat1 * 10;
return dat2;
}
void main()
{
uchar i;
uchar Sec, Min, Hour;
Write_DS1302_DAT(0x8e, 0);                                     //清除写保护
Write_DS1302_DAT(0x80, Dat_Chg_BCD(30));               //30秒(并且进行BCD码转换)
Write_DS1302_DAT(0x82, Dat_Chg_BCD(15));           //15分
Write_DS1302_DAT(0x84, Dat_Chg_BCD(19));          //19时
Write_DS1302_DAT(0x8e, 0x80);                             //开写保护
while(1)
{
  Write_DS1302_DAT(0x8e, 0);                            //清除写保护
  Sec = BCD_Chg_Dat(Read_DS1302_DAT(0x81)); //读秒寄存器(并且进行BCD码转换)
  Min = BCD_Chg_Dat(Read_DS1302_DAT(0x83)); //读分寄存器
  Hour = BCD_Chg_Dat(Read_DS1302_DAT(0x85)); //读时寄存器
  Write_DS1302_DAT(0x8e, 0x80);                            //开写保护
  for(i = 0; i < 50; i++)                                        //循环显示时钟
   LED1 = ~LED1;
   Display(Hour, Min, Sec);
}
  if(s2 == 0)
  {
    delay(5);
   if(s2 == 0)
   {

   }
  }
}

网友A:
实例91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CD1602显示)
先Proteus仿真,确认有效。
实例9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1.通过按键更改时间,按键标号从上到下为1,2,3,4 。起始位置为日,最上方为左移,         如果按下1,则会变为更改月,再次按下则会变为更改星期,再次按下则可更改年若         再次按下则会变为更改秒,
2.按下键2,变回更改年,再次按下更改星期,以此完成年月日时分秒以及周的设置
3.键3为加键,键4为减键,步骤6和7只是说明,但并不能直观显示出来,配合键3         或键4可以观察到现象

DS1302

proteus

网友B:
我感觉功能写的比较完整,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通过按键更改时间,按键标号从上到下为1,2,3,4 。起始位置为日,最上方为左移,         如果按下1,则会变为更 ...

你的程序有毒,打开的时候总是出现未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