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89C52编程LED调光

楼主(2018-05-01):
1、 输入5V。可以控制LED开关,电源通电后,LED应为关闭状态,最大LED驱动电流时>100mA,当LED亮度为0时,系统电流<20mA。

2、通过“+”、"-"两个按键调节LED亮度;亮度级数>10级(包括关闭)。

3、短按按键“+”输出增加10%,长按“+”增加小于等于1%,长按不会超过100%;按键“-”同理。线性由最暗到最亮调节时间小于5秒。亮度级数>99级。            本人新手,不知道怎么编程望指教

网友A:
LED调光一般都是用PWM控制来实现,通过输出波就可以实现调光了。比如说10%占空比对应亮度为10%,50%的占空比对应50%亮度。

网友B:
电流太大了,不能直接控制,需要开关管。最好pwm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调光一般都是用PWM控制来实现,通过输出波就可以实现调光了。比如说10%占空比对应亮度为10%,50%的占空 ...

能劳驾帮我编出来看看吗?不尽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