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水温控制系统不懂为什么数码管总是不亮,跪求各位大佬解答

楼主(2018-05-01):
被课程设计虐的死去活来,实在是没有思路特此前来一问~
题目的要求如下:初始温度50度,通过按键设定加热温度并显示在数码管上。环境温度由Ds18b20进行检测,传到单片机进行处理。蜂鸣器用来报警,温度超过70度发出警报。加热电路我的想法是用继电器和LED灯进行模拟,不知道可不可行。
现在栽到了数码管显示上面,仿真时会闪烁一下,然后熄灭不亮。我研究一天了,无奈实在看不懂,希望各位答疑解惑,先谢过了~程序和原理图如下。

这个仿真结果看得我也是一脸懵逼啊,咋个电平都不变换的?本人是真的纯单片机小白一枚了,请各位见谅!

这个程序是c和汇编的综合,我在编译的时候设置过了,编译是没有问题的,0error。就是显示不出来,急的我嘴上冒了三个大泡了!
数码管选用的是共阳,也试了把数码管的参数改成了0.1us,都没有用,不知道是程序出了问题还是电路都画错了,希望各位指点一二,跪谢!!!
如果看不清我上传了一份附件,欢迎各位下载指正!在此跪谢!!!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Disdata    P0                           //段码输出口
#define          discan     P2                              //位选输出口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3^7;                                       //温度输入口
sbit                  Ha=P1^5;                                       //加热器
sbit                  Wa=P1^5;                    //报警器
sbit                  Key_I=P3^2;
sbit       Key_II=P3^3;
uint                  h;
uint                 key_[2]={5,0};                                //初始温度
uchar                 dis_7[12]={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数码管显示列表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code  scan_con[2]={0xfd,0xfe};   // 列扫描控制字 */
uchar temp_data[2];
//11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t)
{
for(;t>0;t--);
}
//显示扫描函数
void scan()
{
uchar k;
for(k=0;k<2;k++)                                         //2位LED扫描控制
{Disdata=dis_7[key_[k]];
discan=scan_con[k];}
delay(20);
discan=0xff;
}
//18B20写命令函数
void write_byte(uchar val)
{
uchar i;
for (i=8; i>0; i--) //
{
DQ=1;
DQ = 0;
DQ = 0;
#pragma ASM
NOP
NOP
NOP
NOP
NOP
#pragma ENDASM                                  //5us
DQ = val&0x01;                                      //最低位移出
delay(6);                                             //66us
val=val/2;                                            //右移一位
}
DQ = 1;
delay(1);
}
//18B20读1个字节函数
uchar read_byte(void)
{
uchar i;
uchar value = 0;
for (i=8;i>0;i--)
{
DQ=1;
#pragma ASM
NOP
NOP
#pragma ENDASM
value>>=1;
DQ = 0;
#pragma ASM
NOP
NOP
NOP
NOP
#pragma ENDASM                                                                //4us
DQ = 1;
DQ = 0;
#pragma ASM
NOP
NOP
NOP
NOP
#pragma ENDASM
if(DQ)value|=0x80;
delay(6);                                                     //66us
}
DQ=1;
return(value);
}
//18B20复位函数
ow_reset(void)
{
char presence=1;
while(presence)
{
while(presence)
{
DQ=1;
DQ = 0;
#pragma ASM
NOP
NOP
#pragma ENDASM
DQ=0;
delay(50);
DQ=1;
delay(6);
presence=DQ;                                                  // presence=0继续下一步
}
delay(45);                                                    //延时500us
presence = ~DQ;
}
DQ=1;
}
void read_temp()
{
write_byte(0xCC);                                        // 发Skip ROM命令
write_byte(0xBE);                                        // 发读命令
temp_data[0]=read_byte();                                //温度低8位
temp_data[1]=read_byte();                                //温度高8位
ow_reset();
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write_byte(0x44);                                        // 发转换命令
}
//温度数据处理函数
//越线报警
//加热控制
void work_temp()
{uchar tt_[2],tt,key;
key=key_[0]*10+key_[1];
tt_[0]=temp_data[0]&0xf0;
tt_[1]=temp_data[1]&0x0f;
tt=tt_[1]+tt_[2];
if(tt>0x70){Wa=0;}                                              //报警
if(tt>key)
Ha=1;                                                                  //关加热器
if(tt<key)
Ha=0;                                                                 //开加热器
}
main()
{
Wa=1;
Ha=1;
P3=0XFF;
EX0=1;
EX1=1;
EA=1;
Disdata=0xff;                                       //初始化端口
discan=0X00;
scan();
write_byte(0xCC);                                        // 发Skip ROM命令
write_byte(0xBE);
while(1)
{
read_temp();                                        //读出18B20温度数据
work_temp();                                        //加热控制
}
}
//
void intto(void) interrupt 0
{delay(2);
if(Key_I==1)
  {
  if(key_[0]==9)
   key_[0]=0;
  else
  key_[0]++;
  scan();
  }
Key_I=0;
}
void intt1(void) interrupt 1
{delay(2);
if(Key_II==1)
{
   if(key_[1]==9)
     key_[1]=0;
    else
    key_[1]++;
    scan();
    }
Key_II=0;
}

楼主:
求帮忙啊各位大佬,再次感谢了QAQ!

楼主:
按照楼上大佬的解答修改的仿真程序图,感谢大佬的回复,可惜我修改后数码管依旧没亮,搞不懂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P0 口接上拉电阻,温度探头 VCC 接 5V,P1^5 重复了

先感谢您的帮助!大佬,我按照你说的,重新画了一下DS18B20的接口,P0接了上拉电阻还把驱动换成了74ls373,程序也把Ha改成了p1^7,即和电路图相对应加热接口,可是数码管还是没亮,求解答啊QAQ程序仿真图我放下面了。

网友A:
P0 口接上拉电阻,温度探头 VCC 接 5V,P1^5 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