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遥控小车制作过程与单片机源码分享

楼主(2018-05-01):
本人之前是一个人单片机小白,之前在贴吧上看见大神们做遥控小车,觉得好厉害,自己也在网上买了元件来制作。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我的小车制作过程。
一、材料准备
  一块木板,大小按自己想做的小车的底盘 大小来。
四个电机、小车轮。
蓝牙模块HC-05一块
L298N电机驱动模块一块
单片机最小系统
STC89C52单片机一块
杜邦线 公对公 公对母若干
导线若干
二、组装过程
将之前准备好的木板用小锯片锯好,
然后将单片机最小系统。电机驱动模块,还有蓝牙模块组装好,
请忽略焊接点的,随手的
注意蓝牙模块的接收端与发射端不能接反,之前我接反了找了半天才找出问题来
有些电机驱动模块当输入电机电压高于8伏的的时候,模块自身就会有5伏的电压产生,此电压可输出给单片机及蓝牙模块用,我用的电池是拆充电宝的,一节3.7伏,两节电池串联起来,
请看视频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X52.H>
sbit mal=P1^7;         //第一电机左拐
sbit mar=P1^6;         //第一电机右拐
sbit mbl=P1^5;         //第二电机左拐
sbit mbr=P1^4;         //第二电机右拐
sbit mc=P1^3;         //第三个动力
sbit md=P1^2;         //第四个动力
sbit d1=P3^5;
sbit d2=P3^4;
sbit led=P3^7;
unsigned char numz=0;
//舵机正脉宽500us~2500us,负脉宽为(20000us-正脉宽)
//对应到定时器值461-2=459,到2713-2=2711          ,变化范围2252,如果每档变化125,可以有18档
unsigned char d11=0,d10=0,d21=0,d20=0,da=0,db=0;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 = 0; i < 120; i++);
        }
}
void main()
{unsigned char i;
for (i=0;i<=10;i++)          //闪烁,以示主板工作正常
{
   led=~led;   delayms(2000);
}
    TMOD=0x21;        //使用定时器1和0
    SCON=0x50;        //串口使用工作方式1
    TH1=0xfd;        //串口的波特率,9600
    TL1=0xfd;
    //定时器0初始化
    TH0=0xff;
    TL0=0x82;    //初始值125,cpu工作频率为11.0592M
    ET0=1;      //允许定时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TR1=1;                //打开定时器1
        EA=1;            //打开中断总开关
        ES=1;                //打开串口中断开关
while(1){  }
}
void ck()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a=0;
EA=0;
if(RI)
{ a=SBUF;
  switch(a)
  {
   case 'Z':numz++;break;
  case 'A':{if(numz==6){mal=1;mar=0;mbl=0;mbr=1;numz=0;led=~led;}}break; //前进
   case 'B':{if(numz==6){mal=1;mar=0;mbl=1;mbr=0;numz=0;led=~led;}}break; //左拐
   case 'C':{if(numz==6){mal=1;mar=1;mbl=1;mbr=1;numz=0;led=~led;}}break;//停
   case 'D':{if(numz==6){mal=0;mar=1;mbl=0;mbr=1;numz=0;led=~led;}}break;//右拐
   case 'E':{if(numz==6){mal=0;mar=1;mbl=1;mbr=0;numz=0;led=~led;}}break;//后退
   case 'F':{if(numz==6){md=~md; led=~led;}}break;
   case 'G':{if(numz==6){mc=~mc;led=~led;}}break;
   case 'H':{if(numz==6){  led=~led;}}break;
   case 'I':{if(numz==6){ numz=0;led=~led;}}break;
   case 'J':{if(numz==6){ numz=0;led=~led;}}break;
   case 'K':{if(numz==6){ numz=0;led=~led;}}break;
   case 'Y':numz=0;break;
   default:numz=0;
   }
}
  RI=0;         EA=1;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定时器中断函数
{
   TH0=0xff;    //定时值125
   TL0=0x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