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一下代码哪里错了,仿真的时候读数有时加4,有时加6.

楼主(2018-05-01):
仿真的时候读数有时加4,有时加6.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T=P2^0;                                                //启动转换位
sbit OE=P2^2;                                                //输出允许位
sbit ALE=P2^3;                                        //地址允许锁存位
sbit EOC=P2^1;                                        //转换结束位
sbit CLK=P2^4;                                        //时钟
long int datas,bai,shi,ge;
uchar duan;
uchar code num[]={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不带点的数字
uchar code num_dot[]={0xbf,0x86,0xdb,0xcf,0xe6,0xed};                                                                           //带点的数字
uchar code wei[]={0x0d,0x0b,0x07};                                                                                                    //位码
void delay(uint z)
{
uchar i;
while(z--)
for(i=0;i<120;i++);
}
void display()
{
uchar i=0;
bai=(datas*500/255)/100;                                                        //百位的计算
shi=(datas*500/255)/10 % 10;                                        //十位的计算
ge=(datas*500/255) % 10;                                                        //个位的计算
for(i=0;i<3;i++)
{
  P3=wei[i];
  if(i==0){duan=num_dot[bai];}
  else if
                                (i==1){duan=num[shi];}
  else if
                                (i==2){duan=num[ge];}
  P0=duan;
  delay(2);
}
}
void main()
{
TMOD=0x02;                      //定义T0,工作方式2
TH0=0x216;               //TH0初值
TL0=0x216;               //TH1初值
EA=1;                                       //打开总中断
ET0=1;                               //打开TO中断允许位
TR0=1;                               //打开T0
while(1)
{
ST=OE=0;                                                //将START和EO先置0
ALE=1;                                                        //将ALE和ST置1拉高电平
ST=1;
ALE=0;                                                        //将ALE和START置0开始数据变换
ST=0;
while(!EOC);                                //等待EOC,ECO为1表示转换完成
OE=1;                                                        //打开OE,读取数据
datas=P1;                                        //将数据保存在datas
display();
}
}
void inter_1() interrupt 1
{
CLK=~CLK;
}

网友A:
ST=OE=0在c语言中是不允许的,应该写成ST=0;OE=0;定时器T0,T1赋值的时候0x后面是八位十六进制数,不能写成0x2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OE=0在c语言中是不允许的,应该写成ST=0;OE=0;定时器T0,T1赋值的时候0x后面是八位十六进制数,不能写成 ...

好的好的,我改改看,谢谢